有什么好的成品小车底盘推荐吗?要2轮,带码盘的。

楼主(2015-01-13):
动力是2个电机的,要带码盘。
底盘外形必须是圆的,或者有改造成圆型的可能。
码盘要正规,接在电机后面的。AB线形式,光电的必须是光栅的,霍尔的是必须是圆形软磁的,必须有保护外壳。太玩具的那些不要。
自由轮最好是球型的而不是万向轮

网友A:
做过几年某个比赛的小车平台,还没有发现特别符合楼主需求的。主要是电机很麻烦啊。

现在能买到的底盘大都也是那几个零件拼凑的吧。
底盘我们喜欢自己设计,CAD画一个到淘宝上找亚克力激光加工的,做几百个也没多少钱。有的加工店家你用手画个示意图都可以。
自由轮用牛眼球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平时小车用的球实际上是适合球向上用的,球向下用的是另一种,特别贵。
电机要看楼主是否有要求“看起来不山寨”,没这个要求的话淘宝上那些锈迹斑斑的白皮减速电机也都还可以,对应连接底盘的结构配套也好买,所谓“山寨”主要指电机和轮子的连接方式。这个“码盘要正规”是啥意思呢,什么样的码盘算不正规?另外是否有要求必须是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几年某个比赛的小车平台,还没有发现特别符合楼主需求的。主要是电机很麻烦啊。

现在能买到的底盘大都 ...

电机后面自带码盘的一般都是正规的,淘宝上有些是额外在输出轴上带切割好光孔的板子+红外开关的,体积大,也不稳妥。

淘宝都看了2天,现成的没找到特别合适的,感觉用平衡车的组件,然后自己做圆盘当底盘倒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后面自带码盘的一般都是正规的,淘宝上有些是额外在输出轴上带切割好光孔的板子+红外开关的,体积大 ...

挺好的。平衡小车的电机一般比较长,小车做出来会显得很宽。

网友:
我有 楼主要多少个 可以私信我

网友:
可以,自己画一个图,让某宝上的卖家做出来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1710-1-1.html

刚好有个要出,不知道符不符合楼主要求,可以看看,暂时下架,有需要我给你重新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