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神坛,请问哪里有卖风杯的?

楼主(2015-01-13):
现在我们公司说要做个产品,带测风速,请问哪里有卖风杯的?

网友A:
买3个汤勺 做一个  量大开个塑料模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3个汤勺 做一个  量大开个塑料模具吧

主要是估计不出来开模什么价格

楼主:
我看实验教具都是这样的,应该都是一个地方供货,就是不知道哪里

网友A:
上某宝上问问看 应该买得到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某宝上问问看 应该买得到把

没找到,所以才上论坛问的

网友:
某宝有吧,直接输出232,485或者脉冲信号的都有。如果单存只要风杯,最后自己还要标定,也不好搞

网友:
某宝,搜关键词: 风杯

网友:
《嵌入式C与Atmel AVR》里面的经典项目

网友:
我也需求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