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四轴飞行器的板框是这么画出来的??

楼主(2015-01-13):
PCB四轴飞行器的板框是这么画出来的??
RT,最近想DIY个四轴,那种复杂的板框是这么画出来的,用AUTOCAD吗????有现成的吗,我直接套上去

网友A:
自己用CAD画就最好了。匿名四轴有开源的PCB,不过需要自己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CAD画就最好了。匿名四轴有开源的PCB,不过需要自己改改。

我用的是CADENCE,他用的是AD。所以比较麻烦

网友:
altiumdesigner直接画呗,善用shift+space

网友:
我来给你传一个 自己用CAD画的 可以在altium中导入 然后删除无用的线条

网友:
自己已经照着这两个边框打样过PCB回来了 建议选择80mm的那一个

网友:
用AD画表示无压力!善用坐标定位法

网友:
其实会用CAD的话画很方便的,然后倒入到AD里就好了。开始我也是不知道,直接在AD里按照坐标来画的,问题也不大

PO张之前老掉的图

网友:
“这么”换成“怎么”多好理解,本来以为是讲解的,结果一点进来发现是提问的。单元是楼主不小心写错了,而不是语文水平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CAD画就最好了。匿名四轴有开源的PCB,不过需要自己改改。

匿名的四轴PCB图在哪里可以下到,官网上找了没有,能不能传我一份(10715693@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匿名的四轴PCB图在哪里可以下到,官网上找了没有,能不能传我一份(),谢谢 ...

去匿名的网站应该也可以找到。

网友:
下载不了,网页不存在,晕了,直接发到我邮箱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