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本新装xp sp3后,播放音频文件几分钟后声音没有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5-01-13):
rt,用酷我音乐或者优酷播放几分钟后,电脑没有声音。调节音量或者暂停或者快进后声音又有了,然后放几分钟声音又消失。重装系统和更新声卡驱动问题还是存在。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换一个文件试试

网友B:
去年我一个同事也买了一个联想电脑,和楼主故障差不多,用本机内置音响,放个几秒就没有声音了,搞了个外置的音响后一点问题都没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文件试试

换什么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我一个同事也买了一个联想电脑,和楼主故障差不多,用本机内置音响,放个几秒就没有声音了,搞了个外置 ...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试了用ubuntu可以正常使用,晚上试试外置行不行,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试了用ubuntu可以正常使用,晚上试试外置行不行,多谢 ...

下载个驱动精灵更新一下。

再不行就用原装光盘驱动。、、记得联想官网好像有驱动。

网友:
WINXP 的安装文件,重新装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个驱动精灵更新一下。

再不行就用原装光盘驱动。、、记得联想官网好像有驱动。 ...

这些都试过了,问题还是没解决

楼主:
跟三楼说的情况一样,内置不行,接个耳机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换换驱动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