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教:直流mA档位,内阻多少欧

楼主(2015-01-13):
同学做工程,很多时候需要测量4~20mA电流。
他问我一个问题:一般的4~20mA接收端,内阻都是250欧左右,那么能否使用万用表的mA档,不断开接线,直接测量电流。
我考虑了一下,假设万用表mA档位内阻很小,这样是可以的,因为信号源是电流源,本身会限制电流。mA档内阻越小,测量越准,假设mA内阻250欧,测量结果就是真实值的一半了(近似,因为线路还有电阻)。
测试了一下,Fluke15B,mA档内阻近似为0欧,小于1欧,有可能是表笔质量不太好接触不良。有人以前提到过优利德UT61E,mA档内阻10欧,这种情况误差就比较大了,当然换算后也能用。
由这个问题,突然想到,各位不同型号的万用表,mA档内阻都是多少欧呢?

网友:
这个内阻一般不影响测量电流,除非内阻太大使电压受限

网友A:
其它都没错

mA档内阻越小,测量越准,假设mA内阻250欧,测量结果就是真实值的一半了(近似,因为线路还有电阻)

电流源的内阻就是接近无穷大的, 只要不超过其输出电压的能力(也就是负载电阻不要太大), 准确度都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据我手头上的了解mA级是1ohm,A级0.1ohm

网友:
同一个万用表的电流档是越小内阻越大

网友:
我用的1ohm/2W,mA档,后级ADC是ADI公司的24位AD7799

网友:
常见万用表满量程采样电压是200mv或者2v,按200mv量200ma算,电阻是1欧

网友:
3楼说得对,电压源才适用内阻和负载电阻分压的算法。

网友:
4-20mA是恒流源,内阻只要在规定的范围内都不影响电流的大小的,楼主的值减半不知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9楼正解,电阻只要在范围内都不影响电流大小,有影响的是取样电阻的温漂,这个很难去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都没错

mA档内阻越小,测量越准,假设mA内阻250欧,测量结果就是真实值的一半了(近似,因为线路还有 ...

对不起,我说的模糊了。我的意思是模拟输出的电流源通过双绞线与模拟输入端连接到一起以后,用万用表mA档并联于双绞线上测试的结果。
因为通常20mA模拟量输入部分,都是加了一只250欧的电阻(可能是专用型,192形式的电阻没有250欧阻值,只有249欧,也可能是四只1k并联出来的)。当输入输出接到一起后,线路等效电阻已经变为250欧了,这个时候假如mA档内阻是250欧,才可能起到分流显示一半的效果。
楼上很多人说Fluke的mA档内阻是1欧,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我两只15B的mA档熔断器都被败家朋友们烧了,昨天测试时是用焊锡丝短接的500mA熔断器那个位置,我以为是我随意连接导致的接触电阻偏大显示成了1.4欧姆。
另外15B的uA档测试电阻是101欧左右,也让我判断成了1欧的阻值是焊锡短接熔断器不良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说的模糊了。我的意思是模拟输出的电流源通过双绞线与模拟输入端连接到一起以后,用万用表mA档 ...

你先搞清楚什么叫恒流源。不知道可百度。串个万用表就影响测量电流,那还叫恒流源!?

网友:
用另一个表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如果你的信号源是理想电流源的话,,无论你是250欧母 还是 1兆欧姆,测量结果都是对的,,因为理想的电流源为了维持4-20MA这个电流会提升他的输出电压直到满足电流大小。。。

但实际的4-20MA设备做不到,最多也就能提高到自己的电源电压,,,一般你接100R 到 300R 的负载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随便串几个万用表,都不会影响测量。。

万用表MA档内阻不通的表肯定不同,越高档的越小,,但是再怎么低挡的万用表,内阻应该最多0.1欧,,,

网友:
楼上好多人没有看清楼主说的情况,楼主说把万用表并联在输入端口测电流,这样是要考虑表的内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搞清楚什么叫恒流源。不知道可百度。串个万用表就影响测量电流,那还叫恒流源!? ...

大哥,我是并联在双绞线上测的,不是串联!
如果是串联,我还在这里掰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你的信号源是理想电流源的话,,无论你是250欧母 还是 1兆欧姆,测量结果都是对的,,因为理想 ...

1、我还是大概理解电流源的,请您仔细看,我是并联测量电流,不是常规的串联测试。
2、我也理解输出带载能力受限于电压,不会无限制升压,西门子的PLC S7-200的0~20mA模拟量输入是250欧,输出是500欧,输出大于输入,估计是为了提供远距离线路驱动能力,毕竟线路也是有电阻的。
3、mA档0.1欧的说法有问题,楼上很多人都说是1欧,以我测试的结论看,1欧左右还是差不多的,肯定不是0.1欧左右,300元以上的万用表,不能算是太低端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还是大概理解电流源的,请您仔细看,我是并联测量电流,不是常规的串联测试。
2、我也理解输出带载 ...

怎么并联测?采用换算?
电流表的内阻能算出的。一般最小电压档除以最少电流档位就算出来了。

楼主:
给大家看看,我刚刚的测试结果,用15B和17B测,大概分布在0.8~0.9欧姆左右,15B和17B的精度应该差不多吧。
去除熔断器内阻,内部采样电阻阻值估计1欧左右,楼上的兄弟们,很多说的是对的。但加上熔断器,也不是太对了,不知我买的某宝熔断器比真的差多少,但我估计真的500mA熔断器电阻小于0.1欧的概率也不是太高,总是需要发热熔化才能断开保护的啊。

楼主:
新买的山寨熔断器,大家看看内部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8358485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大家看看,我刚刚的测试结果,用15B和17B测,大概分布在0.8~0.9欧姆左右,15B和17B的精度应该差不多吧。

这么测油问题吗?
感觉线阻都不止啊!
用恒流源,然后测电压吧,我觉得还是这样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测油问题吗?
感觉线阻都不止啊!
用恒流源,然后测电压吧,我觉得还是这样靠谱。 ...

比较穷,手头没有恒流源,也没有电桥。
线阻和接触电阻有影响,但绝没您说那么严重,看看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穷,手头没有恒流源,也没有电桥。
线阻和接触电阻有影响,但绝没您说那么严重,看看这个 ...

那就是这样吧 我们也有各种万用表  Fluke的电流档确实比胜利之流小很多。

网友C:
为何你不串入测试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你不串入测试电流??

麻烦,需要拧螺丝,还得手捏紧线头
实验室条件不成问题,出差现场,尤其是基建施工、布线、调试近似同步进行的场合,非常麻烦,多路测量的场合更甚。手指冻的麻了,还没有照明,需要用手机LED

网友A:
瞎搞,并联就测电压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搞,并联就测电压就对了

既然您不理解这种做法,那就算了,总有个别如16楼的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度娘,15B原理图不知准确否。

从两个电流熔断器看,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15B的背板上明确标注了电流熔断器规格,10A和500mA的开断能力都是1000V/20 000A。而且我测试的结果mA档内阻1.8欧左右,uA档内阻101欧左右,与图上都有些差异。
我怀疑这是原始的设计方案,可能fluke做过优化,也可能是楼上某些兄弟提到的mA档内阻9.9欧姆的来源

楼主:
楼上几位提到过胜利的表电流档内阻相比Fluke15B偏大,所以我今天又用国产的优利德UT58A做了测试,结果如图。
20A交直流档位,内阻都很小,大概0.1欧左右,就不发照片了。
UT58A不是自动档,不同档位,内阻变化,而且好多级。不清楚Fluke15B的内阻小,是因为测试时根据量程需要,芯片切换了较低阻值的采样电阻,还是同样一个采样电阻放大倍数调整不同,我估计后者的概率大一些。

楼主:
而且终于知道了这款UT58A比fluke的15B唯一一点优势的地方,估计由于9V电池的设计,二极管压降档最高电压是2.47V,而15B由于2*AA供电,所以电压只有1.5V左右。
当测量普通二极管时,表现一样,但用于测量绿光红光之类常见的LED时,UT58A能判断LED的极性,而且LED可以发光,非常直观。
而15B则无法直接进行类似测试,当然,采用特殊方法可以,比如我将一只15B和一只17B串联,二极管压降测试开路电压升高到2.8V以上,二极管档终于可以让LED发光了
关于新款F15B+测量LED压降的情况,参见另一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8375919

网友F:
LZ搜fluke过程钳表
专门针对这个的。
http://www.fluke.com/Fluke/cnzh/ ... e-77x.htm?PID=56129

说串万用表的估计都是搞弱电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搜fluke过程钳表
专门针对这个的。
http://www.fluke.com/Fluke/cnzh/Process-Calibrator/Loop-Calibrato ...

以前知道这类设备,今天查了一下,比Fluke179还贵,我们可是穷公司哦
感谢理解我出差调试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