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stm32cubemx进行SPI配置,读取flash的方法

楼主(2015-01-13):
试验目的:芯片采用F0芯片,通过配置SPI1完成W25X16的读写。片选CS为PA1,SCK为PB3,MISO为PB4,MOSI为PB5
具体配置:

由于没有使用中断和DMA,所以中断配置不选。

程序分析:
首先要读取W25X16的ID号,需要发送0x90,加2个伪数据+0x00。同时由于ID号为2个8位数据构成,并且ST的F0芯片的SPI是要读取时需要先写,所以定义
uint8_t Data1[4] = {0x90,0x00,0x00,0x00}
uint8_t Data2[2]= {0x00,0x00}
uint8_t Rxdata[2];

然后主程序中使能SPI端口:HAL_SPI_MspInit(&hspi1);
最后就是读取ID命令了,如下图

此时Rxdata=0xEF14,这个就是W25X16的ID号。
读取ID正确了,剩下的就是对Flash的操作了。

网友(2015-03-20):
多谢,最近正愁着该怎么弄呢!

网友A:
请问楼主,用这个向导生成的代码和官方的库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这个向导生成的代码和官方的库兼容吗?

你指的是什么库?标准库还是HAL库?如果是标准库,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刚下,去试试

网友(2015-08-11):
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2015-12-07):
这工具不错 就是跟原来library不兼容 经常搞得一大堆编译报警 错误,新api也要从头学习才行 我也是适应了好久还是蒙蒙懂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