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微信申请的样品,感谢飞思卡尔和阿莫

楼主(2015-01-13):
收到微信申请的样品,感谢飞思卡尔和阿莫

上图:

楼主:
mk64fn1m0vll12和m26m7v 貌似是KL26

网友A:
引用 楼主:
mk64fn1m0vll12和m26m7v 貌似是KL26

大小为么差别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为么差别这么多

封装不一样 小的个是BG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封装不一样 小的个是BGA

BGA个人DIY搞不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个人DIY搞不定吧

可以外协 一般焊比较难的器件都是让外边做

网友B:
怎么才收到啊 ,这活动早就结束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GA个人DIY搞不定吧

弄个热风枪,多练习练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装不一样 小的个是BGA

那个BGA完整型号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GA个人DIY搞不定吧

有热风枪的话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外协 一般焊比较难的器件都是让外边做

DIY只是一两件,外边做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个热风枪,多练习练习

这个没玩过,所以我申请片子,尽可能不要BGA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热风枪的话也是可以的。

光有风枪不行吧,板子下面也要恒温,看过候电脑主板的设备,哪是相当的复杂

网友:
BGA焊,很需要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有风枪不行吧,板子下面也要恒温,看过候电脑主板的设备,哪是相当的复杂 ...

是的,下面还有一个加热台,用起来就方便多了。热风枪如果手艺好也是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才收到啊 ,这活动早就结束啦!

是论坛寄出来的 以前的k60没货了 所以换成了k64

楼主:
为什么没人关注k64呢 要比另一个芯片功能更强大呢 考虑做一个开发板c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论坛寄出来的 以前的k60没货了 所以换成了k64

呵呵 , 那赚了啊 ,  好像K64比K60要贵些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人关注k64呢 要比另一个芯片功能更强大呢 考虑做一个开发板c

K64太高大上了, 一般的应用用不到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人关注k64呢 要比另一个芯片功能更强大呢 考虑做一个开发板c

K60,K64带MAC,支持网络,应该不错的

网友:
60 64总体好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