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abVIEW做的公司考勤系统

楼主(2015-01-13):
留给需要的人

网友:
流弊,没得说

网友:
顶一个   lz应该简单介绍下

楼主:
里面有ReadMe说明:
1. open working time template.xlsx, add additional eployees if necessary,and make sure the name is matched with Time Cards.xls
2. If employees left the company, only hide the columns, do not delete.
3. open Working time.exe, the default max cards number is 150, if it's bigger than 150, please ask engineer to support.
4. Copy new 1_attlog.dat file to the same folder as working time.exe
4. Workday to rest.txt means holiday, don't need to work, please change it if necessary
5. Weekend to work.txt means weekend need to work, please change it if necessary
6. Please make sure working time template.xlsx, 1_attlog.dat, Workday to rest.txt and Weekend to work.txt are available in the same folder.

楼主:
有需要源程序的在这里

网友:
有没有下位机 ?

网友:
lz应该简单介绍下

网友:
冠希哥确实牛。。。

网友:
labview用到极致了

网友:
以前学过

网友:
楼主不仅拍得一手好照片,还写得一手好代码

网友:
能打指纹么?

网友:
有空看看。不过,把软件能充分发挥到极致都是牛人。

网友:
我屮艸芔茻 也不嫌麻烦啊。。。LabVIEW做这个

网友:
一直都在学习!谢谢了

网友:
正打算学这个,谢谢

网友:
这也行?牛x

网友A:
要安装LabVIEW,打不开!

网友:
高手,不过labview的功能也够强大的了

楼主:
下位机是某公司生产的考勤机,打卡后导出的文件是 1_attlog.dat
第一列是卡号,第二列和第三列是打卡日期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安装LabVIEW,打不开!

第一个发的是可执行文件,需要安装Labview运行引擎
http://www.ni.com/download/labview-run-time-engine-2013/4059/en/
因为会用到Excel,所有必需有office 2007及以上版本

楼主:
只要 考勤机出的格式和 1_attlog.dat 文件中的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格式一样就可以直接用
working time template.xlsx 是模板,里面有Excel公式,一般只需要修改第一列的名字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骑牛去打仗,用马来耕田

楼主:
LabVIEW最主要用处在测试测量这一块
但是公司人事要求开发一个软件,能把考勤系统做的更自动化点,所以就开发了这样一个小程序。
顺便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免去二次开发。

网友:
工程师  都是万金油啊。指到哪里 打到哪里。

网友:
打开源文件的时候提示有几个subvi找不到呢

网友(2017-07-21):
打开时有问题

网友(2019-04-11):
缺少文件呀  提示查找名为“Find Multiple Rows Index from Property Name.vi"

网友:
大炮打蚊子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vi"Days of the Month.vi",用这个控件可以实现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2019-09-24):
哥们,找不开啊,我想看看做的界面啥样的,有打开的,发个图片的吗

网友:
这都可以??
有跑起来麻烦贴个图来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