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400M频率,10W的射频切换开关

楼主(2015-01-13):
是这样的,要做一个数传模块,射频功放是7W的,但需要收发切换,求推荐一个10W的射频切换开关,频率覆盖400M-500M就可以了。
最好比较简单,便宜。。。。

网友A:
这么大功率?GaAs就不要想了,PIN管电路能搞定吗?搞不定就高频继电器,除了体积大之外几乎完胜其他技术,特别是隔离度,60个dB很轻松啊

网友B:
这个功率的SPDT,没有便宜的,自己用PIN 管做吧。 看你的频率 和功率,你用的是RA07M4047 做PA 吗,还是用管子做的?

网友A:
另外,大于33dBm 的功率器件,木有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大于33dBm 的功率器件,木有便宜的

猫大侠说的对,这个功率的开关,用量很小,所以售价都很高,
我认为买这个切换开关的钱,不如多配一套天线,RX TX 各一套天线,这个隔离度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猫大侠说的对,这个功率的开关,用量很小,所以售价都很高,
我认为买这个切换开关的钱,不如多配一套天 ...

只有一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率的SPDT,没有便宜的,自己用PIN 管做吧。 看你的频率 和功率,你用的是RA07M4047 做PA 吗,还是用 ...

直接用的模块,芯片搭起麻烦。。。。快速搞定,后面再考虑成本。。。贵就贵点,求个片子吧。。。
PIN 管怎么答,不是要对400M左右进行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GaAs就不要想了,PIN管电路能搞定吗?搞不定就高频继电器,除了体积大之外几乎完胜其他技术, ...

对讲机都是PIN的,就是看起电路有点复杂一样的。

网友C:
pin的话,我个人认为业余条件下非常难,然后就是隔离度不够,
最好的普通人能玩的也就射频继电器的很简单,就和玩普通继电器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的话,我个人认为业余条件下非常难,然后就是隔离度不够,
最好的普通人能玩的也就射频继电器的很简单, ...

好,放弃PIN,不是没有技术,是没有什么去折腾。还是放在重点上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放弃PIN,不是没有技术,是没有什么去折腾。还是放在重点上比较好。。。 ...

话说,要是PIN弄好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否则这些东西也不会这么贵了,不会是随便一个作坊就能整的啊,得高端仪器得射频熟手(简称射手

建议继电器选安捷伦的,那些杂牌不适合工程样机,否则到时候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要是PIN弄好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否则这些东西也不会这么贵了,不会是随便一个作坊就能整的啊 ...

RFSW6124 这个片子怎么样?继电器,体积不行,装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GaAs就不要想了,PIN管电路能搞定吗?搞不定就高频继电器,除了体积大之外几乎完胜其他技术, ...

RFSW6124 怎么样?

楼主:
RFSW6124 好像哪里都买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RFSW6124 这个片子怎么样?继电器,体积不行,装不进去。

才1瓦的功率,我觉得用不了,不适合,
这种大信号除了PIN就是继电器,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途径可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1瓦的功率,我觉得用不了,不适合,
这种大信号除了PIN就是继电器,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途径可选的, ...

SKY13290-313LF  这个呢。。。

网友D:
大功率继电器才是王道

要不就采用环形器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继电器才是王道

要不就采用环形器隔离

环型器,200W。。。太夸张了。。。

网友E:
都这个要求了还想要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继电器才是王道

要不就采用环形器隔离

你到是提醒过了,生产环形器的厂家。。。。MASW-000834-13560T  是一款PIN 的SPDT 50W 瞬间可以1000W。。。 我滴个神。。。
但是需要驱动电路,而且这个驱动电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这个要求了还想要便宜的,

用PIN 搭是非常便宜的。。。2元之内。不过很麻烦。。。用现在芯片很贵。。。

网友:
楼主纠结大半天,还是没跳出这个圈圈。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该考虑到这么大功率切换电路怎么做的问题,哪能做一步想一步。

网友F:
收发频率是多少?如果间隔10MHz可以考虑双工器,后面再加滤波器。同频的话那只好用环行器,环行器隔离度23dB左右,到开关只有15dBm(31mW),小功率电子开关好选多了。环行器需要定制,量少200-300左右。

网友G:
我认为切换不是难事情,难的是你切过去后,没有负载的那路怎么保护啊?

不保护会瞬间烧功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切换不是难事情,难的是你切过去后,没有负载的那路怎么保护啊?

不保护会瞬间烧功放的。 ...

一收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发频率是多少?如果间隔10MHz可以考虑双工器,后面再加滤波器。同频的话那只好用环行器,环行器隔离度23d ...

450左右 半双工 基本认为同频

楼主:
切过去前,功放应该就关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左右 半双工 基本认为同频

FM msk数传模块从频率上看应该收发应该是频分的,频率间隔10M。如果模块是自己做的通过apc引脚开关功放,加二极管开关就行,按标准对讲机方式控制。数传电台做50w也是这样子,7w不算高,手台很多都5w。外购的便宜方案加环行器(环行器有很强的方向性),高可靠加双工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另外,大于33dBm 的功率器件,木有便宜的

射频的东西也懂,大牛。

网友(2016-06-30):
PIN管就很不错,日系机器用的很多。

网友(2016-08-23):
这么大功率,还是射频,建议还是多匹配一套天线算了  成本核算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射频的东西也懂,大牛。

软硬通杀还懂射频,确实厉害啊

网友I:
这个如何?
http://www.digikey.com.cn/search ... mp;keywords=pe42424

频率 - 下        100MHz
频率 - 上        6GHz
隔离 @ 频率        48dB @ 2.4GHz(标准)
插损 @ 频率        0.8dB @ 2.5GHz
IIP3        61dBm(标准)
拓扑        反射
电路        SPDT
P1dB        41dBm(标准) IP1dB
特性        -
阻抗        50 欧姆
工作温度        -40°C ~ 105°C
电压 - 电源        2.3 V ~ 5.5 V
RF 类型        802.11a/b/g/n/ac
封装/外壳        6-UFDFN 裸露焊盘
供应商器件封装        6-DFN(1.5x1.5)

网友:
Pin有这么难吗,才40dbm.就是47也没啥。仔细看看对讲机的电路,这个真不难

网友:
晕实际才7w,坚决pin别想别的了。一个玩射频的人,整天去寻觅什么ic这和那些只会写代码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个如何?
http://www.digikey.com.cn/search/zh/PE42424A-Z/1046-1119-2-ND?recordId=4952299&keywords=p ...

这种芯片最大的问题是隔离度,如果RX回路有LNA,泄露过来的能量就有-8dBm左右,LNA基本就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最大的问题是隔离度,如果RX回路有LNA,泄露过来的能量就有-8dBm左右,LNA基本就饱和了。 ...

收发不同步,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最大的问题是隔离度,如果RX回路有LNA,泄露过来的能量就有-8dBm左右,LNA基本就饱和了。 ...

切换前PA就先关掉了吧
不然热切换,没有IC能承受接近10W的功率
而且收发同频,发射不关,就算隔离度有100dB也没用啊,泄漏到RX的能量不会饱和,灵敏度也会因为干扰不行了

网友:
PIN二极管,

网友:
同问 有没有几千瓦的短波切换开关啊?

网友(2017-03-25):
用二极管吧,很简单的,用IC成本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