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yi的KL25开源项目进行中....[宠物(兔子/狗)自动定时喂...

楼主(2015-01-13):
项目描述:
准备制作一个宠物(兔子/狗)自动定时喂食机。由于出差、旅游或回家过年等原因,有时会有一周的时间不在家,但是所喂养的小动物又没人照顾,所以想借此机会在学习Freescale的Cortex-m0的KL25 MCU的同时,解决这个问题。
项目目标:可提供7天,每天3次的自动投食。3次的投食时间可设置。
后续可扩展:喂水,音乐或主人声音播放,增加雨棚的自动控制(要加雨滴传感器)。

使用KL25的:RTC\GPIO\PWM\低功耗休眠及唤醒,实现按键、LCD驱动、步进电机驱动、时钟功能、闹钟功能(通过闹钟实现定时喂食)

系统框图:

总费用:313元
7个小步进电机及驱动板   9X7=63    之所以采用7个步进电机,是担心7天的食物重量太重,一个步进电机带不动。另外就是考虑到宠物安全问题,希望采用锂电池供电,小电机锂电池可以带的动,当然也可以小蓄电池供电。一天分3次步进,对应3次喂食。
1个128X64点阵液晶屏   25
1个锂电池充电升压模块      10     时间紧张,就使用现成模块,实际上可以自己搭电路。
其他零件、结构费用:   50     不需要打板,自己用洞洞板搭。
如果KL25的RTC不适用,会采用时钟模块。
时钟模块、锂电池自备、电源适配器自备

计划完成时间:

预计完成的时间。
预计两个月完成。争取春节前可用。

版权:
作品的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授权发布在阿莫网站上,阿莫网站和飞思卡尔拥有资料的发布权和使用权。

楼主:
保证金已经让朋友代支付。阿莫请查收后寄出快递。谢谢!

网友:
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 !

网友A:
看到这个项目突然想到,应该顺便做一个粪便处理系统。嘿嘿嘿

网友:
恶趣味了一下,楼主见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项目突然想到,应该顺便做一个粪便处理系统。嘿嘿嘿

这个可以有,要是养兔子半个月不打扫,那真就堆积成山,臭味绕梁了。

网友C:
同学刚做过一个宠物管理系统,以上功能都有,还加了摄像头,以太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要是养兔子半个月不打扫,那真就堆积成山,臭味绕梁了。

你好懒兔子。关键是兔子可以到指定的地点排泄。不知您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学刚做过一个宠物管理系统,以上功能都有,还加了摄像头,以太网

宠物管理系统中以太网干嘛用的  !

网友:
这项目有意思,期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宠物管理系统中以太网干嘛用的  !

可以通过手机端远程观看现场情况,或手动控制转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手机端远程观看现场情况,或手动控制转盘

使用的无线wifi 嘛 ?

网友:
好主意啊,经常出差的人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的无线wifi 嘛 ?

宠物端用的是有线

网友:
养宠物的挺多的,尤其是兔子喂养比较麻烦,兔子不懂得饱,吃多了会撑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图都是怎么画的?

像是Office画的

网友:
智能宠物养殖?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宠物管理系统中以太网干嘛用的  !

远程控制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学刚做过一个宠物管理系统,以上功能都有,还加了摄像头,以太网

解决了粪便问题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粪便问题了吗

只管喂食物,水,粪便不在考虑范围

网友F:
支持下,之前有个自动喂鱼的,啊猫啊狗这种这种比较麻烦

网友:
莫大推出这个开源项目真是太好了,有得学习了。童鞋们加油啊!水平有限只能帮顶了。

网友G:
这个还得要个懂结构设计的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管喂食物,水,粪便不在考虑范围

要是能把粪便问题解决了,一定很赞!

网友:
这个项目有意思

网友:
这个项目有点意思,嘿嘿,自动养殖

网友H:
我想参加这个项目,宠物自动喂食机。具体有什么计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把粪便问题解决了,一定很赞!

目前还没有提上议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项目突然想到,应该顺便做一个粪便处理系统。嘿嘿嘿

兔以食为天,生存是第一位的。先解决饿不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要是养兔子半个月不打扫,那真就堆积成山,臭味绕梁了。

是啊,每天打扫一次都还有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懒兔子。关键是兔子可以到指定的地点排泄。不知您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

兔子还是比较爱干净的。一般会自己到固定的地方排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图都是怎么画的?

用PPT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懒兔子。关键是兔子可以到指定的地点排泄。不知您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

要是能培养到固定的地方就好办了,可以考虑定时冲水或者自动封装一次性的塑料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兔子还是比较爱干净的。一般会自己到固定的地方排泄。

为啥我家以前养的兔子不呢,没教育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培养到固定的地方就好办了,可以考虑定时冲水或者自动封装一次性的塑料袋 ...

对,关键是如何培养这个问题,其余的处理都不是什么难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兔以食为天,生存是第一位的。先解决饿不死的问题。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系统框架图很萌,赞

网友I:
今天还在网上看到一个台湾人搞的宠物猫自动喂食机。
http://www.huxiu.com/article/106226/1.html
在indiegogo上的众筹
https://www.indiegogo.com/projec ... zes-your-cat-s-face

网友I:
其实真的应该搞个粪便处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下,之前有个自动喂鱼的,啊猫啊狗这种这种比较麻烦

鱼饲料比较小,也没有排泄问题。相对好弄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家以前养的兔子不呢,没教育好……

也没专门培养。只是放了一个上面放有铁丝栅栏的盘子。说过兔子也爱干净,就像人上大号一样,下次不会弄在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真的应该搞个粪便处理机

是该搞一个,夏天一天两次,没人愿意打扫。不过工程量太大,时间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参加这个项目,宠物自动喂食机。具体有什么计划吗

我会把制作过程放到这个帖子来,喜欢就一起弄吧。由于每天要上班,只能每天晚上和周末弄。有什么好建议,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得要个懂结构设计的哈

是啊。喂食机械结构很头痛。七天,每天三次,兔子每次的食量也大一些。我担心一个电机带不动,才分成七个。

此外,采用罐式堵口的方式投料又担心卡住。初步想用推式的结构。

有什么好建议吗?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管喂食物,水,粪便不在考虑范围

水的问题我这次也没列入,兔子不能喝太多水,会拉稀致死的。主要是通过蔬菜或胡萝卜给水。

如果需要,加个水泵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还在网上看到一个台湾人搞的宠物猫自动喂食机。
http://www.huxiu.com/article/106226/1.html
在indieg ...

这个很是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开发套件已经寄出,申通:968804636393

运费我们已经支付,广东省内1-2天到,省外3-5天到。

先谢谢了。估计周六就可以拿到手开始了。
目前在熟悉开发软件和器件资料,准备物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喂食机械结构很头痛。七天,每天三次,兔子每次的食量也大一些。我担心一个电机带不动,才分成七个 ...

可以做成盒状的,盖子露个缺口,电机带动盖子转不就得了

网友C:
你的小步进电机及驱动板才九块钱,小步进电机及驱动板是怎么样的?

网友K:
楼主,你的系统框图是用什么画的呢,看上去很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的系统框图是用什么画的呢,看上去很高端

hehe,前面说过了,是PPT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成盒状的,盖子露个缺口,电机带动盖子转不就得了

兔粮一下会掉下来很多,并且担心盖子卡住。

网友L:
机械结构比电路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小步进电机及驱动板才九块钱,小步进电机及驱动板是怎么样的?

驱动就是简单的2003,集成了7个开漏的达林顿三极管。电机也是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机械结构比电路复杂多了

有什么好点子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开发套件已经寄出,申通:968804636393

运费我们已经支付,广东省内1-2天到,省外3-5天到。

快递已经收到了。谢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点子吗?谢谢!

用硬纸片搭硬件,拆个纸箱就有了

网友:
如果装水可以剪个矿泉水瓶子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硬纸片搭硬件,拆个纸箱就有了

怎么让兔粮能定量得出来,电机又不卡?7X3   共21次喂食。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让兔粮能定量得出来,电机又不卡?7X3   共21次喂食。

可以设计成21个格子,每次喂食时打开一个,可以考虑做成转盘

楼主:
大家可以想象下面的3个洞为什么各相差90度?

楼主:
方案一需要7个电机,尺寸估计也大。想了好长时间,于是有了方案二:

这个方案只要6个电机,尺寸也很紧凑。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大家可以想象下面的3个洞为什么各相差90度?

食量分配?顺便再次点个赞!

网友O:
引用 楼主:
方案一需要7个电机,尺寸估计也大。想了好长时间,于是有了方案二:

运动到两个罐子之间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运动到两个罐子之间怎么办?

有兔粮的罐子口被封,兔粮不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食量分配?顺便再次点个赞!

提示一下,每次喂食电机转30度。3个兔粮罐呈120度分布。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  期待好的效果

网友:
哈,创意很不错。

网友:
再来关注下,好像安排挺周到的

网友:
全能机器人!

网友M:
引用 楼主:
方案一需要7个电机,尺寸估计也大。想了好长时间,于是有了方案二:

用这么多电机,体积应该小不了

网友P:
这个主题很不错,网络怎么弄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用这么多电机,体积应该小不了

喂狗应该OK,体积大点无所谓

网友M:
引用 网友P:
喂狗应该OK,体积大点无所谓

现在狗也在家里养,体积小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这么多电机,体积应该小不了

兔子好一些。正在做结构。我的目标是七天的兔粮。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主题很不错,网络怎么弄

目前没有考虑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狗也在家里养,体积小些好

狗狗食量大,体积的确会大一些。

网友:
这个不错,我看看用stc的弄一个,飞思卡尔的不熟悉。lz机械结构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兔粮一下会掉下来很多,并且担心盖子卡住。

实物就放在盒子里,开盖即食

网友C:
其实可以做的跟过年的糖果盒是的,下面好多格,放满了粮食,盖子只有一个缺口,每次只有一格露出来 ,要吃只要旋转盖子就好了,这样一个电机就好了

网友Q:
http://www.huxiu.com/article/106226/1.html具有自动猫脸识别功能,还可以学习猫的习性,使猫既能吃得饱,还不会发胖。

网友R:
引用 楼主:
方案一需要7个电机,尺寸估计也大。想了好长时间,于是有了方案二:

饵食的送料觉得可以用螺杆,可以方便控制送多少的料,包装机上用的比较多,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R:
饵食的送料觉得可以用螺杆,可以方便控制送多少的料,包装机上用的比较多,可以参考一下。 ...

如果能用螺杆实现,体积应该小而且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R:
饵食的送料觉得可以用螺杆,可以方便控制送多少的料,包装机上用的比较多,可以参考一下。 ...

不知道螺杆的成本怎么样?

楼主:
今天在写LCD的代码,KS0108的,忙检测过不了。哪位网友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Q:
http://www.huxiu.com/article/106226/1.html具有自动猫脸识别功能,还可以学习猫的习性,使猫既能吃得饱, ...

这个我也看了。的确是髙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做的跟过年的糖果盒是的,下面好多格,放满了粮食,盖子只有一个缺口,每次只有一格露出来 ,要 ...

这也是个好方案。目前我初步准备采用方䅁二。简化一下,不用罐子,直接用木板钉成盒子,下面开口。正在锯五合板。

网友:
期待这个项目成型以后的样子。

楼主:
先发个时钟部分代码吧。调试已经通过。

#include "includes.h"   //包涵总头文件

void MCGIRCLK_OutEnable(uint_8 clock);      //启用内部快速时钟

volatile  uint_16 DSEC;
unsigned char const MONTH_Table[12] = {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
unsigned int Time_MARK[6] = {2015,2,3,23,59,50};
unsigned int Time_LAST[6] = {2000,8,18,18,18,18};
#define YEAR   Time_MARK[0]
#define MONTH  Time_MARK[1]
#define DATE   Time_MARK[2]
#define HOUR   Time_MARK[3]
#define MINUTE Time_MARK[4]
#define SECOND Time_MARK[5]

int main(void)
{
    //1.声明主函数使用的局部变量
        uint_8 i,j;

        uint_8  * g_time[] ={"00","01","02","03","04","05","06","07","08","09",
                                                 "10","11","12","13","14","15","16","17","18","19",
                                                 "20","21","22","23","24","25","26","27","28","29",
                                                 "30","31","32","33","34","35","36","37","38","39",
                                                 "40","41","42","43","44","45","46","47","48","49",
                                                 "50","51","52","53","54","55","56","57","58","59",

        }; //0~59字符LCD显示转换

        uint_8 g_DispalyInit1[20] =  "Now time is 88:88:88";
        uint_8 g_DispalyInit2[20] =  "          2015-01-28";
        uint_8 g_DispalyInit3[20] =  "Last feed time 88:88";
        uint_8 g_DispalyInit4[20] =  "Next feed time 88:88";

    //2.关总中断
    DISABLE_INTERRUPTS;
        //3.初始化底层模块
    LEDInit();                                  //LED初始化
    LCDInit();                                  //LCD初始化
    KBInit();                                   //键盘初始化

    tpm_init(TPM0,TPM_CLKSRC_PLL,1000);         //初始化TPM模块,1ms中断一次

    //4. 给有关变量赋初值
    i = 0;
    //LCD输出格式化
    LCD_write_String(1,0,g_DispalyInit1,20);
    LCD_write_String(2,0,g_DispalyInit2,20);
    LCD_write_String(3,0,g_DispalyInit3,20);
    LCD_write_String(4,0,g_DispalyInit4,20);

    //5. 使能模块中断
    tpm_enable_int(0);

    //6. 开总中断
    ENABLE_INTERRUPTS;

    for(;;)
    {

             Clock_OnTimer();
             if(DSEC == 0)                                //判断秒钟是否发生变化
             {
             if(Time_LAST[3] != HOUR)
             {
                     i = HOUR;
                     LCD_write_String(1,12,g_time[i],2);
                     Time_LAST[3] = HOUR;
             }
             if(Time_LAST[4] != MINUTE)
             {
                     i = MINUTE;
                     LCD_write_String(1,15,g_time[i],2);
                     Time_LAST[4] = MINUTE;
             }
             if(Time_LAST[5] != SECOND)
             {
                     i = SECOND;
                     LCD_write_String(1,18,g_time[i],2);
                     Time_LAST[5] = SECOND;
             }
             if(Time_LAST[0] != YEAR)
             {
                     i = 20;
                     LCD_write_String(2,10,g_time[i],2);
                     j = YEAR%100;
                     LCD_write_String(2,12,g_time[j],2);
                     Time_LAST[0] = YEAR;
             }
             if(Time_LAST[1] != MONTH)
             {
                     i = MONTH;
                     LCD_write_String(2,15,g_time[i],2);
                     Time_LAST[1] = MONTH;
             }
             if(Time_LAST[2] != DATE)
             {
                     i = DATE;
                     LCD_write_String(2,18,g_time[i],2);
                     Time_LAST[2] = DATE;
             }
             }

    }
//===========================================================================
        return 0;
}

//启用MCGIRCLK时钟,输出时钟频率在31.25Khz ~ 4Mhz
void MCGIRCLK_OutEnable(uint_8 clock)
{
        PORTC_PCR3 = PORT_PCR_MUX(0x5);
        SIM_SOPT2 = SIM_SOPT2_CLKOUTSEL(clock); //复用PTC3为CLKOUT,观测输出时钟波形
        MCG_C1 |= MCG_C1_IRCLKEN_MASK|MCG_C1_IREFSTEN_MASK;
        MCG_C2 &= ~MCG_C2_IRCS_MASK;
}

void Clock_OnTimer()
{
        unsigned char Days = 31;

        if (DSEC >= 1000)
        {
                DSEC = 0;
                SECOND++;
        } //1秒一次
        if (SECOND >= 60)
        {
                SECOND = 0;
                MINUTE++;
        } //60秒一次
        if (MINUTE >= 60)
        {
                MINUTE = 0;
                HOUR++;
        } //60分一次
        if (HOUR >= 24)
        {
                HOUR = 0;
                DATE++;

                if (MONTH == 2) //处理润年2月份问题
                {
                        if (YEAR % 4 == 0)
                        {
                                Days = 29; //逢4润
                        }
                        else
                        {
                                Days = 28;
                        }
                        if (YEAR % 400 == 0)
                        {
                                Days = 28; //逢400不润
                        }
                }
                else
                {
                        Days = MONTH_Table[MONTH - 1]; //正常月份,查表得到当月天数
                }
        } //24小时一次

        if (DATE > Days) {
                DATE = 1;
                MONTH++;
        } //一个月一次
        if (MONTH > 12)
        {
                MONTH = 1;
                YEAR++;
        } //一年一次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发个时钟部分代码吧。调试已经通过。

好,加油

楼主:
写程序的时候遇到一个下问题

(AlarmTime[set_x-2][0]/10)*10  等于AlarmTime[set_x-2][0]吗?

仔细想一下是不等于的。结果当时粗心,直接用了AlarmTime[set_x-2][0],害的我查半天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程序的时候遇到一个下问题

(AlarmTime[set_x-2][0]/10)*10  等于AlarmTime[set_x-2][0]吗?

是整数还是浮点数

楼主:
8位无符号整型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8位无符号整型数。

哪确实是有不同

网友(2015-03-17):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  一直在关注

楼主:
现在只差步进电机驱动了。

结构方面比较麻烦点。有一些工作做完了,还有一些很麻烦。

最近事比较多,有些停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加油!期待成品呢!

恭喜楼主完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差步进电机驱动了。

结构方面比较麻烦点。有一些工作做完了,还有一些很麻烦。

soga  加油 等你作品的分享

网友T:
引用 楼主:
方案一需要7个电机,尺寸估计也大。想了好长时间,于是有了方案二:

可以淘宝一下 绞龙  就是螺杆的方式。

小的话应该可以自己用铁丝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可以淘宝一下 绞龙  就是螺杆的方式。

小的话应该可以自己用铁丝做一个。 ...

谢谢。这是个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U:
最难的是机械结构部分,怎么保证不卡粮。我试验了几种结构,最后用的螺杆的,用了半年多了,还是卡了几次。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最难的是机械结构部分,怎么保证不卡粮。我试验了几种结构,最后用的螺杆的,用了半年多了,还是卡了几次。 ...

力量不够,所以卡,加大电机

网友T:
引用 网友V:
力量不够,所以卡,加大电机

不管如何加大电机,不规则物料总有卡嵌的时候,应该做一个判断 在卡嵌的时候倒两圈再转,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管如何加大电机,不规则物料总有卡嵌的时候,应该做一个判断 在卡嵌的时候倒两圈再转,应该能解决。 ...

嗯,这也是个办法

网友:
挺不错,确实有需要

楼主:
没有合适的工具,结构方面困难重重啊!

先上工具:
1、大家猜猜这个是什么。为了这次制作,专门上淘宝买的,结果效果差强人意啊!

2、电钻

3、钢锯

再看看做的结构部件吧,做的不好大家不要笑话啊。

打孔的工具不好,手艺也不过关,最后两个孔打废了。等雕刻机到了,这些东西会好做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管如何加大电机,不规则物料总有卡嵌的时候,应该做一个判断 在卡嵌的时候倒两圈再转,应该能解决。 ...

这是一个好办法。不过用方案二,应该不会存在卡的问题。只是最大喂食天数是设计时就固定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最难的是机械结构部分,怎么保证不卡粮。我试验了几种结构,最后用的螺杆的,用了半年多了,还是卡了几次。 ...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项目有市场,成品出来也去搞个众酬。

网友T:
引用 楼主:
没有合适的工具,结构方面困难重重啊!

先上工具:

固定大小的孔 有那种圆形的开孔器,那个应该比较好用。

网友(2015-04-22):
引用 网友T:
固定大小的孔 有那种圆形的开孔器,那个应该比较好用。

飞机开孔器

网友:
有些养殖场用的自动喂料机。养鸡场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项目突然想到,应该顺便做一个粪便处理系统。嘿嘿嘿

打扫分辨不容易啊,机械结构要复杂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