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在PLC与接线端子之间的连线有没有什么特殊要...

楼主(2015-01-13):
就是控制柜中,各组件模块之间的接线,就是普通的电线么?还是有什么特殊要求的线材?

网友:
机械强度,电流,电压,温度

网友:
有线规要求

网友:
一般用BVR 电线的比较多。

网友:
PLC到端子 一般用0.75 就可以了。很软的。好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