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17和STM3210系列的对比

楼主(2015-01-13):
这两款,内核一样,看硬件配置好象差不多,
因选型需要,哪位DX能简述一下这两款MCU的差异?比如,供货稳定性、同等或相近的配置价格比、技术支持的信息(包括网上的资料)、未来的使用趋势、市场分额等
或者您认为可以考虑的因素.

网友:
LPC 是周大爷家主推的,  FAE服务你是要看量的.  量少,资料自己找, 问题自己查.

网友:
LPC17的UART都是带FIFO,超时中断的,定时器都是2个32bit的,还有32位的计数预分频,CAN外设也很完善,IIC完善,SPI也有8个字的FIFO,配置是非常高大上,100M主频也不错

但是STM32便宜,至少在VCT6等级上比较是这样
------
其他的东西看你的量了

楼主:
好象LPC17系列都没有Ethernet MAC10/100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LPC17系列都没有Ethernet MAC10/100口

LPC1768就带MAC

网友:
其实3楼说的对,17确实很好用,硬件很完善很好用的,
stm的只是那个云云,你都知道的

网友:
NXP真心好用,谁用谁知道,当然,价格在那

网友A:
lpc引脚排列谁用谁知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引脚排列谁用谁知道 :(

是好还是不好?望明述。谢谢

网友:
哈哈,肯定是方便了,引脚想怎么放就怎么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好还是不好?望明述。谢谢

LPC17 用的是ARM的 M3第二版本内核 ,端口翻转速度比STM32F10快一倍。 STM32F10用的是第一版M3内核,这一点LPC17 胜

LPC17的引脚排的太乱P0到P7中间可能还会缺个Px,当你用的引脚比较多,又以连续字节使用的时候 就蛋疼了。 STM32F10这一点做的很好。 STM32F10胜

LPC176x没有总线引出(LPC1788有总线),STM32F10大部分有FSMC  STM32F10胜

传说LPC17比 STM32F10芯片皮实,但没有看到有人做过正真的实验室对比验证,我也不敢乱下结论。

LPC17 USB口升级程序很方便,下载个官方做好的LPC1700 Secondary USB bootloader,插上电脑生成U盘拖BIN文件到U盘就升级成功了,STM32F10实现要库什么的,比较麻烦。 LPC17胜

LPC17 网上资源明显比STM32F10少  不过也基本够用。   STM32F10胜

传说LPC1768的ADC有BUG,数值有时突然有那么一下跳到最大,这一个也是传说,要你自已验证。

STM32F10的 硬件IIC 不好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LPC17胜

网友:
看楼主注重哪方面了,性能绝对LPC17xx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C17 用的是ARM的 M3第二版本内核 ,端口翻转速度比STM32F10快一倍。 STM32F10用的是第一版M3内核,这一 ...

很客观

网友:
STM32F1的外设资源要比LPC17的好不少。STM32F1的稳定性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规范来做还没发现什么莫名其妙的现象。

网友:
要看你干咩了。驱动大尺寸LCD的话,LPC1788是首选。

楼主(2015-10-18):
引用 网友A:
LPC17 用的是ARM的 M3第二版本内核 ,端口翻转速度比STM32F10快一倍。 STM32F10用的是第一版M3内核,这一 ...

传说LPC1768的ADC有BUG,数值有时突然有那么一下跳到最大,这一个也是传说,要你自已验证。

现在我确实遇到了。以下是我将100次ADC的值做输出(没有平均),除了第三路通道外,大部分
转换都正确,但是偶尔一下,转换值会跳到很高,烦恼中................

序号  AD0   AD1     AD2    AD3     AD4
0       307     601     225     2461    817
1       304     600     222     2467    817
2       304     593     217     2478    811
3       306     596     211     2474    806
4       306     602     221     2467    812
5       295     609     219     2461    807
6       302     1650    219     2462    812
7       302     606     219     2462    825
8       302     608     219     2458    821
9       302     607     213     2461    818
10      307     607     219     2458    818
11      306     610     221     2457    818
12      295     616     221     2460    818
13      294     617     221     2466    818
14      302     2153    223     2460    812
15      3283    609     224     2465    812
16      302     605     236     2465    812
17      299     601     236     2465    822
18      299     591     231     2462    820
19      299     3299    218     2468    827
20      297     605     215     2468    820
21      297     605     215     2467    823
22      298     606     222     2464    817
23      298     606     412     2462    821
24      289     608     219     2467    795
25      308     605     223     2467    808
26      308     605     234     2460    815
27      302     605     240     2460    825
28      293     605     234     2457    821
29      1594    611     234     2466    818
30      302     609     233     2460    812
31      307     609     224     2458    813
32      308     605     239     2461    808
33      308     598     239     2454    3299
34      307     595     221     2459    823
35      307     608     228     2461    823
36      301     600     228     2461    817
37      301     595     228     2464    817
38      314     593     225     2461    817
39      308     593     228     2461    816
40      308     593     231     2458    817
41      301     595     231     2454    824
42      307     595     231     2461    824
43      307     601     228     2461    820
44      307     608     228     2461    811
45      307     601     232     2474    810
46      307     601     232     2467    811
47      308     598     224     2466    811
48      308     598     227     2467    811
49      308     598     232     2458    811
50      307     598     232     2461    821
51      307     598     928     2461    820
52      306     607     225     2461    833
53      306     601     222     2456    820
54      306     601     222     2458    817
55      305     600     216     2477    814
56      300     594     218     2479    809
57      302     599     211     2471    806
58      295     609     221     2461    805
59      315     609     219     2461    805
60      308     609     221     2460    812
61      308     607     221     2460    812
62      294     604     221     2461    818
63      293     609     221     2458    818
64      293     607     224     2458    819
65      299     604     224     2459    1057
66      299     602     223     2459    819
67      296     615     228     2468    814
68      297     605     218     2475    817
69      297     605     215     2475    817
70      298     600     220     2467    3292
71      305     600     222     3131    823
72      308     601     226     2461    811
73      308     601     232     2461    810
74      308     610     232     2461    818
75      295     610     221     3299    812
76      307     614     221     2466    808
77      308     609     221     2461    805
78      315     605     239     2458    807
79      308     598     239     2454    825
80      307     595     226     2458    831
81      308     606     228     2451    828
82      305     600     228     2461    2441
83      304     600     225     2463    823
84      298     596     216     2474    817
85      316     3299    230     2470    817
86      308     593     231     2470    817
87      305     593     231     2467    824
88      304     593     230     2467    817
89      305     600     228     2462    817
90      308     600     228     2464    824
91      304     600     228     2467    817
92      307     596     225     2461    817
93      308     598     223     2461    811
94      308     595     228     2461    811
95      302     595     228     2461    811
96      308     595     226     2458    818
97      307     595     226     2461    828
98      306     595     225     2458    824
99      306     619     222     2454    824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说LPC1768的ADC有BUG,数值有时突然有那么一下跳到最大,这一个也是传说,要你自已验证。

现在我确实 ...

哥们,是不是悲剧了!我没有用过LPC1768的AD外设,我是看到其它论坛有人反应有这个问题,时间比较久了链接一下子找不到了,

网上搜的参考链接,可能帮不上!

LPC176x/175x 12位ADC设计指导

LPC176x/175x 12位ADC设计指导.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C17 用的是ARM的 M3第二版本内核 ,端口翻转速度比STM32F10快一倍。 STM32F10用的是第一版M3内核,这一 ...

看得出来,用心总结的,比较客观

网友B(2019-10-18):
引用 楼主:
传说LPC1768的ADC有BUG,数值有时突然有那么一下跳到最大,这一个也是传说,要你自已验证。

现在我确实 ...

解决了没有,我在LPC1752上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没有,我在LPC1752上也遇到了。

没有实质性解决,取100个结果排序,将不靠谱的结果扔掉

网友:
但被测体可能本身就是动态值。这时怎么判断。如果是测温这种稳定状态的还好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实质性解决,取100个结果排序,将不靠谱的结果扔掉

你的参考电压是与电源直接接在一起还是独立一个3V,手册上说参考电压要小于电源电压。如果等于或者高于那么0.00001毫伏不知道会不会产生漂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实质性解决,取100个结果排序,将不靠谱的结果扔掉

我终于找到原因了。你那边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终于找到原因了。你那边什么情况?

取100个结果排序,只取中间40个结果,将不靠谱的结果扔掉。

你找到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100个结果排序,只取中间40个结果,将不靠谱的结果扔掉。

你找到了,是什么原因? ...

你这种方法对实时动态变化的情况不利。我之前的做法是用burst方式,把相邻的两个中后面那个减去前面的结果如果超出某个阀值就去掉,因为我调试发现异常的情况基本上是单次出现的。后来从硬件入手把5V的DC-DC换成LDO(7805),然后就安静了。什么波动什么异常数据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