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硬件I2C能用内部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5-01-13):
用过AVR是能这么干的,不知道430可以吗

网友A:
楼主430 i2c不行的,我已经试过了,spi可以

网友:
可以的。f5438a,g2553都试过

网友:
可以通过软件设置,但是还是外加一下吧

网友:
I2C的标准制定就是要你外接电阻的,不能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430 i2c不行的,我已经试过了,spi可以

为什么楼下的答案和你的相反,难道是部分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楼下的答案和你的相反,难道是部分型号

IIC是一定要加上拉电阻,这点没有疑问;

你设置GPIO的寄存器,使之上拉,就相当于加上拉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IC是一定要加上拉电阻,这点没有疑问;

你设置GPIO的寄存器,使之上拉,就相当于加上拉电阻了。 ...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想利用IO内部的上拉取代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
MSP430F449,端口模拟的IIC,外加上拉电阻10k,输出低时推挽方式,输出高时将端口设为输入方式即可!已经用到产品中,运行五年没有问题!

网友:
保险可靠还是外加一个上拉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