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能否刻码盘

楼主(2015-01-14):
这种码盘好像都是采用光刻的方法制作的,雕刻机能不能做呢?

网友:
看你雕刻机精度如何

网友A:
做成钢网发给嘉利创试试如何

网友:
精度达不到??成品率低??成本高??加工时间长??

网友:
这个恐怕要激光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成钢网发给嘉利创试试如何

你这个主意不错,应该可以做的,有些IC引脚比这个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钢网发给嘉利创试试如何

不错的主意!

网友:
這買一個也費不了多少錢吧?

网友:
雕刻机精度决定。

网友:
大批量应该很慢哦。

网友:
我觉得有那 买雕刻机的钱和研究雕刻的时间还不如直接网上购买这东西
即使雕刻机能干着活那效率低的吓人

网友:
这类部件应该激光雕刻最为适合,雕刻机也能做,但得看其精度,而且还得费时费力,成品率还低

网友:
看什么材料了,太硬的钢材可能有些难!就从精度上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用不着这么费事,用菲林打印一个就成,以前在学校搞热转印时候偶然发现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不着这么费事,用菲林打印一个就成,以前在学校搞热转印时候偶然发现的方法 ...

哈哈,突然发现你这个图片在网页上下拖动时候居然是动态的   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
为了说明这很容易,手贱按了打印按钮

网友:
雕刻机应该可以,不过后面那个菲林打印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