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忙看看,为啥PIC16F1783 AN0通道读值的是始终很小,急

楼主(2015-01-14):
我折腾一个晚上了,AN0通道加载0.5V左右的电压,读到始终是17,没有任何变化。其他通道都还算正常,只是比实测大20mv左右.

查询采样的,AN0~AN3共享的采样程序,一直没找到问题在哪里,我先把代码贴出来,恳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void IO_Init(void)
{
   //PORTA
   LATA = 0;
   TRISA = 0b00001111;
   ANSELA = 0b00001111;
   //PORTB
   LATB = 0;
   TRISB = 0b00111110;
   ANSELB = 0;
   //PORTC
   LATC = 0;
   TRISC = 0;
}

void ADC_Init(void)
{
   //FVR
   FVRCON = 0b11000010;  // 2.048v
   Delay_US(500);
   ADCON1 = 0b11010011; //fosc/16 4us AFM =1 补码
   ADCON0 = 0x01;
}

u16 GetAdcValue(u08 adcChl)
   {
      u16 adcValueMax = 0;
      u16 adcValueMin = 0xFFFF;
      u16 totalAdcVlue = 0;
      u16 curAdvValue;
      u08 adcCnt = 5;

      if(adcChl > 0)
        adcChl <<= 2;
      ADCON0 = adcChl | 0x01;   //开始
      while (adcCnt--);        //等待
      for (adcCnt = 0; adcCnt < 12; adcCnt++)
      {
         ADGO = 1;
         while (ADGO);
         if (adcCnt < 2)
            continue;
         curAdvValue = ADRES & 0x0FFF;
         if (curAdvValue > adcValueMax)
            adcValueMax = curAdvValue;  //最大
         if (curAdvValue < adcValueMin)
            adcValueMin = curAdvValue;  //最小
         totalAdcVlue += curAdvValue;
      }
      totalAdcVlue -= adcValueMax;
      totalAdcVlue -= adcValueMin;
      curAdvValue = totalAdcVlue >> 3;  //取12位
    return curAdvValue;
   }

楼主:
搞定了,负差分没处理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负差分没处理好

没有错, 我上星期, 也有同样的问题, -Vref 没有在内部设定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错, 我上星期, 也有同样的问题, -Vref 没有在内部设定接地。

现在还是有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每个通道短路接地,采到的AD值都是20,很稳的数据。 为啥不接近等于0呢? 你那边碰到没?

我现在只是软件简单做了下处理,没再研究了。 有空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是有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每个通道短路接地,采到的AD值都是20,很稳的数据。 为啥不接近等于0呢? ...

我没有用过16F1783, 大概看一下手册:
12bit ADC 的取位有错吗?
Sign 有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16F1783, 大概看一下手册:
12bit ADC 的取位有错吗?
Sign 有处理吗?

u16 GetAdcValue(u08 adcChl)
   {
      u16 adcValueMax = 0;
      u16 adcValueMin = 0xFFFF;
      u16 totalAdcVlue = 0;
      u16 curAdvValue;
      u08 adcCnt = 5;

      if(adcChl > 0)
        adcChl <<= 2;
      ADCON0 = adcChl | 0x01;   //开始
      while (adcCnt--);        //等待
      for (adcCnt = 0; adcCnt < 12; adcCnt++)
      {
         ADGO = 1;
         while (ADGO);
         if (adcCnt < 2)
            continue;
         curAdvValue = ADRES & 0x0FFF;
         if (curAdvValue > adcValueMax)
            adcValueMax = curAdvValue;  //最大
         if (curAdvValue < adcValueMin)
            adcValueMin = curAdvValue;  //最小
         totalAdcVlue += curAdvValue;
      }
      totalAdcVlue -= adcValueMax;
      totalAdcVlue -= adcValueMin;
      curAdvValue = totalAdcVlue >> 3;  //取12位
    return curAdvValue;
   }

这是AD采样函数,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