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B板上走线过16A电流的方法

楼主(2015-01-14):
我的PCB板上下面三段走线要过16A大小的电流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人说方法是在Bottom Solder层走线上开窗露出铜线,然后在铜线上镀焊锡
下面是我在Bottom Solder层画线开窗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嘉立创做板子的时候就会把那三段铜皮漏出来

网友:
会的 我在JLC做过 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嘉利创是这样的,如果你那里电压不高的话,在安全间距符合下可以加宽线宽

楼主:
好的,多谢楼上二位回复,这样我就放心了

网友:
我在上面又焊接了2.5mm2的铜条

网友:
再用上 2 oz的铜厚,当然成本会相对增加些。

网友:
在jlc你可以留言,做2OZ的铜厚,自身走电流能力就大了一倍,其次你的走线是在是太细,如果有可能,尽量宽一些,至少2mm以上

网友:
是的,大电流开窗加锡

网友A:
这么短,加宽、或者两层布线就可以了,倒是P1端子发热量可能是个大问题。

网友:
你的接插件可以过10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短,加宽、或者两层布线就可以了,倒是P1端子发热量可能是个大问题。 ...

经验之谈,实际应用中接插件的发热才是最大问题。

网友:
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再加粗铜皮还可以上下层都走线露铜

网友:
敷铜,去绿油。

网友:
对 Bottom Solder 画一下底层阻焊层就行了,把铜皮露出来 然后加一下锡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热心回复,听从各位的建意,我已经将线宽加宽到和焊盘的宽度一样了

关于端子能不能过10A,这个我还真没研究过,去查查去

网友:
铜皮厚度还加厚一点。。。。

网友:
才16A 漏铜 镀锡就可以了

网友:
做了几次开窗加锡,效果还行

网友:
两面都走线,电压不高的前提下线径弄宽些,中间用过孔导通,然后再在阻焊层开天窗

网友:
正、反面走线,布线加宽,去阻焊,加锡实在不行的话焊根铜丝吧

网友:
几十A一般是开窗加焊锡和铜线,很多电动车控制器就这样做  见过百A量级的是直接用厚铜板

网友:
经验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