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KeilC51中宏定义一个NOP

楼主(2015-01-14):
最近用C51做个东西,原来用ST的片子汇编的nop指令只要"#define         NOP()      _asm("nop")        //"就可以了,
但在keil中想插入个nop感觉还是太费劲了,的要“#include<intrins.h>”同文件才行,感觉麻烦些,不知各位如何操作。

楼主:
因为我只要一个NOP,引用一个头文件编译后的文件占空间会变大,这个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只要一个NOP,引用一个头文件编译后的文件占空间会变大,这个得不偿失。 ...

头文件又不会有真实代码的

网友:
空操作以前c51一直使用这个,不知道现在行不行了。
_nop_();

网友:
打开头文件,找到NOP的定义,把它拷贝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只要一个NOP,引用一个头文件编译后的文件占空间会变大,这个得不偿失。 ...

C语言基础知识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基础知识不过关。

何意?愿听其详。

网友B:
头文件包含的多只会降低编译速度,不会增加代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包含的多只会降低编译速度,不会增加代码量

哦,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头文件包含过多,会同时将头文件中定义的函数在编译时一起引进到编译的文件中,受教了。

网友C:
本来就有,五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有,五楼的

5楼的方法如果没有包含<intrins.h>是不能用的

网友:
当然要包含一下了

网友:
包含#include<intrins.h>

然后直接_nop_()即可

网友:
看来我的C语言也没有过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只要一个NOP,引用一个头文件编译后的文件占空间会变大,这个得不偿失。 ...

这个真不会引起空间的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