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的PWM输出值写保护问题

楼主(2015-01-14):
请问,FTMx_WPEN对FTMx_CnV的值是否有作用?如果没作用的话,是否有办法可以锁定FTMx_CnV的值,防止异常情况对输出值产生扰动?谢谢!

网友:
程序里加呗

楼主:
请问怎么加?我的想法是 关闭写保护 -> 赋值FTMx_CnV -> 打开写保护 这样的操作。从数据手册里看到FTM有个写保护的开关WPEN,我以为能对CnV寄存器有效,但是我测下来没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加?我的想法是 关闭写保护 -> 赋值FTMx_CnV -> 打开写保护 这样的操作。从数据手册里看到FTM有 ...

有点不明白你意思,你是想限输出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明白你意思,你是想限输出幅度?

换个说法,FTMx_WPEN 和 FTMx_WPDIS,也就是FTM的写保护功能作用于FTM的哪些寄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说法,FTMx_WPEN 和 FTMx_WPDIS,也就是FTM的写保护功能作用于FTM的哪些寄存器? ...

作用于对应的FTMX吧

网友:
楼主你好
FTMx_FMS的WPEN只对那些标注了“This field is write protected. It can be written only when MODE[WPDIS] = 1.”的寄存器位有效。
只有靠你软件来处理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正在弄ke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