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482 电源芯片 低电压不启动

楼主(2015-01-14):
请大神帮忙。。最近购买的模块上的电源芯片mp1482在低电压下都不能启动。数据手册写的输入电压4.75-23V。但我用的时候都是要将电源调到15V左右才可以。

网友:
6v都能出5v,是不是那里设置不对了,看你的电阻是多大,还是多看看datasheet吧

网友A:
呵呵,你的目标电压是12v?

网友A:
输入要比输出高些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的目标电压是12v?

输出3.3V的  数据手册写的是输入4.75-23V。现在是输入15V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要比输出高些才行哦。

输出3.3V的

网友:
这个没什么问题吧,我试过了,输入5V,输出3.3V正常,这种情况应该是你画板的问题,或电容设置不当造成的,

网友:
我之前有用MP1470的一块板子,测试,发现在低温-15度电压输出不正常,我本来上面还做了MP1482这种封装,换这种封装参数工作正常,但我看之前一个板,他们用的MP1470做的一样的电路,工作是正常的,所以应该是我板没布好的原因,

网友(2015-11-05):
电压范围好像是4.75-18V吧  对讲上本来要用这颗的  不过输入电压是24v    虽然实际测试中用24v也可以用  不过还是不敢用 呵呵

网友(2019-07-26):
引用 楼主:
输出3.3V的

楼主后面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用这个,5v输入,3.3输出,但是实际输出只有0.7(147K左右方波),ss脚没有达到软启动后的0.93v。

网友:
楼主你好,已经解决了吗

网友:
电源输入的去耦电容很关键!

网友:
en管脚电压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