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是便宜,但是颜色费为何还要这么高呢

楼主(2015-01-14):
比较了下打样费用,绿色的价格确实比较便宜,但是其他颜色的话就要多100元,不知道颜色费为何还要这么高呢?这个费用如果再便宜些,以后都在JLC打样了。

以下内容嘉立创加入:

为什么颜色费高的原因:

   1)现在电路板为什么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就因为是效率,效率太高,为什么效率高,就因为拼版(这以经是公开的秘密), 嘉立创的小批量能做到350,不收费林费,不用全测也能达到98%以上的直通率(其实实际都是99%以上) 不是偷工减料,而是因为超高的产能效率,全自动线的运作,超大的生产规模,在能做到如此高的性价比,如果颜色一多,全自动线就无能为力   只能说好色是要付出成本及代价的!,其它一些小厂为什么不收,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手工化作业,自动化程度很低,这样反而就无所谓,另外的传统的大厂不收,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不拼版,一个客户的板拼在一起!

网友:
换颜色要停机器

网友A:
绿色的比较好检查线路点吧, 其它颜色不一定了。

网友:
对呀,打样的时候用绿色就行。

网友B:
颜色跟性能一分钱关系木有

网友:
绿色看起来有点low

网友:
电路板好用就行

网友:
好色是要付出成本及代价的!

网友:
电脑主板或显卡都是靠颜色忽悠消费者的,其实绿色是最合适的! 当然,我喜欢蓝色,而且AD默认是蓝色的。

网友:
打样不在乎啥颜色的,量产可以考虑不过黑色的和红色的看起来会档次高一点

网友:
打样哪个便宜用哪个,真测试通过,做和真机一样的样品,价格就无所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颜色跟性能一分钱关系木有

兄弟,如果你搞过光电的东东,就知道PCB颜色的影响有多大了!

网友:
只能说好色是要付出成本及代价的!!!

网友:
好色是要付出代价的,顶这句

网友:
纯打样,所谓了。。。当然 蓝色更好看一点。。。  个人比较喜欢  深紫色+真镀金,这玩意要定制付费滴....

网友:
只能说好色是要付出成本及代价的!

网友:
绿色挺好的啊,看着也好看

网友:
好色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色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好色是要代价的——没见到刘X东被弄走几千万还被甩了吗?

网友:
哈哈,这是增值服务的代价,要个性化嘛。

网友:
有一次一个厂家说,油是大桶的,打开后就必须尽快用完,不然过期不能用。所以就贵!!

网友:
好色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我喜欢黄色
线路更清楚.

网友:
自动线不能自动换颜色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如果你搞过光电的东东,就知道PCB颜色的影响有多大了!

光学的,一般都是黑色。

当然从光学角度解释:绿光看起来最舒服。

网友:
没太在意  一直都是绿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比较好检查线路点吧, 其它颜色不一定了。

检查和颜色是两回事

网友:
绿油更通用,其他不常用

网友:
有点没弄明白,没事选什么色啊

网友:
好色的要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道这点,最近整的一个高速红外检测的东东,调试的时候  灵敏度很烦人,现在开始考虑是不是和阻焊颜色有 ...

可以先用喷漆把PCB喷出其他颜色试试,一般黑色(防止反光、透光)或白色(增强反光)。

网友:
楼主太好色了

网友:
打样 只是验证  颜色无所谓

网友:
批量的时候颜色也是要+钱的 也是100好像,要是能便宜点就好了

网友:
我也好色,曾一个机器里5-6种板子就那多多种颜色。搞的跟那个不同的旧布补袜子似得。
有一点不明白。那个板子没上油的时候是啥样子的 是不是任意板子都可以图任意的油?
还是红的板子只能上红油?
因为切割面看板子也是红的
黄的就是黄的
绿的看着黄绿

网友:
不要贪色,

网友:
光源板一般都要做白油,是要贵一些

网友:
基本上是默认绿色的,不过确实是其他颜色比较好看点

网友:
对颜色加价也很不满意

网友:
JLC里面是大拼板嘛,难不成单独将你那一个拼板区域弄多一个颜色?

网友:
好色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主要是考虑到拼板的方便啦,颜色不要钱的了有啊,之前我老在顺易捷打样,就是因为颜色不要钱,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不收费,这一点不错。

网友:
一如即往的喜欢绿色,最恨圾垃黑 和 圾垃白, 板子上的走线都看不清

网友(2015-02-17):
好色是要花钱的

网友:
"好色是要付出成本及代价的",赞这句……

网友:
再说了,不是光学的板子,打样绿色不也一样的用。

网友:
我也好色的,喜欢黑丝(黑色)

网友:
大众绿便宜,其他带色服务要其他服务费。好色要有代价,形象的很!

网友:
黑色会不会增加抄板的难度?

网友E:
其实JLC可以考虑一个季度一个色,免得一抽屉的板都是一个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JLC可以考虑一个季度一个色,免得一抽屉的板都是一个色的.

支持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