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65驱动的12864无显示,哪位大牛能指点一下?倍压上不去..

楼主(2015-01-14):
接线大概就如图,WR 和RD都接的高电平,电容用的是105和104,串行接口,D0-D5都直接接3,3V了,单片机用的是STM32.程序都差不多,
我自己对照着ST7565的说明书把初始化命令全写了一遍,命令传输函数贴在下面:
   void Comwrite(u8 cmd) //命令函数
{
            unsigned char i ;
        CS=0;
        RS=0;

   for(i=0;i<8;i++)
    { cmd=cmd<<1;
         SID =cmd&0x80;
          SCK=0;
          SCK=1;
          }

    CS=1;
        RS=1;
}
//-------------------初始化
void LcmInit( void )
{
     delay_ms(1);
     RES=1;
        delay_ms(1);  ;
         RES=0;
        delay_ms(1);  ;
         RES=1;
        delay_ms(1);  ;

Comwrite(0xe2);delay_ms(1);
Comwrite(0xae);Comwrite(0x40);
Comwrite(0xb1);        //??
Comwrite(0x10);
Comwrite(0x00);
Comwrite(0xa0);        //          kaiqi
Comwrite(0xa6);        //  dizhi
Comwrite(0xa2);        //  dizhi
Comwrite(0xc0);
Comwrite(0x2f);
Comwrite(0x26);           //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Comwrite(0x81);        //
Comwrite(0x1f);        //
Comwrite(0xf8);        //
Comwrite(0x0);
Comwrite(0xaf);
Comwrite(0xa5);        }
大概就这么多,现象就是VOUT口始终才2.几V,3都上不去,我个泪奔了,更没有显示。
跪求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个,这个通过软件设置北部升压,外面应该不需要调节了,实在找不到问题在哪了,准备去找个限流电阻挨个焊在IO扣上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