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现在能支持RTCM的DGPS差分吗?

楼主(2015-01-14):
1.如果单纯用北斗系统,能支持RTCM格式的DGPS差分信号吗?
2.如果使用双模的北斗模块,支持北斗也支持GPS,双模能同时使用吗?比如用DGPS的差分信号,输出用北斗的定位信息,双模同时工作;
不知道现在兼容不,我感觉应该不能吧,因为我之前看到北斗在研究自己的DBDS差分系统,也在向国际提交RTCM标准申请。
各位对被盗、GPS了解比较深的指点下哈~谢谢了

网友A:
现在就有双模的模块了吧,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被盗……北斗这个绰号威力比较大……
双模可以同时用两种,也可以只用一种,多模的也是类似叠加,纯北斗差分不了解

网友C:
现在三模的模块都有了,俄罗斯的glonass也能接收到。
我手机上的那个能显示三种卫星信号,至于数据怎么处理那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有双模的模块了吧,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嗯,刚有咨询了一些做这个模块的,好像可以用DGPS差分定位,然后输出北斗的定位信号,可以同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盗……北斗这个绰号威力比较大……
双模可以同时用两种,也可以只用一种,多模的也是类似叠加,纯北斗差 ...

好像纯北斗的差分应该是DBDS,从下面的新闻中看到的,目前好像还没有完全应用~
中国首座差分北斗导航站试运行 精度达到亚米级2013年07月04日 11:25
来源:中国海洋报
分享到:
更多 106人参与 15条评论
本报讯(记者吕宁 通讯员俞毅 李鹏)2013年7月1日起,航行于江苏南部、长江口和浙江北部沿海水域的船舶可以接收到来自大戢山无线电指向标——“差分北斗卫星导航地面增强示范系统”提供的高精度卫星定位信号,定位精度可以达到亚米级。

这是全国建成并投入试运行的首座无线电指向标——差分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基准站,同时也是全球首座北斗和GPS双模差分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基准站,标志着我国在北斗系统海上应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到2020年,将建成覆盖全球的北斗系统。

为提高北斗系统的定位精度,增强其在海上应用中的完好性、可用性和连续性,从2012年开始,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和上海埃威航空电子有限公司就开始研究差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关键技术,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今年1月,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在黄海南部和长江口进行了首次无线电指向标——差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播发和接收试验,静态定位精度能够达到1米左右。6月开始,东海航海保障中心选择在大戢山无线电指向标——差分全球定位系统台站基础上,建设差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RBN-DBDS)基站,成为功能齐全的双模差分基准站,能够同时为北斗用户和GPS用户服务。经过严格测试,差分北斗系统动态定位精度能够达到亚米级,信号覆盖范围可以达到300平方公里。

该系统的建成和运行,打破了GPS系统在定位、导航、授时等方面的垄断,将为我国海上交通运输、海洋工程建设、渔业生产、专属经济区开放和国防建设提供更加精确、更加可靠的定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三模的模块都有了,俄罗斯的glonass也能接收到。
我手机上的那个能显示三种卫星信号,至于数据怎么处理 ...

这个牛叉,请教下软件名字叫什么?是GPSTEST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牛叉,请教下软件名字叫什么?是GPSTEST吗?

叫 androiTS GPS Test

网友A:
现在北斗吹的那么厉害,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还有,还要视天气情况而定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北斗吹的那么厉害,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还有,还要视天气情况而定么? ...

北斗卫星少,在城里高楼大厦间用就是一坨X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北斗卫星少,在城里高楼大厦间用就是一坨X

看新闻,吹的精度是MM级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叫 androiTS GPS Test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新闻,吹的精度是MM级了,唉。。。。

是啊,不知道实测会怎么样,有些是多系统的,定位精度能到cm级,但是单用北斗的话,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新闻,吹的精度是MM级了,唉。。。。

GPS配合差分站,也可以做到亚米级,GPS-rtk就是驾校用判断是否压线的那个,号称是2cm的精度……
只要有钱,又是空旷环境,精度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