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什么时候也可以做柔性电路板呢

楼主(2015-01-14):
RT。貌似目前这个打样还是蛮贵的,一般双面的要200以上吧。

网友A:
可能性不大,一般柔性板尺寸不会太大,量也比较小,收益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不大,一般柔性板尺寸不会太大,量也比较小,收益不高。。。。。。 ...

不是滴。看什么用途咯。比如触摸屏,LCD等都需要FPC的,量大

网友B:
搭车问下,什么时候可以做铝基板打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下,什么时候可以做铝基板打样?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