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sh-2e系列单片机的中断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14):
瑞萨sh-2e系列64f7055单片机的中断函数如下

interrupt void    int_sci1_rx(void)

没有中断号,整个程序里有7个中断,都和这个一样,那它靠什么识别不同中断的?

c51里面的中断有一个using x识别不同中断的,这个没有,实在搞不懂.

楼主:
在线等不起了,还是自己解决吧。。。

楼主:
查了各种资料,瑞萨的中断都用vect=x做入口地址,奇怪了,实在搞不懂。

网友(2015-05-31):
请问你用什么软件编写的?HEW好像下不到SH2系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