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30Z55锂电池保护板过放维修求助

楼主(2015-01-14):
        手上有两台平板插上电源一直显示充电中,但是充了一天一夜还是充不进去。这两台平板都是放在那里很久没有使用过的,我就怀疑是不是过放保护的原因,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修电池之旅。
        我提出了一下几种维修方案
        1,先用可调电源直接对锂电池限流限压充电到4.2V(4.2V, 1A)然后让电池管理芯片自动解除过放保护。(实验无效。虽然平板显示的电量提高了,但是拔掉电源平板直接关机)
        2,因为这款平板的电池管理芯片(BQ30Z55)支持配置的,我就想到了重新烧写出厂配置文件跳出过放保护状态。(需要购买专门的烧录工具(EV2300或者EV2400),价格太高所以放弃了)
        3,更换管理芯片。(TI官网回复说,重新更换BQ30Z55的话需要重新下载配置文件,否则换芯片也不一定能正常工作)
        现在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提出了种猜想。
        1,会不会是我在直接对电池充电时把保护板的原件给弄坏了,因为直接给电池充电时电池任然和保护板连接在一起。主要怀疑的对象就是控制电池充放电的两个MOS管。
        2,会不会是电池触发了其他的保护。
        图片是保护板的原理图(工厂提供),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2020-07-23):
我的电池容量变小了拆开想换电池,结果不能充放电了。需要买工具的话,比笔记本都贵,哪位有什么方法可以恢复充放电,万分感激。

网友A:
保护板保护了,淘宝买保护板直接替换掉。不怕死的话,直接把MOS短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保护了,淘宝买保护板直接替换掉。不怕死的话,直接把MOS短接了

是保护了,但总不可能不能恢复吧。难不成这芯片就这么顽固?

网友:
这个要用2300或2400看一下是哪里保护了,有的保护标志位置起来了,要手工输入命令清除,如果dataflash加锁了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保护了,但总不可能不能恢复吧。难不成这芯片就这么顽固?

笔记本芯片为了安全,保护之后就会锁死,不会自动恢复,除非用你了解到的那个工具解锁,淘宝上价格貌似300左右,有点贵。 所以直接替换掉保护板最好,或者直接重新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