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绝缘电阻的疑问(是否测量前去掉保护器件?)

楼主(2015-01-14):
一个直流24V隔离电源供电的设备,做电源线对机壳地的绝缘电阻测试,是否需要去掉电源线与机壳地之间的防雷保护器件呢?(或者说是否允许去掉保护元件?)

测试用兆欧表规格是500V的,也就是电源线与机壳直接加500V直流电压。

网友:
不可以去掉,就是你销售时的整机来测

网友:
测绝缘电阻测试要去掉TVS等保护器件的,至少我公司送检产品是要去掉相关的保护器件。不然高压加上去TVS什么的还不全挂掉,怎么测得真实的绝缘电阻值。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回复,不过意见相左,哪个对啊?

网友:
10kV/380V变压器耐压测试是需要脱开压敏电阻的,否则耐压肯定过不了测试

网友:
要拆掉。否则到不一定挂掉,但肯定不能通过测试。

网友:
要测几个小时?

网友A:
奇怪,只要24VDC输入为何要打绝缘,只有接市电的才要绝缘,高压,漏电流,对地阻抗这些测试项啊

网友B(2017-01-16):
遇到与楼主一样的问题了,请问,当时是怎样的情况啊,送检的时候是拆掉了吗?送检过程中还允许 拆掉吗?

网友:
部分要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与楼主一样的问题了,请问,当时是怎样的情况啊,送检的时候是拆掉了吗?送检过程中还允许 拆掉吗?

要去掉!

网友B:
谢谢楼主,请问是过了浪涌之后,拆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请问是过了浪涌之后,拆掉了吗?

是啊,打浪涌要加上,打绝缘耐压就去掉,是允许的。

网友C(2018-10-11):
引用 网友A:
奇怪,只要24VDC输入为何要打绝缘,只有接市电的才要绝缘,高压,漏电流,对地阻抗这些测试项啊 ...

请问,这说法有何依据?现在对这个就是很疑惑。

网友:
不需要去除,测的时候设备是不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说法有何依据?现在对这个就是很疑惑。

具体的不记得,好像是36以下不需要这些测试。所以很多小公司尽量外购adapter以规避安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