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INCE6.0+S5PV210,应用程序导致OS死机

楼主(2015-01-14):
使用WINCE6.0+S5PV210,有时候应用程序会导致操作系统死机;使用debug版的也是这样,而且没有任何提示框,操作系统直接死机。

请问,应用程序怎样操作会导致WINCE6.0操作系统死机啊? 谢谢!

网友A(2015-02-15):
最近也在考虑 学习上位机 ,不知道 楼主应用程序用什么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考虑 学习上位机 ,不知道 楼主应用程序用什么开发的?

VC++,  vs 2005

网友:
什么程序能把系统干停了?发上来大家见识一下

网友(2016-02-19):
楼主 威武啊  一下子就被你 干死了  重点查查  开机启动机制吧  还有  内存管理

网友:
win ce 也是开源的操作系统么?

网友:
楼上外星来的?

网友:
lz 请教一下,怎么看程序占用的ram内存? 或者看系统剩余内存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