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项目的通信模块

楼主(2015-01-14):
新做的通信模块
• 支持 TCP Client/TCP Server/TCP Auto/UDP/UDP Multicast 五种工作模式,支持点对点,一对多,多对多的全双工数据传输。
• 串口支 1200 – 230400 bps 波特率且保证在可选的范围内实0.5% 误差。
• 10/100M 网络自适应。
• 支持 AUTO MDI/MDIX,可使用交叉网线或平行网线连接。
• 串口分帧功能,支持最低为 0ms 的串口到网络延时,可以满足对时间要求很高的场合。
• 网络断开后自动断开连接,保证整个网络可靠的建立 TCP 连接。
• 为避免干扰,采用看门狗电路设计,确保系统运行过程中永不死机。
• 支持静态IP/动态IP/PPPOE 拨号三种网络模式
• 内置网页服务器,用户可以直接在 WEB 界面完成模块的配置和管理,可查看、查询、下载记录数据,。
• 支持 PPPOE,支持设备直接连接 ADSL Modem 拨号后,连接到Internet。
• 在 TCP server 下可支持多达12个客户端同时连接,在 TCP Client下可支持多达8个服务器同时连接。
• 软件协议:IGMP, ICMP, IP, TCP, UDP, DHCP, DNS。
• 采用超级电容和断电检测技术,支持断电存储,内置16M文件存储器,支持文件系统。
• 支持按条件和时间记录。
• 内置 Bootloader, 支持固件升级。

• 网口:                  1个  10/100M
• RS232:                2个  1200-230400 bps
• RS485:                 2个  1200-230400 bps
• CAN:                   1个
• 存储器:            16M   FAT32文件系统
• 温度探头:          1个 精度 0.5度
• 工作电压:          DC 5V
• 工作电流:          200MA
• 工作温度:         -40℃ - 85℃
• 安装方式                导轨式安装

网友:
比较强,485都支持吧?有没有卖,弄一片测试下。

网友:
这个UI真的不错,我之前有用过一个是用上位机设置的,不方便,这个浏览器里设置太方便了

网友:
-40℃ - 85℃, 不错

网友:
关注上位机软件,用什么写的?

网友:
什么CPU实现的?

网友:
有成品了吗?

网友:
板子的集成度很高,应该是用STM32F107+LAN8720/KSZ8041NL做的。
24V转3.3V的DCDC电路没看到,在反面?

网友:
用了法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