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片Z80的CPU,不知道怎么玩比较有意思!

楼主(2015-01-14):
发现一片Z80的CPU,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玩这个还不如玩STC,

网友:
挂脖子上,炫耀

网友:
恭喜你,可以到古玩市场估下价。

网友:
玩这个不如玩早期的炬力mp3芯片  Z80内核加dsp

楼主:
头像是本人吗,要是的话,也是老工程师了,老工程师都很神秘

网友:
在上边敲机器码的感觉很高大上

网友:
Z80本身貌似只是一片CPU,没有包括定时器在内的任何外设和ROM、RAM

网友:
这个只能拿来精通了。。。。。。

网友:
玩法有一个,描准垃圾桶练习准成度。

网友:
差不多20多年前,有人送我一块Z80的DEMO板,那个板真大,比A3略小点吧,上面4KB的RAM,ROM已经不记得了,有键盘可以直接输入16进制机器码的,2000年离职的时候,拉在抽屉里了,至今想想都很遗憾啊,上面全是DIP的器件,5V供电时,一排8片的RAM芯片摸上去都是热热的。有4个8字的LED数码管,可以从按键敲入机器码编程。

网友:
老古董啊!

网友:
腐蚀掉看看多少门

网友:
插板子上,裱在相框里,挂墙上

网友:
可以找一下8寸软驱,再添置RAM,EPROM,8255,,8155 244 237等做一个XT

网友:
打个洞,挂耳朵上

网友A:
楼主的CPU是87年51周出的。
我的CPU是89年出的,见下图
下面是我在20年前玩的Z80单板机,没有坏,通电可以亮,我还编制了许多汇编程序。这个单板机现在还在家里,吃灰了。给它拍拍照

网友:
自制紫外线灯,用高压汞灯改的,擦除eprom芯片:
上面的固话系统程序,所以用纸贴着

网友:
趁现在还能找到零件搭个Z80单板机,过几年就更不好找了

网友:
Z80,我抽屉好有好几片呢,呵呵
日本仔比较喜欢用这个的

网友:
我学校里学的微机原理中就是这一片,说实话它比51优秀多了

网友:
20年前做过z80的单板机实验

网友:
Z80就是一块CPU,必须外围接RAM,EPROM,PIO,SIO等芯片才能使用,所以使用Z80cpu的系统都叫单板机。有很多老的控制设备仍然是Z80单板机在运行着。
zilog公司后来也出了很多单片机,但是推广不是很好,没有普及开来。

网友:
哈哈,曾经用这个cpu修复过一个电梯。有点怀旧的感觉。

网友:
雪藏,等作为古董了拿出来卖

网友:
太老了,不好玩儿

网友:
Z80目前依然有设备在用,只是估计没人再用其开发新产品了吧 。国外很多设备生产之后就不再做技术上的更新,保持原有设计生产10年以上,导致有些近年生产的设备,电路设计却极为古老 。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片8088,一片80286,一片80287.哪天找出来拍照晒晒

网友:
我也有z80180,早就停产了

网友:
我也有一片,不过还有板子,只有一片CPU的话基本没有玩头,要找PIO,ROM,RAM等东东;

网友:
我有片烧坏的老的89C51丢鱼缸里当虾的玩具。楼主要是养鱼也可以这么整

网友:
z80 是 8031 的堂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CPU是87年51周出的。
我的CPU是89年出的,见下图
下面是我在20年前玩的Z80单板机,没有坏,通电可以 ...

这个款板子是用在什么设备上面的呢?可否科普一下?

网友:
好古老啊

网友:
令人怀念

网友:
9几年整过Z80A ,入门的东东记忆深刻
记得最高主频是4M ,需要74HC04构成时钟电路的。
后来为方便,直接用74HC14+阻容构成10K左右的时钟,一片28C64 挂到总线上用着ROM,74HC573挂LED跑过流水灯

记忆深刻的是:   没有RAM,不能调用子程序(没有栈)
                 有专用的块操作指令,实现程序的搬迁很高效(10K的频率可以直接写28C64)
                 最低工作电压远超指标值(记得能到2V左右)

网友:
这可是古董了

网友:
8 90年代的老古董了,不过在单片机没有流行的年代,是单板机的代表作

网友B:
貌似我手里有一片在探鱼雷达拆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手里有一片在探鱼雷达拆出的

探鱼雷达是什么原理

网友:
见过尸体,丢桶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鱼雷达是什么原理

超声波吧,估计显示就和早期雷达一样,是一条线,有回波就显示一个凸起,可惜想象一下,示波器一直是一条直线,然后突然闪了个信号

网友:
这芯片比我都老

网友:
组装一台apple I

网友:
Apple用的是6502

网友:
大学苦学过这个东东的汇编,甚至有部分代码直接敲二进制进去,太古老了。

网友:
TP801单板机

网友:
单板机, 自己用不起来的,打个洞当钥匙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鱼雷达是什么原理

我也不懂,那个雷达是在收购站抢救出来的,可惜已经让砸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