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十进制浮点数转换为十六进制的32位单精度IEEE754格式

楼主(2015-01-14):
如何把十进制浮点数转换为十六进制的32位单精度IEEE754格式呢?
比如一个十进制数0d1010.0,转换为IEEE754格式为0x447C8000,然后把数据发送出去,
搜索一番,没找到答案,好像是库函数可以?哪位有代码呢,谢谢。

网友:
LZ是来开玩笑的吗?

网友:
这个不需要转换

网友A:
好吧。正式回复一下;
union  Data
{
    float  srcData;
    u32   memData;
};

float am = 1010.0f;
union Data   d;
void  fun(void)
{
     d.srcData = am;
     printf("%u \r\n", d.memDat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正式回复一下;

感谢
原来的浮点数用的是double类型,应该对此没什么影响吧?
并且要通过一个数值发送出去
double a;
unsinged char txdata[4];

void func(void)
{
        a=1010.0f;                 //10进制
        txdata[0]=(a>>24)&0xff;
        txdata[1]=(a>>16)&0xff;
        txdata[2]=(a>>8)&0xff;
        txdata[3]=a&0xff;
        //发送代码
}

总感觉哪不对呀?

网友:
不需要复制一遍的,这个跟发送结构体内容一样的,你把首地址和长度给发送函数就可以了,发送函数会自己从你的内存区域读取他需要的数据
float a=0.12356;
send((char*)&a,sizeof(a));
无论a是什么类型均有效

网友:
以为是veri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正式回复一下;

这种办法貌似不行啊,能得到整数部分,小数部分总是被抹去,变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办法貌似不行啊,能得到整数部分,小数部分总是被抹去,变为0,

那只是精度问题。你想,如果你的小数为 xxxxxxxx.xxxxx  可能整数部分大小已经超过32位小数整数上限了。 不行就搞成double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办法貌似不行啊,能得到整数部分,小数部分总是被抹去,变为0,

union  Data
{
    double  srcData;
    u8        memData[sizeof(srcData)];
};

double am = 1010.0f;
union Data   d;
void  fun(void)
{
     unsigned char table[sizeof(am)] = {0}, i = 0, *p = NULL;
     p = (unsigned char*)&am;
     for( i = 0; i < COUNTOF(table); i++ ){
        table[i] = *(p + i);
        printf("table %u value is %u\r\n", i, table[i]);
     }
     d.srcData = am;
     printf("%u \r\n", d.memData[0]);
     MemToFlash(d.memData, sizeof(d));
     sendData((u8*)d.memData, sizeof(d)); //  <==> sendData((unsigned char*)&am, sizeof(am));
}

//你的代码改一下也是等效的
double a = 1010.001;
unsinged char txdata[sizeof(a)] = {0};

void func(void)
{
        unsigned long  data = 0;
        a=1010.0f;                 //10进制
        data = *((unsigned long*)&a);
        txdata[0] = (data >> 56)  &  0xff;
        txdata[1] = (data >> 48)  &  0xff;
        txdata[2] = (data >> 40)  &  0xff;
        txdata[3] = (data >> 32)  &  0xff;
        txdata[4] = (data >> 24)  &  0xff;
        txdata[5] = (data >> 16)  &  0xff;
        txdata[6] = (data >> 8)   &  0xff;
        txdata[7] = a  & 0xff;       //发送代码
}

楼主:
哎,草草草,我的错,检查出来了,浮点数半路上总是赋值给long型变量,然后又赋值了float变量,所以小数部分总是被抹去了。
另外用下面这个也行:
unsigned long float_to_bits(float x)
{
    unsigned long y;
    memcpy(&y, &x, 4);
    return y;
}

网友:
参考一下。
        //Modbus 报文 AE F8 41 55
        unsigned char data[4] = {0xF8, 0xAE, 0x55, 0x41, };
        float* f;
        f = (float*)data;
        printf("报文数值为: %g\n",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