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用NXP的CORTEX M系列的朋友多吗?

楼主(2015-01-14):
最近看了一下NXP的M系列,性能也不错的啊。

网友:
8年忠实粉

网友:
是用的应该挺多的

网友:
M4系列还没用过,打算尝试一下

网友:
用过1788,性能强悍

网友:
一直在用,就是价格有点高了

最开年后准备换块便宜点的

网友:
用过m0的lpc1114和m3的lpc1788,1788太强了,有rgb接口,可以扩展sdram,比st的m3强太多了。

网友:
现在用的是LPC17XX系列M3的内核  感觉网上资料没stm32那么强大

网友A:
就是引脚排列太他妈呕心了

网友:
性能、可靠性无可挑剔,就是引脚太乱。

网友:
NXP,管脚太乱,复用太少,JTAG具体单独占用几个引脚。。。

M3+SDRAM 无敌

LPC18X0系列SPIFI 无敌

SCT 无敌。。。

网友:
性能的确无敌。在SDRAM中跑速度远超F429.
多重总线,好好安排下,在大数据流量的时候有意想不到的优势。
就是……那个该死的Pin!!!!!

网友:
LPC18X0系列SPIFI也不能说是无敌,SPIFI通过提高位宽和速率提高吞吐,是可以和外部并行Flash匹敌,但和内部Flash还是有差距;
并且这个LPC18x0应该是通过预取串行Flash中的指令数据来达到“直接执行”代码的效果,因为我测试的情况是正常顺序执行效率和STM32差不多,一但分支跳转指令多了效率就大打折扣;
外置串行Flash,价格真心给力,但固件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另外LPC18系列芯片Bug不少,固件库也是一堆问题,还是直接配置寄存器靠谱点,还有就是管脚(SCU)和GPIO不是直接对应关系让人很不爽

网友B:
九年NXP,已转ST.
呵呵呵。
TIMER,PWM,IIC比ST的强。
复用不如ST,
NXP的库不如ST.用寄存器也简单。

网友:
哥们,上次的问题一直也没回复呀,另外你给的一个邮箱是NXP的官方邮箱,难道你是NXP的技术支持?
邮件已经发送,烦请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
最近在用NXP的芯片。对于1788的优缺点有些领悟。
LPC1788:性能在M系列的MCU当中,确实不错,价格公道。
LPC4088:和LPC1788的区别就是内核是M4的。外加了SPIFI接口。别的没啥区别。
LPC1800:主频有所提升,SCT,SPIFI接口是其亮点。
LPC4300:与LPC1800一样,多了一个M0内核和SGPIO接口,这个SGPIO接口不错,很强悍。
另外发现一个奇葩的应用。LPC1788/LPC4088的QFP208封装的是可以接32位外部存储器的。而LPC1800/LPC4300的不能接,只能接16位的,特别是引脚分配上,数据引脚竟然是D0-D29!!!!!奇葩呀!

网友:
是不错,经常用,

网友:
肯定没ST的多

网友:
最近两年一直在用NXP的LPC17XX系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引脚排列太他妈呕心了

现在1500系列非常牛逼,引脚任意映射,那些外设都不用标明是哪些引脚了,非常好,画pcb很很随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1500系列非常牛逼,引脚任意映射,那些外设都不用标明是哪些引脚了,非常好,画pcb很很随意。 ...

1500这么牛逼啊。

网友:
暂时还没有呢,一直用的STM系列的,之前有看过LPC1788的开发板
管脚比较多,还带LCD控制器,外扩SDAM和nand flash。有时间可以搞搞。

网友:
用过LPC1768还不错,资源很足。

网友:
一直用stm32,想知道lpc接sdRAM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0这么牛逼啊。

是的哦,nxp的M0也有这个了。

网友:
最近也在用LPC1788

网友:
Atmel 官网新出的M7芯片数据手册,型号挺丰富的

网友:
用过 M0  M3  M4 包括双核 M4+M0  性能没得说  价格 其实也没那么贵  那些说ST便宜的 好好看看 也就 STM32F103 和 M0 便宜 。带以太网 的STM32 ,105 107  205 207 407 那个都不比 nxp 家的资源相当的便宜。1766 低于 20 有USB 和 以太网,查查 107 啥价格 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1500系列非常牛逼,引脚任意映射,那些外设都不用标明是哪些引脚了,非常好,画pcb很很随意。 ...

价格几何?

网友:
价格要看你的渠道了,这种不是烂大街的芯片都是这样的。你有渠道可以拿到很低的价格,和ST相当。没有渠道会很贵。同样拿ST的芯片,有渠道的拿F407的价格有可能比你没渠道的拿103的价格还低。如果单独比X宝的价格的话,那价格差别就大了。

楼主(2015-07-20):
我也准备选用了,喜欢32位定时器。

网友(2015-08-24):
正在学习LPC4337,双核204兆,爽。。

网友:
NXP 的还行吧。

网友:
NXP,目前用得还不错。

推广不如ST,相应的资源较少。

网友:
NXP m3 飞思卡尔 dsPIC 都用过,明显感觉NXP的寄存器结构更合理,配置起来更清晰方便。入门的话推荐NXP的芯片,周立功有中文芯片资料,但有错误要配合英文um看。上手快。

网友:
找到你了……

网友D:
敢问您是哪位?

网友:
LPC1788 的确不错,最早碰到的ARM就是 NXP 家的 2106

网友(2015-10-16):
引用 网友D:
敢问您是哪位?

今天从你那拿了块板子回来

网友:
已用多年,感觉不错,SDRAM适合大数据量复杂应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九年NXP,已转ST.
呵呵呵。
TIMER,PWM,IIC比ST的强。

如果在选用寄存器和库中间选,我宁愿用NXP的寄存顺;  用ST的库是没办法,他那寄存器太多了,头疼也懒得记;
我只用过3年NXP,那是遥远的ARM7年代;
但是你说NXP的PWM比ST强? 不会吧; 感觉ST的优势是PWM和TIMER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在选用寄存器和库中间选,我宁愿用NXP的寄存顺;  用ST的库是没办法,他那寄存器太多了,头疼也懒得记;

NXP的PWM,TIMER 是32位预分频,32位PWM..
ST的可以级联,但我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