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图形软件写完程序下载到PLC的是类似IAP二进制文件还是...

楼主(2015-01-14):
那些图形软件编完之后  下载到PLC里面的是  像单片机那样经过编译CPU运行的bin或者hex IAP进PLC,还是他们厂家自定义的类似脚本,CPU上做解析?

网友:
大部分都是自定义的字节码。下位机解析。

网友:
肯定是自定义的    PLC 做解析的

网友:
jlink仿真器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网友:
可以做编译和解释,两种都可以

网友:
很多年前听说过西门子的是编译型的,其它诸如三菱欧姆龙等是解释型的,后来当我有机会看了国外一家还算大的PLC产品的源码后发现原来如此简单,就是指令解释而已,所以觉得西门子的应该也是解释型的。

网友:
个人觉得在plc上解释的,下位机开发工作量大些,编译型的,下位机没工作量

网友A:
西门子200系列是解释型的,我做过

网友(2015-03-24):
PLC一般有两种类型:
编译型:下载的的是处理器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
解释型:下载的是厂商定义的指令文件。

详细可参考adolfshxq大侠的文章:
http://www.amobbs.com/thread-1534511-1-1.html

网友:
编译型的,对下位机要求不高,负担轻,速度相对较快。

网友:
iec61131-3标准的,应该都是编译型的。能够换个mcu,还能盗用别人上位机的,基本上都是解释型的。总的来说,编译型效率高不少。

网友:
编译型应该也难多了!

网友:
PLC肯定解释型居多,包括IEC61131-3语言规定的。中间语言好处理。

网友:
看具体型号

有的  是 下载 机器码,如采用 codesys 方案的产品,梯形图 转换成C 然后编译 成 特定mcu 的产品

有的是 字节码 ,如 三菱, 还有s7-300 系列

网友(2015-09-18):
1:1的解释

网友(2016-04-29):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200系列是解释型的,我做过

那有指令编码规则咯,出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