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用10行代码实现的C语言状态机,支持超时机制

楼主(2015-01-14):
刚逛坛子,发现有前辈总结了状态机的原理和分析方法,觉得不错,分享:http://www.amobbs.com/thread-3316176-1-1.html
个人觉得,现实中的软件,特别是嵌入式软件,至少80%都可以轻松的套用状态机思想分析和实现。

代码如下,是ansi c编写的demo,大家可以在vc货mdk中编译看看。
这个简单的状态机使用c语言函数指针实现,从我的一个STM32工程中摘出来的;
可以支持状态转换、状态超时。
反正我用这种方法,实现了自动售货机售卖、收钱、找钱、上位机通信等完整功能,已经商用一段时间,还算稳定。已经把这种思想推行到其他项目中。

实现原理简介:
每一个状态就是一个void func(void) 类型的函数,每个函数只需要知道两件事:
1)自己要做什么(业务)
2)自己的下一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切换)
就像接力棒跑一样,每个人拿到棒子后全力跑完自己那一段(业务),把棒子递给下一个人(状态迁移)。
用我这种方法实现,比switch实现的方案,好在没有集中的状态转换,而是把状态转换分散到每一个状态中,最大的优点有两个:
1)无论多复杂的业务流程,状态切换的代码都只需要负责几个分支,不用通盘考虑。
2)对流程变化更友好:哪些流程变化,修改对应状态的函数即可;没有涉及到的内容完全无需考虑,无需担心引入bug。

相比较其他框架,这个方案的唯一优点就是简单,就几行代码而已嘛,随时根据自己的需求,添加特殊代码,实现特殊功能,对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的使用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对业务需求的分析,合理的状态划分,具体实现方案,只是个工具而已

核心代码是“状态机 BEGIN ”到“状态机 END”中的那10句话。

#include <time.h>
#include <stdio.h>

void delay_ms(int ms)
{
    //系统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systemMs(void)
{
    clock_t c = clock()+100;
    return c;
}

/************ 状态机 BEGIN *****************/
typedef void (*state_func_t)(void);
static unsigned int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0;
static state_func_t g_state_func = NULL;

void main_setNextState(state_func_t func)
{
    /*
     *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 可以用于判断是否进入一个新状态;
     * 还可以用于判断进入某个状态多长时间了。
     */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 0;

    g_state_func = func;
}
state_func_t main_getNextState(void)
{
    return g_state_func;
}
/************ 状态机 END *****************/

/************ 状态函数 BEGIN *************/
void main_state1(void);
void main_state2(void);

void main_state1(void)
{
    if(0 ==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 systemMs();
        printf("enter state1\n");
    }
    /* 5000毫秒超时 */
    if(systemMs() -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 5*1000) {
        printf("exit state1\n");
        main_setNextState(main_state2);
        return;
    }

    /*
     * TODO 这里实现业务逻辑
     * 比如到达某种条件,进入其他状态
     * 比如收到某条消息,进入其他状态
     */
}
void main_state2(void)
{
    if(0 ==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 systemMs();
        printf("enter state2\n");
    }
    /* 2000毫秒超时 */
    if(systemMs() -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 2*1000) {
        printf("exit state2\n");
        main_setNextState(main_state1);
        return;
    }

    /*
     * TODO 这里实现业务逻辑
     * 比如到达某种条件,进入其他状态
     * 比如收到某条消息,进入其他状态
     */
}
/************ 状态函数 END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Hello, state machine!\n");
    /*
     * 设置初始状态
     */
    main_setNextState(main_state1);

    /*
     * 状态驱动
     * 每一个状态,处理完自己的事情后,负责指定下一个状态(使用main_setNextState函数)
     */
    while(1) {
        (*main_getNextState())();
        delay_ms(1);
    }
    return 0;
}

==================1月15日添加==================
看了下面的评论,看来很多同学不理解状态机,比如拿状态机和switch比较,甚至拿状态机和RTOS比较、协作库比较。
状态机最精妙的应用,同时也是最一般的应用,就是对一个复杂的业务流程解耦合,实现“高内聚、低耦合”的至高境界。
状态机是23个设计模式中的一个,实现方案、框架也非常多,我这里的这个仅仅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实现的的一个最简模型,完全手写。
systemMs()函数的作用,就是返回系统从启动到现在,经过了多少个毫秒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但是知道比较牛逼。学习膜拜。谢谢分享代码。

网友:
顶一下楼主,谢谢分享,与傻孩子的一个帖子里的状态机很相似。

网友B:
觉得你的main_state1()和main_state2()函数里面的应该有while(1);不然你的超时切换只在进入时判断一次?
不知道理解对了么。

网友:
看不懂,支持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觉得你的main_state1()和main_state2()函数里面的应该有while(1);不然你的超时切换只在进入时判断一次?
不 ...

有WHILE(1);状态都没法切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觉得你的main_state1()和main_state2()函数里面的应该有while(1);不然你的超时切换只在进入时判断一次?
不 ...

如果不跳转的话,超时会在大循环里面一直判断

网友E:
这样还是不如上操作系统,或者事件驱动,具体LZ可以在arduino英文论坛里面找到,国内好像有个比较牛逼的叫做pthread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跳转的话,超时会在大循环里面一直判断

明白了,返回主函数循环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WHILE(1);状态都没法切换。

明白了,返回主函数循环了

网友:
谢谢楼主 看能不能来个详细点的例子 比如按键加跑马灯啥的 更好理解一些 谢谢

网友:
支持楼主出来讲解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样还是不如上操作系统,或者事件驱动,具体LZ可以在arduino英文论坛里面找到,国内好像有个比较牛逼的叫 ...

事件驱动怎么写,谢谢

网友:
谢谢。下来好好深刻理解一下编程思想,在实践中慢慢领会。

网友:
看不懂,看来我太水了

网友G:
用这个方法实现不如switch+case结构清晰,LZ你这个程序结构更适合实现简单任务调度:main中主循环调度各个task,每个task都定时运行,在每个task中单独实现完整的状态机

网友:
状态用if来区分没有switch效率高啊

网友H:
见过类似的代码, 跟傻孩子大师的比较相似, 也就是用函数指针来代替代了switch, if-else结构, 这样在状态机结构形式上得以简化。
其实还有一种,Protothreads那种结构也是非常不错的, 论坛中有几个坛友(smset、summarize)都改进得非常好,结构与思路都变化得清晰。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但是知道比较牛逼。学习膜拜。谢谢分享代码。

函数指针 每个状态一个函数 状态完成时 指针指向下一个函数。。。。。。。。
感觉不如PTthread。。。。。。。。

网友:
我还能跟别人说我学过C语言么???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
100行了,代码不清晰

网友:
值的学习
但是对状态划分能力要求很高啊

网友:
感觉跟普通状态机也没什么区别...

网友:
只是一个超时状态转换,简单的多任务也做不了

网友:
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
收藏了慢慢吸收谢谢了!

网友J:
能不能解释一下
unsigned int systemMs(void)
{
    clock_t c = clock()+100;
    return c;
}
clock()  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见过类似的代码, 跟傻孩子大师的比较相似, 也就是用函数指针来代替代了switch, if-else结构, 这样在状态 ...

哪边有改进的链接。。。

网友K:
妙。亮点在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的应用。一般人体会不到。

网友:
膜拜,但是看不出比switch...case结构好在哪里。

网友:
记得某个四轴飞行器   采用类似的结构    其实就是计数超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事件驱动怎么写,谢谢

具体参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8957-1-1.html
还有这个:http://forum.arduino.cc/index.php/topic,37650.0.html

网友:
时间片轮转方式,还比较好理解。

网友:
非常不错,超时的引入 感觉是骚点

网友L:
这算不上状态机,只算得是时间片轮转系统。

网友M:
我是从51 avr过来的,看到(*main_getNextState())();这种用法又涨知识了,请教state_func_t这个是怎么定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妙。亮点在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的应用。一般人体会不到。

是啊,基于这个变量实现了“状态初次进入”和“状态超时”两大功能。
由于代码异常简单,其实还可以扩充n多特有的功能,抛砖迎玉~

网友:
判断一次状态要10条语句,不算什么,带超时处理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这个方法实现不如switch+case结构清晰,LZ你这个程序结构更适合实现简单任务调度:main中主循环调度各个t ...

这只是个演示demo,只有两个状态,肯定不如switch case结构清晰。
当有100个状态时,情况就会反过来了。
话说回来,所有的工程方法,都是解决大型复杂软件项目的,对于写个玩具,或数学算法,肯定不适用。

网友:
先顶一个,再去研究下,

网友:
先顶一下,收藏在再研究

网友:
赞一下。属于函数指针法的状态机。
稍微复杂一点的,原理相同的状态机调度器,可以参考这两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7175-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9424-1-1.html

更复杂的可以去看QP的源代码和书籍。

网友N:
题外话,突然想到很多人用lua的尾递归来写状态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基于这个变量实现了“状态初次进入”和“状态超时”两大功能。
由于代码异常简单,其实还可以扩充n ...

不错。又看了一遍,有点体会,有时间试试。

网友O:
引用 网友N:
题外话,突然想到很多人用lua的尾递归来写状态机。

麻烦发些资料看看

网友:
不错,都是基于函数指针的。简单够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是从51 avr过来的,看到(*main_getNextState())();这种用法又涨知识了,请教state_func_t这个是怎么定义 ...

state_func_t 就是一个函数指针啊。
你仔细看下,代码里有他的typedef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见过类似的代码, 跟傻孩子大师的比较相似, 也就是用函数指针来代替代了switch, if-else结构, 这样在状态 ...

不错,赞+10086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还停留在主函数写死循环延时的阶段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啊,基于这个变量实现了“状态初次进入”和“状态超时”两大功能。
由于代码异常简单,其实还可以扩充n ...

没感觉到这个变量妙在哪里,状态机如何处理中断?如何让任务“并行”?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没感觉到这个变量妙在哪里,状态机如何处理中断?如何让任务“并行”? ...

状态机的作用是把一个工作流分解多个步骤,每个步骤单独实现,一个大代码就这样分解为多个小代码了。
我实际的工程就是ucos开多个线程,某些线程使用了状态机,某些线程没使用。线程之间使用消息队列传输数据。

网友Q:
void main_state1(void)
{
    if(0 ==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 systemMs();
        printf("enter state1\n");
    }
    /* 5000毫秒超时 */
    if(systemMs() -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 5*1000) {
        printf("exit state1\n");
        main_setNextState(main_state2);
        return;
    }

    /*
     * TODO 这里实现业务逻辑
     * 比如到达某种条件,进入其他状态
     * 比如收到某条消息,进入其他状态
     */
}
===================================
计时部分很不严格, 如果main_state1进入是,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systemMs()=最大值-4999, 还不到5000时,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将会变成0,又执行一遍 printf("enter state1\n"),同时此任务执行时间翻了一倍。

网友:
写的不错,实时任务可以安排在中断中运行,这种架构适合初学者编写稍大一点的程序,比整个程序都是if...else.....case....switch来的清晰。

网友R:
引用 网友Q:
void main_state1(void)
{
    if(0 ==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

楼主表达的其实就是一种编程思路 ,仔细看了下程序,这个地方楼主写的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不大懂,貌似很好用的样子

网友S:
clock()是计算程序运行时间,具体没怎么用过,奇怪的是又没有相关定时器,它是如何记录程序运行时间的呢,其次clock + 100意欲为何,楼主有空解答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麻烦发些资料看看

哦,写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尾调用"实现状态机,在最后return到另一个函数。
C语言不能直接用的,C语言的"尾调用"会爆栈,lua对"尾调用"不会。

网友:
又涨姿势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楼主表达的其实就是一种编程思路 ,仔细看了下程序,这个地方楼主写的没有问题。 ...

楼主的思路是可用的,关键还是整个项目,怎么结合这个思路,对任务进行合理的划分。

关于时间那一段,也是我看错了。  第一次进入状态时,执行一遍 printf("enter state1\n"),如果此时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systemMs()=0 ,下次执行时,还会执行 printf("enter state1\n")。
只会存在几率打印两遍信息,任务时间不会翻倍。

网友:
重点还是在指针函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clock()是计算程序运行时间,具体没怎么用过,奇怪的是又没有相关定时器,它是如何记录程序运行时间的呢, ...

clock()+100是为了防止程序刚启动时,clock()返回0的情况。

这个程序是为了方便大家在PC上测试,才使用的clock()函数;真正的stm32上,是采用如下的方法:

//启动一个定时器,每毫秒中断一次,在中断函数中把 g_milliseconds 加1
static u32 g_milliseconds=0;
u32 systemMs(void)
{
    return g_milliseconds;
}

楼主:
引用 网友Q:
void main_state1(void)
{
    if(0 == 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

你说的问题完全不存在。
也不会出现打印两次"enter_state1"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思路是可用的,关键还是整个项目,怎么结合这个思路,对任务进行合理的划分。

关于时间那一段,也 ...

由于考虑到你说的这种情况,所以我的 systemMs()中,给clock()的值加了100,呵呵

网友M:
请教一些基础的问题啊!不要笑话我啊!typedef void (*state_func_t)(void);这个是什么用法啊!static state_func_t g_state_func = NULL;怎么就定义了一个函数空指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教一些基础的问题啊!不要笑话我啊!typedef void (*state_func_t)(void);这个是什么用法啊!static stat ...

typedef void (*state_func_t)(void); 重定义函数指针,类型名为 state_func_t,  无返回值,无参数。

static state_func_t g_state_func = NULL 定义一个state_func_t类型函数指针取名为g_state_func ,初值为NULL。

更多细节 搜索 typedef 定义函数指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clock()+100是为了防止程序刚启动时,clock()返回0的情况。

这个程序是为了方便大家在PC上测试,才使用 ...

多谢楼主,你这么说我就想明白了,但是在程序如果真正的用clock()函数(在keil中能打开time.h),会出现怎么样的效果。

网友:
懂得人看很简单,不懂的还是不懂

网友:
看起来不错,先收藏了。

网友:
感觉很深奥的样子

网友:
挺不错的。。。不过例子里只有一个状态机在跑,实际上可以多个状态机同时跑的,但是要注意那几个static变量的定义。一般大家用状态机也主要是来处理多任务。

网友:
这个有点像轮询的机制。

网友:
有时间看一下是否合适我

网友:
mark一下!!有空看看!

网友:
先收藏起来,感谢分享

网友T:
恕我水平太低,觉得完全没用,无论是写几十行还是几十万行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T:
恕我水平太低,觉得完全没用,无论是写几十行还是几十万行的程序。

我说有用,理由是这个方法能实现状态机模式。
你说没用,理由是什么?
自己不思进取就算了,还老发表些武断的言论来误导新人!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说有用,理由是这个方法能实现状态机模式。
你说没用,理由是什么?
自己不思进取就算了,还老发表些武 ...

这东西见人见智,状态机只是一种编程思路,实现方式多样,无需拘泥于什么形式实现。我从4位机到32位机,PC机,POWERPC各式单片机CPU用过不下十多种,程序写过从几十行到几十万行,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不思进取的地方,您却帮我下结论了,也是在是太武断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有用,理由是这个方法能实现状态机模式。
你说没用,理由是什么?
自己不思进取就算了,还老发表些武 ...

见人见智,本来简单无比的东西,非要弄得这么复杂,关键还不实用,除了拿来装逼使用什么“机制”这种听起来牛逼的词语之外,实在找不到让我使用的理由

网友U:
表示完全看不懂,突然有点伤心的感觉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表示完全看不懂,突然有点伤心的感觉了。

原来用switch和if的状态机代码,后来改成函数指针方式,代码清晰很多。
static int fsm_state1(void)
{
        state = fsm_state2;
        return 0;
}

static int fsm_state2(void)
{
        state = fsm_state1;
        return 0;
}

typedef struct
{
        int (*pFun)(void);
}STATE_ITEM;

static STATE_ITEM fsm_map[2] =
{
        {fsm_state1},
        {fsm_state2}
};

void fsm_porcessor(void)
{
        fsm_map[state].pFun();
}

网友:
表示一直想学,但是一直都不懂

网友:
业余做的东东都很简单,一直没用过状态机。

网友:
膜拜高大上的东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原来用switch和if的状态机代码,后来改成函数指针方式,代码清晰很多。

你这里面的state是定义为什么类型的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V:
原来用switch和if的状态机代码,后来改成函数指针方式,代码清晰很多。

也是STAE_ITEM?

网友:
初看发现是函数指针,有空仔细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让我可解到了另一种思路

网友:
空了慢慢看!

网友:
好吧,我居然看完了评论,发现自己水平亟待提高啊

网友:
思路非常好啊

网友:
量子的状态机比较完整,支持继承等概念

网友W:
引用 网友K:
妙。亮点在g_state_timeout_milliseconds 的应用。一般人体会不到。

这个没有什么妙点吧,就一个超时,感觉给switch一个样。。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没有什么妙点吧,就一个超时,感觉给switch一个样。。呵呵。

那你还得接着看。慢慢揣摩。如果没有实际使用,体会不到妙处的。

网友:
看不懂,汗。。学习了

网友:
没学到这么个水平,看不懂,先下载收藏。

网友:
这种思路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是STAE_ITEM?

查询结构体数组的,这里好像只能是0,1;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解释一下
unsigned int systemMs(void)
{

clock()获取当前的系统时间,返回一个clock_t类型的值。每进一次这个函数,都会在当前系统时间基础上加上100返回,这样,就可以在PC上模拟系统时钟了。clock()函数的用法,你可以看看这个页面:
http://www.cplusplus.com/reference/ctime/clock/?kw=clock

网友:
mark一下,很受用

网友:
没看懂,下载下来继续看!

网友X:
看这代码,是不是每个状态机制的运行超时可以单独设置

网友:
短小精悍
的确现在很多项目可以用到状态机,是个不错的设计模式

楼主(2015-02-13):
引用 网友X:
看这代码,是不是每个状态机制的运行超时可以单独设置

那当然。

网友:
思路不错,有机会用这种方式实现下状态机。

网友:
正在学习状态机

网友:
如果有详细的demo项目例子就更好了,更能加深理解深奥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还是不如上操作系统,或者事件驱动,具体LZ可以在arduino英文论坛里面找到,国内好像有个比较牛逼的叫 ...

你说的是RT thread 吧?

网友:
对函数指针运用比较精通。

网友:
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Y:
状态函数间的参数传递如何实现 呢?? 因为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不同任务间传递中间参数以确定相关资源和信息已就位,可以按分支继续执行了,所以参数传递好像绕不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Y:
状态函数间的参数传递如何实现 呢?? 因为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不同任务间传递中间参数以确定相关资源和信息 ...

全局变量

网友:
状态即过程?

网友:
手机党标记

网友:
感谢楼主

状态机  得仔细理解下

网友(2015-04-26):
马克一下。

网友Z:
够简单,但有问题:
main_state1,main_state2只是顺序执行,要是1延时100S,2就等待100S?

网友:
向往的境界啊

网友(2015-06-14):
测试了楼主的代码。非常好用。

网友:
看不懂,需要仔细研究下

网友AA:
个人感觉还是有些问题,首先
//启动一个定时器,每毫秒中断一次,在中断函数中把 g_milliseconds 加1
static u32 g_milliseconds=0;
u32 systemMs(void)
{
    return g_milliseconds;
}
这种情况g_milliseconds溢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打印两次enter state?因为g_milliseconds溢出时systemMs()返回0,这时如果刚好处于状态切换,就  会发生,当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小2^32次方 分之一还得与上状态切换的概率(这个由系统决定),但是这种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

网友(2015-12-02):
引用 网友G:
用这个方法实现不如switch+case结构清晰,LZ你这个程序结构更适合实现简单任务调度:main中主循环调度各个t ...

不是 实现任务调度,而是状态切换,不同状态时要处理的任务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个人感觉还是有些问题,首先
//启动一个定时器,每毫秒中断一次,在中断函数中把 g_milliseconds 加1
stat ...

对,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所以要做防止溢出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X:
看这代码,是不是每个状态机制的运行超时可以单独设置

对,根据每个状态的需求可以单独设置

网友:
不是,状态是不同的过程      状态1:两个过程A,B   状态2:三个过程A,B,C 状态3:过程A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算不上状态机,只算得是时间片轮转系统。

1.时间片轮转只是保证不会在某一状态中卡死,退出出来时,进行强制切换状态
2.根据条件触发进入不同的状态才是真谛

网友:
引用 网友Z:
够简单,但有问题:
main_state1,main_state2只是顺序执行,要是1延时100S,2就等待100S? ...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1.如果你的业务逻辑上要求延时100s 就 延时

2.配合os 使用,你的延时是不会浪费的

3.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函数指针 每个状态一个函数 状态完成时 指针指向下一个函数。。。。。。。。
感觉不如PTthread。。。。。 ...

你的侧重点不对,这里不是讨论任务轮询,而是状态  和   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S:
clock()是计算程序运行时间,具体没怎么用过,奇怪的是又没有相关定时器,它是如何记录程序运行时间的呢, ...

STM32  有一个计时时钟啊  开启之后就一直计时

网友(2017-03-19):
又浏览了一遍,学习学习

网友:
标记下,再次学习。

网友:
很巧妙的设计,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有时也用一下状态机

网友:
谢谢楼主,留待慢慢看

网友:
记个号好好研究

网友:
只会switch简单状态机。这个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Mark下,反复看看,有其妙处。如果借鉴UCOS等操作系统的特点,设置一个空任务,可以避免每1ms调用任务,可节省CPU资源。

网友(2017-06-10):
主循环里面为什么要有1ms的delay?去掉不行吗?

网友:
前段时间学习了指针,再看这些代码就好理解多了。

网友:
先做个记号,就不知道那10行比较重要。

网友:
"状态机"好像很容易戳到一些人的G点,使之走火入魔,好像不挂上状态机就很OUT,搞出一堆狗屁代码框架,故作高深。其实状态机是编程时的一种指导思维,不是什么框架,目的就是模块化,降低模块之间的耦合程度,是流程清晰,可控,减少BUG的发生,方便重用和移植。

网友:
不懂,比较牛逼。学习了。…。…。………………。谢谢分享代码。

网友:
好久没有看了,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东西见人见智,状态机只是一种编程思路,实现方式多样,无需拘泥于什么形式实现。我从4位机到32位机,P ...

技术论坛本来就是讨论枝术的,所以有不同声音很正常,若有更好的方法,能抛砖引玉更多人当然更好。

网友:
超赞  准备测试中

网友:
异步多线程,一般程序猿很难理解

网友:
很好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暂时还没全明白!

网友:
这个状态机思路非常清晰,我觉得即便是简单几个个状态,也要比switch的方式更清晰。
逻辑清晰,优势很大,尤其我们都是知道任何一个应用,都会涉及很多状态,清晰的逻辑大大降低出错几率。当然系统的越大,越需要配上状态图才方便未来重读或升级维护,这是任何系统避免不了的

网友:
支持,超时机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