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学习Linux起步卡住了..

楼主(2015-01-14):
从99年刚买电脑就在纠结,装Windows Me还是linux?
但是感觉linux很高深的样子,没理了,打starcraft去了.

大学入学时候想买了电脑一定装个Linux玩玩.
但是这样那样的借口真的太多了:Matlab弄懂没?实验报告?数理方程....(我至今还没来得及弄懂),微波....谈恋爱?开玩笑吧你.

转眼工作都几年了,Linux还没玩过.搞蛋啊,趁元旦下了个ubuntu14.04.
本着给cm3写程序的思想.安装linux.还是像学CM3一样,开头就卡住了.

先装了个Daemon tool
然后是 EasyBCD
然后 复制两个文件和一个文件夹到C盘,复制iso到C盘.打开EasyBCD,添加GRUB启动项.编辑启动内容.
然后重启.

以为可以顺利的安装ubuntu了.结果进入boxbusy initramfs
输入exit之后,无线的灯开始闪,风扇开始转个不停.就是不进入界面.
蛋疼只能长按reset重启.
重启了就没去折腾了,过阵子再试试.

ucos跳到Linux,应该是个 质的飞跃..

网友A:
用虚拟机装吧,少折腾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虚拟机装吧,少折腾很多。

额,谢谢"千手"大师,
我已经压了32000MB出来准备给ubuntu用的.
这样会比较折腾么.....?
折腾下映像深刻点
不过和我之前做的学习C#的决定好像有点矛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谢谢"千手"大师,
我已经压了32000MB出来准备给ubuntu用的.
这样会比较折腾么.....?

我看成 "我准备了32000RMB出来给学习ubuntu用"   , 还特意去数了下几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成 "我准备了32000RMB出来给学习ubuntu用"   , 还特意去数了下几个0  {:lol: ...

A+V多了个R放到MB之前就好了...

网友:
装个虚拟机.再把韦东山的2440的光盘下下来.里边有装好了的乌班图.解压出来拖到VMWARE里边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谢谢"千手"大师,
我已经压了32000MB出来准备给ubuntu用的.
这样会比较折腾么.....?

虚拟机更接近单机环境。
Windows的dual boot比较折腾,需要对BCD和GRUB都有一定了解,装Ubuntu时弄得不好两个系统都启动不了。

网友:
看《Linux内核完全注释》,再找本微机原理备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谢谢"千手"大师,
我已经压了32000MB出来准备给ubuntu用的.
这样会比较折腾么.....?

或许折腾一阵子最后发现虚拟机最好用....

网友C:
哪有一上来就学复杂的东西的。
先用虚拟机装LINUX,然后熟悉LINUX环境,学学LINUX环境下编程,日常应用,vi,emacs这两种编译器(vi不算编译器)等熟悉了在进一步深入了解LINUX的文件系统结构等等的。上来就看什么linux内核理解之类的,那还不要了亲命啊。

网友:
今年也打算学习linux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谢谢"千手"大师,
我已经压了32000MB出来准备给ubuntu用的.
这样会比较折腾么.....?

大师说的对,用虚拟机有个最明显的好处就是不用再开关机了,遇上问题直接网上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有一上来就学复杂的东西的。
先用虚拟机装LINUX,然后熟悉LINUX环境,学学LINUX环境下编程,日常应用,vi ...

同意,一上来就读什么内核源代码,就如走路都不会就直接开飞机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谢谢"千手"大师,
我已经压了32000MB出来准备给ubuntu用的.
这样会比较折腾么.....?

C#和linux都是工具,有精力多学习一些当然更好

网友D:
想学linux可以先买个树莓派玩玩,玩的人多,遇到问题搜索一下就有答案

网友:
唉,现在还在单片机苦苦挣扎

网友:
android 才有前途,

网友:
我是收了个500的笔记本装了Ubuntu
然后在另外的电脑上远程登录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更接近单机环境。
Windows的dual boot比较折腾,需要对BCD和GRUB都有一定了解,装Ubuntu时弄得不好 ...

以前刚开始我也是独立一个分区装linux,后来发现很难用,有些驱动没有,linux资料都在windows下,共享很麻烦,后来装了vmplayer好用多了,现在vmplayer装Debian7,觉得效果杠杠的

网友:
我最开始折腾linux  就是在电脑上转的双系统或者只有一个linux系统,不过,到现在也就是玩玩而已。  前几天整了个虚拟机装了debian7  下载了 openwrt的源码 编译了下(主要是马上要放假了,有点无聊了)  楼主  debian的有windows下的安装启动程序

网友:
跨度时间太长了,我也是学习LINUX因事太多了暂停学习了

网友: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EASYBCD,  linux安装镜像带有GRUB, 以后会GRUB引导,很简单的

32G太小了 ,我分出100G都差不多用完了。。。 linux下分两三个区, 除了系统区其他挂载到home等,重装linux可以直接用。资料不动,并且linux没win那可恶的注册表,工具链之类设置下环境变量就行,大多软件直接使用,跟win上的绿色软件差不多。  没那么复杂 硬着头皮冲上去。

另外linux下可以随意访问修改WIN分区的任何资料内容。跟win下一样,不需要共享。

网友:
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把镜像弄到U盘上,简单方便,我公司mint+win7  家里Ubuntu+win7。 非常方便 ,主要虚拟机的速度太蛋疼,我的E3-1230带虚拟机都跑步快,编译速度跟直接安装的差太多了。

网友:
linux内核uboot这些小的编译还相对好些,buildroot这些虚拟机编译起来真可以看电影去了。但是直接安装的系统起码快两倍以上。

网友:
16年,可以测成为骨灰级大师了

网友:
直接装ubuntu。本来ubuntu这种系统并不是给你学习用的,是给一些用户使用的。
装了ubuntu之后,随着慢慢使用,才会越来越熟悉。另外,用Eclipse+GCC开发ARM9应用比较舒服。连Makefile都省了。

网友:
虚拟机吧, Linux C# 两不误. 而且 32G太少. 用几天就满了

网友:
千万别用虚拟机,什么事情都想在win下解决,还学什么Linux?
什么EasyBCD,硬盘安装什么的Out了,
我会告诉你Universal USB Installer更好用?

网友E:
我的做法是硬盘上分个空间出来(MBR的得确保windows别用光了主分区个数),然后光盘安装ubuntu,但是安装选择时,不安装GRUB。
装完后,开机仍然是windows的引导程序,不能直接引导ubuntu,所以需要“装”一个GRUB4DOS(支持ext4文件系统的那种版本),用EasyBCD加个GRUB4DOS的引导项。
以后开机,想进windows,就直接进,想进ubuntu,就选GRUB4DOS,然后再从GRUB4DOS进ubuntu。这样对windows的影响最小,ubuntu也能获得最完整的硬件性能。
啥时候不想折腾ubuntu了,到windows下删了ubuntu的分区,用EasyBCD删了GRUB4DOS的选项,干干净净回到原状态。

网友:
我的解决办法就是买一台全新的计算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机器多就是任性

网友:
LZ慢慢来吧,我都老电脑装虚拟机跑的太慢,大学时开始学装linux折腾过好几回,现在装liunx无压力,还装过黑苹果但是找驱动蛋疼不弄了~

网友:
自己做个优盘直装版本会省去很多事情。

网友:
用centos吧  开发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成 "我准备了32000RMB出来给学习ubuntu用"   , 还特意去数了下几个0  {:lol: ...

哈哈,同数啊···!

网友:
虚拟机有点吃内存,大点内存比较好

网友:
两块硬盘,一块WIN一块CentOS,换硬盘很方便,是抽屉式的,所以用那个系统插那个盘。学Linux建议用CentOS,因为这个系统有配套的《鸟哥的Linux私房菜》

网友:
centos软件比较老不适合开发。建议ubuntu

楼主:
今天学习了avr.用winavr+avr studio+usbisp+progisp.
LED开始闪烁了..
第一天摸AVR就让它闪烁了,看来搞技术的能够互相帮助将会提高很多效率.
晚上回家,又切出20000MB,按照各位推荐的,弄虚拟机装了个,先试试味.
用VMware装没有什么难度,在虚拟机里面体验了下ubuntu..也没发现什么特别的...界面比win7好看倒是真的.
用完后发现VMware的workstation一直在右下角关不掉.

网友:
ubuntu带wubi的啊,可以直接在ntfs分区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和linux都是工具,有精力多学习一些当然更好

C#和linux都是工具,学什么才算工具之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F:
C#和linux都是工具,学什么才算工具之外?

把这些工具用上产生真正的价值才是最终目的吧

网友:
开始在虚拟机上面装个ubuntu / debian / opensuse 之类的发行版,熟悉之后可以从源码开始自己创作一个发行版,例如:gentoo / LFS
这样算达到你说的熟悉Linu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虚拟机装吧,少折腾很多。

斑竹您好,帮我看看这个问题,谢谢!
.bss_start __rel_dyn_start (OVERLAY) : {
                KEEP(*(.__bss_start));
                __bss_base = .;
        }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system.map文件中,有这么一段内容
00020918 B __bss_base
00020918 B __bss_start
00020918 B monitor_flash_len
00020918 D __image_copy_end
00020918 D __rel_dyn_start
他们是怎么对应起来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这些工具用上产生真正的价值才是最终目的吧

对工程师来说,会C#、Linux等,应该就是其价值所在了。

网友:
我用的是虚拟机安装的UBUNTU 14.01,速度还行,笔记本配置  I3   10GRAM,其中2G分给虚拟机,够用了,目前耍耍openwrt。

网友:
还是等Linux再好用些时再开始学吧,不用等很久的,有二三十年就够了。

网友:
学习Linux还是不要虚拟机装,直接装多系统好。。。。。。

网友:
虚拟机下装个Linux,很简单的事情

楼主:
昨天还是在弄AVR.

又有了领悟.

单片机结构上面很通用的方法.
SFR
#define OFFSET (xx)
#define ABC (*(volatile void*)(BASE_ADDR+OFFSET))
ABC=???;

楼主:
自己找到一个网站.http://linux.vbird.org/先帖这.

网友G:
虚拟机下USB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虚拟机下USB好用么

还没用过,不知道,但是看见虚拟机下硬盘和无线有时候不太好用.闪了一会会停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virtualbox也挺好用的,不用破解,之前一直用vmware。

网友:
那些说虚拟机的都是本末倒置,什么时候在Linux里面装虚拟机运行Windows才能学好Linux。

网友:
先从基础来,unetbootin 帮你忙。

网友:
玩玩可以,要学LINUX,还是抛弃虚拟机吧。。。。。。。

网友:
我都是用虚拟机,小心装Linux的时候把你的硬盘数据搞丢

网友:
不知大家的Ubuntu下的显卡显示是否正常,我在公司和家里的电脑装上ubuntu后,发现显卡都显示有问题。不能设置分辨率啊!

网友:
台式机主板可以接好几个硬盘,其中一个装Linux就好吧!

网友:
记得大学的时候听说可以免费申请linux系统就填了学校的地址 结果真给我寄了全套的ubuntu光盘 邮费当时好像是欧元 让我很感动 就装了用户版和服务器版都试过 现在是专门买台二手小黑T61装的ubuntu作为调试开发 当然台式机性能好的话 用虚拟机也很方便 外接大显示屏幕 开多linux桌面 开发效率和体验都相当不错 我用eclipse

楼主:
买了个二手FL2440.花了260软妹.没配光盘和触控笔.
为学习而学习的第一笔投入.

网友:
分三个区,一个用户区,一个主目录区,一个内存交换区,直接用ubuntu一直装下去,不用自己写gurb,到时进了系统有命令可以找回win7启动项

楼主:
这两天天气变冷了.电工们注意保暖.
到手的S3C2440A原来是ARM920T(v4)内核的.不过作为学习板应该也不错.
两天画了个烟雾报警器.
打算用PIC12F1572.
另外看了下HI LINY电源模块,220v转5v 600mA,体积也不大.
准备用315M模块,PT2262.还以为跟普林斯顿大学有关,结果不是.
冬天冷了真有冬眠的趋势,下班站公交车上都想睡觉了.
准备进被窝,将剩余一点力气以脑电波形式发送给广大仍战斗于1线的朋友们..

网友:
还是用虚拟机方便

网友:
用uiso把镜像写到u盘里,u盘启动安装

楼主:
没用过25pin的jtag调试,不像j link那样.
淡淡的忧伤.
头大.
买了的FLASH还没刷过.

网友:
鼓励支持,万事开头难。

楼主:
Linux没学成,先学avr了.intel hex,bootloader.

楼主:
放假了.拿着FL2440的板子,找usb驱动.原来问题不在驱动,是因为没有dseo13b.exe这个东西.enable一下,usb就能用了.
用USB下了个.bin文件到对应的NANDFLASH.然后运行,真的就跑起来了.
昨天还在研究在烧了一次bootloader之后怎么用串口给ATmega128A烧程序.
今天就直接用别人写好的程序烧了一回flash.
WinCE/Linux都是触屏版的.
这260元钱还算值啊.
越来越看不出搞电子、软件的价值了.

楼主(2015-02-14):
今天上午看了会C#入门经典.
试了两个例子,感觉这个编程也太方便了吧!
什么东西往里面一拖就搞定了.
之前用CODEBLOCKS用GTK库,各种参数什么的,画个按键还得弄好多box,window.
今天-就一拖就搞定了.
不过还是觉得GTK好玩.

网友:
先从 应用编程 入口,比较靠谱。

网友:
慢慢学吧,linux博大精深

网友H:
准备在弄一个基于路由芯片的核心板。然后用51的思维去讲解。进而和大家一起探索linux开发~~~楼主感兴趣么~~从驱动到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准备在弄一个基于路由芯片的核心板。然后用51的思维去讲解。进而和大家一起探索linux开发~~~楼主感兴趣么~~ ...

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H:
准备在弄一个基于路由芯片的核心板。然后用51的思维去讲解。进而和大家一起探索linux开发~~~楼主感兴趣么~~ ...

哥们,有没有计划时间呢,一直想要个这种有稍微多一点资料的核心版,开发版太臃肿了,桌面上到处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更接近单机环境。
Windows的dual boot比较折腾,需要对BCD和GRUB都有一定了解,装Ubuntu时弄得不好 ...

现在虚拟机水平很高 不过我的办法是买个神舟笔记本 专门用来折腾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学linux可以先买个树莓派玩玩,玩的人多,遇到问题搜索一下就有答案

beaglebone black 也不错

网友:
建议先安装虚拟机研究下吧。

网友:
我也买了 鸟哥的私房菜,有2本,从头学起

网友:
今天刚装了14.04  弄出一个空的分区比如说sda3 不用格式化, 用u盘启动ubuntu安装程序, 安装位置的时候选择安装到sda3,并格式化sda3为ext4,下面有个选项 选择grub安装位置的,也选择sda3(注意需要把sda3格式化后才能选择),然后安装完毕 重启,进入win, 打开easybcd,添加启动项,选择grub2, 启动位置选择sda3 重启 可以看到新加的启动项~~ 进入ubuntu成功

网友:
99年第一台电脑。。。。    我应该管楼主叫叔叔么

楼主:
Linux没怎么学,今天买了第一盒套,纪念下.
最近用的ucos ii 在AVR中,GCC编译,总感觉怪怪的.
设置成零自动变一,有些全局变量不起作用.
用O0优化出来的程序不能用.Os优化出来的程序能用但又不知道怎么优化的.
AVR ATMEGA128A数组下标不能有两个变量,
switch之后的变量不能是unsigned int?
还是自己没设好,总之,

楼主(2015-03-16):
原来是 OSStackInit()函数里面有问题.初始化成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这样是方便定位,但是会导致程序错误.
另外,发现AVR开着一个定时器的时候,另一个中断定时会变得不准.最小进入中断间隙10us左右.(8M).
EEPROM写入发现只有第一个byte被写进去了,其他的都写成了0.
用ucos-ii,感觉也是在自己折磨自己.
进度是不是有点慢...时间真的很宝贵.

网友:
LZ继续努力!

楼主:
晚上在家里弄了下电脑,发现另外一种类似于装了linux的方法:安装一个cygwin.
安装完成后,在cygwin64_terminal下运行的感觉和在Linux的terminal感觉差不多.
之后又安装好gcc包,gcc hello.c -o hello
生成了hello.exe
但是出现错误:应用程序无法正常启动(0xc000007b),请按确定键关闭程序.
之前用过codeblocks minGW编写了一个GTK窗口.之前是旧电脑XP的.能用.
现在用cygwin GCC做出来的exe不能用.网上查了下好像是directX的问题.
莫非还要给cygwin安装DirectX的包..
是否这个cygwin以后也可以用来编译 单片机的程序.GCC可以支持AVR.
那样以后就可以用cygwin编译所有与工作相关的程序了.

AVR的EEPROM用好了,其实不用传什么地址,把地址定义成一个16位无符号数就可以了.
EEAR写入地址,EEDR写入要存的数.
设置EECR的EEWEN为1,EEWE为零,
四个周期内再设置EEWE为1,就写进去了.而且感觉比STM8的要快点.

minGW我是实在没找到哪里可以下载.为啥这样的GNU的网站都打不开?

网友:
恭喜lz又不用弄linux了,星际的新资料片又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用虚拟机装吧,少折腾很多。

古大师 树莓派如何进行动态域名解析???

我打算用它运行svn服务器,然后能够动态域名解析的话就可以全网适用了,网上搜下说dnspod比较好用,但是用的python不会,你看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把动态域名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古大师 树莓派如何进行动态域名解析???

我打算用它运行svn服务器,然后能够动态域名解析的话就可以全 ...

买个极路由吧,有个 dnspod 插件,指向到树莓派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古大师 树莓派如何进行动态域名解析???

我打算用它运行svn服务器,然后能够动态域名解析的话就可以全 ...

动态域名最好在负责拨号的路由器上运行,因为路由器才知道什么时候掉线,什么时候重新拨上,新的IP是多少。你的树莓派如果直接拨号上网那就没问题。
更新动态域名的做法有很多,要看你跑的是什么系统镜像,网上应该有不少教程吧,我没有树莓派,没办法手把手教你具体的配置方法。

网友:
学了找不到对应工作,浪费时间!

楼主:
AVR 方面, Bootloader 用的 shaoziyang 老师的AVRUBD.
ATmega128A及ATmega88PA都试过了. 还是很好用的.
不到2个小时就能用bootloader了.
在自己的应用程序里面设置一个重启机制,收到某命令后,wdt_set(15ms);开启看门狗,超时后就重启了.
有个问题就是,在设置了熔丝位以及flash之后,1KB Bootloader flash要烧很久.

发现ucos -II 用500Byte SRAM也能跑几个任务了.

有一点仍然不是很清楚的是,不知道 函数的堆栈是怎么用的.不然,把任务调用到的变量都定义在任务函数外面.
就可以将任务的堆栈尽量做小了.现在创建了80Byte堆栈大小的任务.暂未发现问题.

用OSTime来当随机数源,也是个很好的东西.

楼主(2015-04-18):
UCOS-II+bootloader+无线串口.
感觉自己就快成为一个应用开发人员了.
Linux还没怎么学,先把结婚证给领了.

又摸起了STM32.去年还被它卡住了的,今年翻自己的帖子,发现还能找到一点营养.
现在正在下莫大收集的WIN7. 这个同方的普通版看着太简约..
今天吃中饭,看到小朋友们对手机之类的很感兴趣.Linux看来是一定要学的.
迈入了人生的新阶段,特地发一回复庆祝下.

网友J:
刚买了一套TI的A8 Am335x开发板,准备替换三星6410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买了一套TI的A8 Am335x开发板,准备替换三星6410

我被时代甩了10年了.

网友:
99年就买电脑了……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

网友:
贵在坚持,和专研。

楼主:
这些天用了下CC2530.
WeBee的板子.
接触到一种 类操作系统 TI Z Stack里面用的OSAL.

通过设置标志位控制系统走向的一种操作系统.
初看很简单.不断查询任务标志位数组,有非零的就表示有该标号任务有时间待处理,然后处理.
处理完之后清除该事件标志位,若改任务中所有事件都清零了.则该任务完成.

细想这个系统的实时性可能会稍微差一点.
在执行某个稍长的任务时候,如果有中断,中断里面设置了事件标志位.
系统要等到这个稍长的任务处理完之后,再重新查表.
如果这个表里面有优先级更高一点的任务,就会继续执行高优先级任务,执行完,
才会来处理 这个中断设置了标志位的 事件.

基于8051内核.IAR开发环境.
发现很多单片机开发环境无法实现 函数的折叠.

另外,这个Zigbee工程的例子的coordinate,device,router选项,似乎已经超过了单片机编程的范围了.
目前只知道在样板的目录下修改项目.
无法自己独立创建新项目.

另外,用MinGW弄了一下gcc,使用UE的界面,感觉尚可.
gcc -c -v -I -L -o
cre .link
e:&&cd "%p"&&cd ..&&gcc xxxx

有阵子没画原理图了..

Z Stack通信起来还是挺有意思.
*每个硬件要先设定到一个 任务去响应.比如,将 所有按键有关的标志 设置到一个app任务,只有这个任务里面的标志位会被按键置位.
*串口接收到一个数据,会引发事件标志,还可以收到一个msg包.根据msg包判断内容.
*OTA 天线收到一个聚聚,也会引发事件标志,同样也有一个msg包,根据msg包判断其他内容.
。。。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更接近单机环境。
Windows的dual boot比较折腾,需要对BCD和GRUB都有一定了解,装Ubuntu时弄得不好 ...

如果是12.04以前的,直接双击wubi.exe就完成双系统安装了。真没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12.04以前的,直接双击wubi.exe就完成双系统安装了。真没那么复杂。

wubi其实就是Live + Persistence,尝尝鲜可以,长期用还是老老实实分个区装上好,虚拟机是学习折腾的最好工具。

楼主:
ATmega128A用串口和CC2530通信,然后CC2530用OTA和另外一块CC2530通信.
套用TI的Z-Stack总算是能用上手了.
下面总结下:
1.ZStack从模版SampleApp入手.复制一个SampleApp文件夹,重命名为想要的工程名字.
2.打开所复制工程中SampleApp.eww工程.
3.找到SampleApp.c,里面有App_Init();App_ProcessEvent();两个较为重要的函数.一个是初始化应用任务,一个事处理应用任务.在初始化任务中,可以将AF事件/按键事件/串口事件注册到应用任务.在事件处理函数中,对相应的发生的事件进行处理.
4.需要修改模版的hal_key.c以及hal_led.c以及MT_UART.h等等的硬件设置.

总的来说,刚开始感觉比较复杂.
到后面发现效果还行.可能是32MHz的单片机效果所致.

楼主:
用了个CC2530.发现试图将ucos-ii移植上去是个很蛋疼的事情.
IAR没用过.
8051也没用过.
8051的汇编似乎比ARM的难了一些.
SP只有8位.
至今不知道如何声明一个变量.

网友:
装个虚拟机玩吧,vmware

楼主(2015-06-13):
转眼离上次盖楼已经一个月了.
这个月,用了2K SRAM 跑了5个任务.ucos-II.
其中512Byte还是用来通信的.
想想苹果4就用了512MB的内存,反应还这么快.稍微有点优化程序的意识了.

ZStack非开源,自建协议栈感觉没共同语言.
于是在网上找了个叫做ZBOSS的开源协议栈.
弄了很久至今没弄透.目前能做的是,ZR可以发一串ASDU到ZC.
但是不知道ZC怎么发回去.
另外,buf不知道怎么申请.
好歹也是通过zigbee认证的,硬着头皮继续挖一下.
不过发现在弄这个东西的时候,C语言水平应该又长进了.

等到时机成熟,把ucos移植到CC2530上去.
再学学unix.

楼主:
今天将ucos重新加载到ATmega88PA上面,
为什么说重新,因为之前弄好过,结果程序被我自己删了.
摸索了一下子,又卡在原来那里,不支持CALL.
发现自己的思维定势,每次都想用ICALL.
其实用RCALL代替CALL就OK了.
OK是指的由ATmega128A移植到ATmega88PA.1K SRAM跑两个任务也才用了600多Byte. 8K的flash 2K留给Bootloader用了.真想自己写个Bootloader.
CC2530.两个USART,一个RF.成了数据中心了.还是想把ucos移植到8051上.
Linux似乎发现一本比较符合自己口味的书.
分享给大家,.
ZBOSS依旧没有什么进展.当作学习C语言的工具了.

网友:
我也是在虚拟机中折腾,至今也不算入门,虽然也写几个简单的程序供使用。。。传说VS2015开始支持Linux调试了,然后就准备开始Win8.1+VS2015.。。虽然VS也只会写HelloWorld。。。其实系统也就是一个工具,用得熟悉了,也就那么一回事儿。。。

楼主(2015-07-15):
由于接触zigbee的缘故,渐渐的觉得,操作具体的单片机,没有操作整个网络中的数据包爽.
智能家具这个概念应该还是有前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做法是硬盘上分个空间出来(MBR的得确保windows别用光了主分区个数),然后光盘安装ubuntu,但是安装选 ...

+1~我以前是用ubuntu的引导工具引导的,后来用windows的时候把ubuntu的分区全删除了,直接不能进windows了,现在workstation+fedora

网友:
做嵌入式Linux开发,性能好的笔记本+SSD+虚拟机是比较好的开发环境。

楼主:
之前一直喜欢2个空格的缩进,大括号上下对齐.
但是最近 发现程序层数比较多的话,用4个空格缩进,大括号{跟在()之后,在层次上显得更加清晰.
特别是有个五六层的switch之后.

网友:
决定下来,剩下的事就是坚持了~

楼主(2015-08-20):
弄了两天PID,今天终于调好了.
也问过一些以前的同事.有些很有帮助,有些懒得理,或许觉得自己得来的才是真东西吧.

总结下体会.
1.用的是增量式PID,比位置式应该简单.
2.单片机上使用,全部用无符号数,要注意参数正负号的处理.
3.采样周期和PID计算及调节周期 应该满足采样定理.不然是调不动的.
4.至于老套的KP KI KD的各项特性,大家随便找得到.
5.反馈一定要测量准确,本人这次就是测速度结果因为有杂波干扰导致测得值错误而浪费了很久时间.当然如果硬件工程师没做过我也不好责怪不加电容滤波.
最后,哈哈哈,
七夕大家过得如何~
赶紧~

楼主:
CC2530,增强型8051内核.其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今天用了DMA功能.无需CPU参与直接实现了通信.
不到10*10mm的芯片里居然安置了这么多东西,感觉太强大了.

帖个例子说明有多方便:
初始化通道:
g_dma_channel[1].src_addr_h        =((u16)g_buf>>8)&0x00FF;//X_U0DBUF high.
g_dma_channel[1].src_addr_l        =(u16)g_buf&0x00FF;//X_U0DBUF low.
g_dma_channel[1].dst_addr_h        =0x70;
g_dma_channel[1].dst_addr_l        =0xC1;
g_dma_channel[1].v_len                =VLEN_000;//set fixed length.
g_dma_channel[1].len_h                =(VLEN_FIXED>>8)&0x00FF;
g_dma_channel[1].len_l                =VLEN_FIXED&0x00FF;
g_dma_channel[1].wordsize        =0;//Byte.
g_dma_channel[1].t_mode                =TMODE_SINGLE;//single byte fix length.
g_dma_channel[1].trig                =DMA_TRIG_UTX0;//UART0 Tx trig.
g_dma_channel[1].src_inc        =ADDR_INC_1_UNIT;
g_dma_channel[1].dst_inc        =ADDR_INC_NONE;
g_dma_channel[1].irq_mask        =1;//Enable DMA int.
g_dma_channel[1].m8                        =0;//use 8 bits.
g_dma_channel[1].priority        =PRIO_LOW;

DMA1CFGH=((u16)&g_dma_channel[1]>>8)&0x00FF;//pass DMA configuration high.
DMA1CFGL=(u16)&g_dma_channel[1]&0x00FF;//pass DMA configuration low.
DMAARM|=DMA_CHANNEL_ARM0|DMA_CHANNEL_ARM1;//Arm the DMA channel.
    __asm("NOP");//9 NOPs.
    __asm("NOP");//to allow the DMA arming take effect.
    __asm("NOP");//every channel need independent 9 nops.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DMAIE=1;//enable DMA int.
        DMAIRQ=0;//clr INT. flag.

开启通道的数据传输:
DMAARM|=DMA_CHANNEL_ARM1;//turn on DMA.
DMAREQ|=DMA_CHANNEL_ARM1;//start DMA CH1.

OK了,来自g_buf的数据已经依次自动发送出去.

网友:
看来玩linux还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有时间也要折腾一下Linux

楼主(2015-11-30):
Linux没怎么学.Java倒是学了一些.
用RXTXComm.jar做了个PC端图形串口.准备把加速计等图形化出来.

来个好消息是:20151124宝宝出来了.

请完陪护假第一天上班.还是有些瞌睡.特到坛子里来泡泡.回回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ux没怎么学.Java倒是学了一些.
用RXTXComm.jar做了个PC端图形串口.准备把加速计等图形化出来.

爬楼了,看到楼主从结婚到生子!恭喜,恭喜

网友:
漫漫长路啊~~~~~

网友:
楼主学习linux,从单身学到结婚,如今娃娃都出来了,Linux还没有完全上路。

网友:
最近装了台电脑,EFI clover 引导,win10+osx10.4黑苹果,也是一顿折腾,本想加个ubuntu上去,没有刚需,就懒得折腾了。

建议,如果主板支持EFI启动,用clover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
推荐周立功的开发板,入门应该很合适,

楼主:
Java把MMA8451Q的数据读出来了.
下面是抖动:

和摇动:

双12买了个i.MX280A.
又多了个学习工具.

楼主:
福利还不用就没了.
赶紧把15天的婚假请了.

楼主(2015-12-30):
今天查到了10月份考试的成绩,选择题58分,问答题51分.
如果45分的分数线不变的话,因该是妥妥的过了.
拿到嵌入式系统设计师的证书.

看来这几年工作对专业知识还是有点帮助的.
至少看书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这个章节的作者深度如何了.
明天是15年的最后一天了.
谈谈自己对Linux的认识.
Linux.
一个操作系统,运行在很多平台上 ->只要会Linux就能在很多平台上搞应用开发.
开源免费                                ->从内核到编译到调试,一条龙免费.
用一个类脚本语言来操作内核     ->相当于要玩转Linux,还得学习一门Linux语言.
可剪裁                                   ->NX的人自己修改内核写驱动.
版本非常多                             ->各种Linux内核以及各种发行版以及各种版本的工具.
看来2015年Linux是学不完了.
给各位推荐部电影,火星救援.
男主角是谍影重重里面的波恩.
自己看了觉得不错.
给8.5/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