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430单片机的上电复位如此脆弱?(请高手一起来讨论)

楼主(2015-01-15):
430单片机用了一段时间了,发现430系列的单片机上电复非常的脆弱?
经过很多朋友的讨论。430复位电路无非就两种:
1、电阻+电容的基本复位电路。
2、在1的基础上加入二极管,加速电容的放电过程。
但是无论那种电路都无法非常好的完成复位。上电复位成功率无法保证100%的成功率。
究其原因,个人感觉是因为430低功耗的底层构造原因,他对电源的要求非常苛刻,保证提供一个绝对稳定的电源是保证复位电路首要条件。

相信,上电复位这一块,做过430的朋友很多都会遇到过,大家不防一起讨论一下,看看还有其它什么原因,以后大家就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了。

网友A:
我记得好像不用加复位电路,不然复位不可靠。要加要看一下手册。现在的IC都带有复位电路,二个一起加反而干扰了,原电路工作。这是要注意的事情。

网友B:
我们以前用430做过个产品,自动关机之后马上就开复位电路就会出问题,最后加了个复位芯片才搞定,增加点成本。

网友C:
加个电压检测芯片,用来复位!

网友D:
不是高手,所以就不好讨论了

网友E:
你复位电阻和电容值用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不用加复位电路,不然复位不可靠。要加要看一下手册。现在的IC都带有复位电路,二个一起加反而干 ...

我一朋友用149,最后加了复位电路才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用430做过个产品,自动关机之后马上就开复位电路就会出问题,最后加了个复位芯片才搞定,增加点成 ...

嗯,看样子是通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电压检测芯片,用来复位!

上电复位呢?刚接入电池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高手,所以就不好讨论了

互相交流,能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F:
阻容+二极管,没发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复位电阻和电容值用的是多少?

这个芯片型号不一样,有少许的区别。我5438上用的10K电阻,0.1UF电容,。但是如果短时间内反复断开电池,也很容易造成复位失败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复位呢?刚接入电池时?

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阻容+二极管,没发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短时间反复的,断开电池。试试。还有你的电源是怎么做的。用的什么芯片,是否单独供电给单片机,纹波怎么处理的?

网友G:
做产品的话,硬件还是加个电压检测复位芯片,一般是2.5V。高档点还可以选个带硬件看门狗的复位芯片,当然单片机内部也有看门狗,一定要定时喂狗。
软件的话在系统启动后尽量加个较大延时(根据实际情况,一般1S),然后再进行初始化等工作。

楼主:
短时间反复的,断开电池。试试。还有你的电源是怎么做的。用的什么芯片,是否单独供电给单片机,纹波怎么处理的?
看看我的复位电路,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时间反复的,断开电池。试试。还有你的电源是怎么做的。用的什么芯片,是否单独供电给单片机,纹波怎么 ...

其实像你说的基本阻容复位电路也可以用,剩下可靠性完全需要软件完成了,比如定时喂狗及上电延时启动等。

楼主:
你的意思还是用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产品的话,硬件还是加个电压检测复位芯片,一般是2.5V。高档点还可以选个带硬件看门狗的复位芯片,当然单 ...

你的意思硬件加复位电路是最保险的,软件,上电后不要立马进行初始化,先延迟一定的时间,让电压稳定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硬件加复位电路是最保险的,软件,上电后不要立马进行初始化,先延迟一定的时间,让电压稳定一下 ...

是的,一般1S左右,如果电路板有大容量电容、法拉电容什么,延时时间还得加大。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elay_ms(1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一般1S左右,如果电路板有大容量电容、法拉电容什么,延时时间还得加大。

void main (void)

哦,学习了,我可以借鉴下。谢谢拉

楼主:
是的,一般1S左右,如果电路板有大容量电容、法拉电容什么,延时时间还得加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一般1S左右,如果电路板有大容量电容、法拉电容什么,延时 ...

延时放主函数前面,那么喂狗要放到延时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延时放主函数前面,那么喂狗要放到延时前面。

必须要先开看门狗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必须要先开看门狗吗?

那必须的啊,默认看门狗复位应该没多少ms,延时没完成,指定就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必须的啊,默认看门狗复位应该没多少ms,延时没完成,指定就复位了。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还是用复位芯片

电压检测芯片也可以用作复位芯片,就是有些有延时 有些没延时,还有复位电平幅度不一样,复位逻辑不一样。你要搞清楚你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复位电平是多少,然后去选择。

网友I:
430电压掉到很低都能工作,但是外部设备就不行,上电的时候CPU工作了,但是外设还没有,掉电的时候外设关掉了,CPU还在跑,重复上电测试,CPU其实一直都没有重启动。外部LCD一类的就关了,所以觉得CPU不正常。

网友:
还是跟着楼主一起涨一下姿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型号不一样,有少许的区别。我5438上用的10K电阻,0.1UF电容,。但是如果短时间内反复断开电池, ...

你的型我没有去看官方的数据,我用4152上拉47K 下拉电容2.2NF  外挂TPS3823 一直这么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检测芯片也可以用作复位芯片,就是有些有延时 有些没延时,还有复位电平幅度不一样,复位逻辑不一样 ...

好的,谢谢,这也是一个解决的好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430电压掉到很低都能工作,但是外部设备就不行,上电的时候CPU工作了,但是外设还没有,掉电的时候外设关掉 ...

嗯,也是一种情况。等外设稳定了再去操作他们就能减少不少问题。
但是感觉430对电压的稳定性要求太过苛刻。
上次我用430外带蓝牙设备,蓝牙电压和430芯片同一个电源供电,蓝牙平时是关闭的,
当单片机控制打开蓝牙时,因为电流瞬间变大造成电压波动一下(毫伏级的)。结果单片机就死了

网友J:
用的2619,复位太快肯定是有问题的,只能等它电压稳定再干活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也是一种情况。等外设稳定了再去操作他们就能减少不少问题。
但是感觉430对电压的稳定性要求太过苛刻 ...

430的MIPS跟电压有关系的,譬如3.3V对应8MHZ,2.5V的话只能到2MHZ了。

网友K:
5438应该有内部电压监测复位电路

网友:
149用过,用了809还是复位不稳定,有时候会导致不能启动,只有重新烧写后才好

网友L:
以前1系列的复位确实有问题,有时上电后怎么复位都没有反应,其他系列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用430控制电磁阀,电池供电,好像这种情况还好,电压波动也比较大,还有就是电池没电,经常复位,好像都 ...

嗯,电池电压过低就不行的。还有我感觉430应该是比较适合工作于低功耗模式。也就是说,不让他真正的断电,关机后就进入休眠,不真正的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的2619,复位太快肯定是有问题的,只能等它电压稳定再干活了...

普通的51复位,比430还要好许多。复位应该是430的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I:
430的MIPS跟电压有关系的,譬如3.3V对应8MHZ,2.5V的话只能到2MHZ了。

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前1系列的复位确实有问题,有时上电后怎么复位都没有反应,其他系列就不清楚了 ...

用过1和5,5确实好些。但仍然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5438应该有内部电压监测复位电路

这个还真没注意,如果能内部设置,改进复位效果就好了。

网友:
本身430就是超低功耗低东西,外部稍微有点电单片机就工作了,所以受电压影响很大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网友N:
没用过1系列 用过很多2系列 还有4系列和5系列,量产上万的也从没遇到过复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用过1系列 用过很多2系列 还有4系列和5系列,量产上万的也从没遇到过复位问题。 ...

是不是,我设计思路不合理的原因。我开关机是纯硬件开机的。就是直接开关,电源芯片。不知道你是怎么关机的
我的这个思路下正常速度开机没问题。就是故意搞破坏式的快速的,反复按开机建就会出问题。

网友O:
经过十来年的现场应用来看,msp430f14X系列的,要外加复位芯片,
而且与你整体电路的功耗也有关,整机功耗卡在某些点上快速掉电又来电很容易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O:
经过十来年的现场应用来看,msp430f14X系列的,要外加复位芯片,
而且与你整体电路的功耗也有关,整机功耗 ...

嗯,有道理。我上电时功耗比较大写。液晶比较费电

网友N:
430复位电路不做都没问题,我一都是上拉个47K电阻就可以了。430内部都有BOR和看门狗,上电不正常会自动重启的。
不能加22nF以上电容,超过SBW仿真就没办法使用了。

网友:
虽然我做的大多都是进低功耗模式,也有两个是关机断电的,从没遇到过启动不正常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用430做过个产品,自动关机之后马上就开复位电路就会出问题,最后加了个复位芯片才搞定,增加点成 ...

对,用MSP430F14X系列的就有这毛病,当初我们就用的自带的复位电路,
但现场老反映无显示,扣电池再上也不亮,但是扣了电池过一段时间就正常了。
最后找出来原因就是电池盒不紧,现场有震动,这就导致会掉电之后马上就上电,
而这种情况下430就容易死机,而死机之后,又因为低功耗原因,立刻上电还是处于死机状态无法复位,
这时必须等整机电路上储能元件的电全放完了,430才能复位。
加了复位芯片后,问题没有再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430复位电路不做都没问题,我一都是上拉个47K电阻就可以了。430内部都有BOR和看门狗,上电不正常会自动重启 ...

软件上需要特别设计的地方吗?我用的是5438.这个是我现在的复位电路

网友O:
引用 楼主:
嗯,有道理。我上电时功耗比较大写。液晶比较费电

这个也不一定是大功耗就会出现,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有那么几个点,
我们以前的产品,工作时整机功耗才几十个uA,但是现场还是出现了死机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也不一定是大功耗就会出现,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有那么几个点,
我们以前的产品,工作时整机功耗才几十 ...

我感觉,上电要求电压稳定,复位口响应要快才行。

网友:
149是必须要加复位芯片的,否则复位电路确实不可靠,新的430单片机估计没有这个问题,一般上电复位做的都比较完善了

网友P:
用了2年,遇过几次,我使用51K+10nF通用全系列430。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了2年,遇过几次,我使用51K+10nF通用全系列430。

软件上有什么特别设置的吗?你关机是关电源,还是进入低功耗?

网友P:
引用 楼主:
软件上有什么特别设置的吗?你关机是关电源,还是进入低功耗?

我是低功耗的方式。。没有做过开关机的方式,都是一直运行的。

网友:
用监控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是低功耗的方式。。没有做过开关机的方式,都是一直运行的。

嗯, 应该是低功耗的方式最理想的。

网友Q:
149用阻容复位出现过程序flash被意外擦除的情况,重新烧程序后又正常。后加复位芯片有改善,但好像没有完全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Q:
149用阻容复位出现过程序flash被意外擦除的情况,重新烧程序后又正常。后加复位芯片有改善,但好像没有完全 ...

加复位芯片后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复位芯片后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还是偶有发生,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问题存在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延时放主函数前面,那么喂狗要放到延时前面。

延时放主函数前面,這句話我不太了解,能否給各範例看看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elay_ms(1000);
   .....

}

网友:
引用 网友Q:
149用阻容复位出现过程序flash被意外擦除的情况,重新烧程序后又正常。后加复位芯片有改善,但好像没有完全 ...

我的也有这个现象。到现在还没完全解决。

网友:
没有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延时放主函数前面,這句話我不太了解,能否給各範例看看
void main (void)
{

在main函数之前,有个C语言环境初始化的过程,如果在初始化的过程中需要初始化大量全局变量的话,就会占用很多时间,导致看门狗复位(430上电看门狗是开启的状态)就永远执行不到main函数。
所以有时就需要在最开始关掉看门狗,IAR提供了一个函数,只要在这个函数里面禁止看门狗就可以了,这个函数将在初始化前被调用。至于这个函数名叫什么我记不清了,好几年不用430了。

网友S:
430的复位确实比较艹蛋啊...用的专门的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S:
430的复位确实比较艹蛋啊...用的专门的复位芯片

应该本身就相对比较脆弱,设计上需要尽量的接近理想才行。

网友T:
这个也要看电路设计,电源部份的滤波电容大小,430是超低功耗芯片,放电是相对慢很多。另外部份芯片可以开启内部电压监控器,这样复位就快多了。

网友:
水表里的430都是有专门的电压检测复位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也要看电路设计,电源部份的滤波电容大小,430是超低功耗芯片,放电是相对慢很多。另外部份芯片可以开 ...

这个功能不错,学习了。

另外,有相关资料介绍下不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不错,学习了。

另外,有相关资料介绍下不

http://www.ti.com/lit/ug/slau144j/slau144j.pdf
第19页开始”SVS“

楼主:
引用 网友T:
http://www.ti.com/lit/ug/slau144j/slau144j.pdf
第19页开始”SVS“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430电压掉到很低都能工作,但是外部设备就不行,上电的时候CPU工作了,但是外设还没有,掉电的时候外设关掉 ...

我觉得有道理!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死机的概率很低,虽然概率低,但是死了之后很难自己恢复,用了看门狗和多任务系统,在空闲任务里面喂狗。所以狗一直没有中断重启,但是实际上什么都操作不了,估计单片机只是在喂狗了。

网友U(2016-01-23):
引用 网友I:
430电压掉到很低都能工作,但是外部设备就不行,上电的时候CPU工作了,但是外设还没有,掉电的时候外设关掉 ...

如果是这样的话,外设没有工作,看门狗复位不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型我没有去看官方的数据,我用4152上拉47K 下拉电容2.2NF  外挂TPS3823 一直这么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

你好,问题是没有使用外部芯片,我用过47k/10nf  100k/2.2nf,都不能可靠复位,郁闷死我了。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430的MIPS跟电压有关系的,譬如3.3V对应8MHZ,2.5V的话只能到2MHZ了。

好像不是,我用的是1m的DCO做MCLK,总是不能复位。

网友U:
引用 网友G:
是的,一般1S左右,如果电路板有大容量电容、法拉电容什么,延时时间还得加大。

void main (void)

请教一下,延时1S时 MCLK是什么?
单片机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如果是这样的话,外设没有工作,看门狗复位不就好了吗?

用电压监察复位狗就有效,用程序喂的内部狗无效,因为MCU一直正常运行到1.8V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请教一下,延时1S时 MCLK是什么?
单片机是怎么运行的?

MCLK--->MAIN CPU CLOCK 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