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电脑快速的开机蓝屏??

楼主(2015-01-15):
单位要换电脑了,想找个方法让自己的笔记本开机就蓝屏,这样可以申请到新电脑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
拔内存条

网友:
删除一些系统文件。电工应该来的高级的,比如焊开风扇等。

网友A:
不装防火墙软件,使劲卡看黄色网站。。。。

网友:
内存金手指一小块部分贴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装防火墙软件,使劲卡看黄色网站。。。。

哈哈,,这个方案好!

网友:
用螺刀捅USB口

网友:
直接搞坏更简单

网友:
友情提示:先备份好资料

楼主:
刚网上搜了搜,说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在drivers 文件夹里随便创建一个.SYS的文件  或者删除一个文件,修改一个文件,下次开机肯定蓝屏。而且是真的蓝屏,不是屏保。

网友:
手机靠近内存条,拨打电话

网友B:
LZ国电的?就是任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国电的?就是任性啊。

领导神经病,非说电脑又不是不能用,能用就先用着,真是无语……

网友:
从楼上扔下去,

网友:
同时安装国内杀毒五大流氓是啥后果……233
http://tieba.baidu.com/p/2971047578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神经病,非说电脑又不是不能用,能用就先用着,真是无语……

能用就用呗,干嘛非得换

网友:
楼上兄弟们提的再内存上动手脚也可以,就是开机自检可能过不了~!
我给你提个,把CPU上的导热硅脂弄掉,垫点不导热的东西,让CPU和散热器不接触。然后开机运行些大程序,CPU一热马上就卡出翔,谁用谁知道呀,呵呵

网友:
刷些油漆

网友:
删系统文件啊,可以在虚拟机里边儿先试试。

网友:
呵呵    楼主是体制内人

网友:
用打火机里的电子打火器对着CPU一顿打

网友:
国家电网的啊,大家一定给出些好主意

网友:
太坏了你们
我提个建议,把人搞定就行,比搞电脑容易

网友C:
夜黑风高的时候,对着机箱尿泡尿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神经病,非说电脑又不是不能用,能用就先用着,真是无语……

楼主谨慎啊,领导都说了这样的话了,你总不能昨天申请换的,今天就蓝屏了,这样领导会更加不爽你的
建议半年后蓝屏

网友:
打开后盖,喷点水进去

网友:
我接的USB转串口的,每天蓝屏或者USB口搞死好多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网上搜了搜,说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在drivers 文件夹里随便创建一个.SYS的文件  或者删除一 ...

这种蓝屏会提示是哪个驱动导致的问题,一看就知道是软件问题

网友:
最悲剧的是,用了楼上所有办法,终于蓝了,结果领导1句话,明年再说

网友:
29楼,你太狠了。

网友:
哈哈,期待大神们的好方法~2333

网友:
你们的方法都要拆机的, 找个不用的USB线或网线,接上220V一插,想不给换都不行

网友:
把硬盘砸几下

网友:
晕啊,这等想法都有,希望不要是许继的

网友:
时间轴:
LZ想换电脑-》领导不同意-》LZ电脑坏|-----》领导脑子不好使 OR 豁达-----》LZ换电脑成功;
                                                  |-----》领导脑子好使    OR 火大-----》LZ换电脑不成功;

网友:
把电解拆下来,换个小电压的发现插上去,然后就爆炸了

网友:
还是搞风扇的用处更大一点

网友:
太坏了,哎,

网友:
随便刷个bios,然后一半,卸电池

网友:
踢几脚,彻底不能用了说

网友D:
拿烙铁去主板芯片上点锡……

网友:
擦掉cpu上的散热硅脂就行

网友:
不想给你换 咋折腾都没有用

网友E:
你发表的文章已经被我看到,下午来我办公室一趟,讨论下给你结工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发表的文章已经被我看到,下午来我办公室一趟,讨论下给你结工资的问题。 ...

   吓到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神经病,非说电脑又不是不能用,能用就先用着,真是无语……

之前玩三星2440的时候,有个dnw下载软件,用的三星驱动,usb连接到板子上,下载几次然后不拔掉usb就会蓝屏。

网友:
换个蓝屏专用内存。

网友:
这是收集各种电脑蓝屏方法啊

网友:
个个都是经验丰富啊

网友:
你们太坏了..

网友:
你为什么不直接弄坏电脑? 打火机里的啪啪啪取出来,对着你看不顺眼的芯片引脚,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夜黑风高的时候,对着机箱尿泡尿

          笑了,这个可以有

网友F:
支个招:插个USB转232,打开AccessPort,启用侦听,拔了USB转232,想死机时再关AccessPort,一般从XP到WIN7-64都会蓝屏,就是不知新的AccessPort有没有修复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蓝屏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个招:插个USB转232,打开AccessPort,启用侦听,拔了USB转232,想死机时再关AccessPort,一般从XP到WIN7-64都 ...

这个不错,有空我试试。。。

网友:
直接上网找个病毒安装到电脑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个招:插个USB转232,打开AccessPort,启用侦听,拔了USB转232,想死机时再关AccessPort,一般从XP到WIN7-64都 ...

强!  pl2302的芯片,在win7上 一用就蓝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烙铁去主板芯片上点锡……

赞成这个,完全可行!

网友:
擦除硬盘的MBR

网友:
草,要不电价这么贵,还说赔钱卖的

网友:
费这些心思比一台电脑都有价值了

网友:
直接把电脑弄罢工不就行了,直接换新机。

网友:
据说改硬盘工作模式有这样的效果,Win7,改成IDE模式

网友:
把屏保设置为蓝屏

网友:
在内存上随便拆个电阻不就行了?

网友:
把本本开机放高清电影(电影文件copy到C盘)------用床单包好------狂摔  这样会坏的很自然 不会发现人为痕迹

网友:
告诉你哥绝招。。。。用spd修改软件,修改下内存时序,网上有教程。呵呵绝对好使,一般人无法发现,就是老手很多都会认为内存挂了。恩,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以上方法,也就分分钟的事情,你改挂了开不了机了,如果要改回,有2个办法,1,拆下内存spd,这样内存时序会按照默认来。2编程器重写。
以上2个实测没问题。
还有第三种热拔插,重写,没试过。

网友:
弄烂内存的一个颗粒试试?

网友:
不能弄烂

网友:
有个软件 可以整理系统文件等东东,忘记什么软件了 搞电脑蓝屏 那是很正常的事,我的都被蓝了好几次了  明天到公司告诉你

网友:
都是坏淫

网友:
随便写个程序,非法R0操作

网友:
你真行,做电子行业的人,还问小孩子的问题,真接对CPU上220V的电不就行了吗

网友:
用蓝屏的图片做个屏保

网友:
LZ不是电工,鉴定完毕

网友:
晕哦,想搞坏电脑还不简单呀。直接给维修电脑讲想换一台,让他给你搞定就行了嘛。如果你自己搞坏,他也能给你修好的。同事一场,你搞不定他,别想换电脑哦。并且你都给领导说了要换了····

网友:
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学习一门特殊技能就是这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