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友友,帮忙找找这样的小开关

楼主(2015-01-15):
    如下图所示,我要找比第一张图 小有点的开关,大概5*2*2(mm).
除了第一张图,其余的都是一种开关,但是把表面的一个铁片弄掉了,不能用了。
找了好久,没找到哪里有。
    坛子里友友们经验丰富,有谁知道的麻烦告知下。

网友A:
微动开关,多得很啊,淘宝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
这不是鼠标按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开关,多得很啊,淘宝上一搜一大堆

有更小尺寸的不,我要 5*2*2的

网友:
就是鼠标的微动开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更小尺寸的不,我要 5*2*2的

那就到欧姆龙这样的官方网站去找

网友:
ALPS很多这样的小开关

网友:
这么小的很少见,楼主可以淘宝找微动开关的店家问问,他们应该能找到

网友:
尺寸太小了,你只有看看大的厂家才有

网友:
万能的RS Or 淘宝

网友B:
淘宝肯定有啊,这是行程开关?

网友:
微动开关 欧姆龙多的是!!!

网友C:
http://docs-asia.electrocomponen ... 900766b805c7e6b.pdf
找到个7.5*2.5*5的……楼主在RS上再找找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docs-asia.electrocomponents.com/webdocs/05c7/0900766b805c7e6b.pdf
找到个7.5*2.5*5的……楼主在 ...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docs-asia.electrocomponents.com/webdocs/05c7/0900766b805c7e6b.pdf
找到个7.5*2.5*5的……楼主在 ...

还问下,开关的链接在是什么?就是你找的那个网页麻烦发一下

网友:
淘宝上要找最好只要型号,而且这种微型开关最好去电子市场,柜台上特别容易找

楼主:
哇,这么短时间收到大家的热情关注,太感谢了。
   小总结下:1.这是微动开关;
                  2.寻找渠道是:淘宝、RS、 欧姆龙、ALPS
最后感谢热心的fly7817 ,已经帮我找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docs-asia.electrocomponents.com/webdocs/05c7/0900766b805c7e6b.pdf
找到个7.5*2.5*5的……楼主在 ...

找到原链接了,只是价格太高了,

  还是谢谢哈

网友:
这不是鼠标里用的吗?

网友:
很小啊! RS或者MOUSER上面看看。

网友:
还真没用过这么小的微动开关

网友D:
旧光驱上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旧光驱上拆吧。。。。

网友E(2015-03-12):
你去淘宝或者电子市场,很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去淘宝或者电子市场,很多的啊。

已经找到了,谢谢大家

网友:
鼠标的微动开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肯定有啊,这是行程开关?

本质是微动开关,可以用来作为行程开关

第一种用在工业上常见,第二种这么小,估计也就较为精密的部件使用了

网友:
微动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