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心率测量,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楼主(2015-01-15):
   大家做动态心率测量都用什么传感器呢?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贴电极吗

网友A:
心电方式,就是二楼说的贴电极;光透射或反射方式,是很多运动手表测心率的方式;测动脉压力波的方式,这个目前只看到新加坡的bpro动态血压是这样做的。另外,还见过一种电场传感器,灵敏度很高可以非接触方式测到心电信号,价格吗?2~3k。

网友B:
用电极测量心电的方式做吧,ADI和TI都有医疗级的方案。光反射的直接忽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极测量心电的方式做吧,ADI和TI都有医疗级的方案。光反射的直接忽视就好 ...

        哈哈,为什么光反射要忽略掉呢?如果是坐在穿戴设备上呢?

网友:
动态的目前最可靠的还是心率带

楼主:
        感觉做动态测量,算法是核心。贴电极好像好多国外公司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电方式,就是二楼说的贴电极;光透射或反射方式,是很多运动手表测心率的方式;测动脉压力波的方式,这个 ...

        哈,是这样子。有做过相关 的项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做动态测量,算法是核心。贴电极好像好多国外公司采用。

贴电极的话人在运动方式下波形有很大的干扰,如果仅仅只是想得到心率值就无所谓

网友:
有APP,光反射的,感觉测量很不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为什么光反射要忽略掉呢?如果是坐在穿戴设备上呢?

光反射的静态没问题,动态的很难,这玩意难度在算法上,硬件方案ST,ADI,村田,TI都有。算法飞利浦有,中科院有。300W NRE费用+单台200RMB。

网友:
用电极测量心电的方式,很成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反射的静态没问题,动态的很难,这玩意难度在算法上,硬件方案ST,ADI,村田,TI都有。算法飞利浦有, ...

算法有那么值钱么?你说的算法是指“实时采集心电,监测是否有异常心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电方式,就是二楼说的贴电极;光透射或反射方式,是很多运动手表测心率的方式;测动脉压力波的方式,这个 ...

听说动态算法是核心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反射的静态没问题,动态的很难,这玩意难度在算法上,硬件方案ST,ADI,村田,TI都有。算法飞利浦有, ...

搞这种,小公司怎伤得起呢

网友D:
动态的很难不管是反射还是电机都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态的很难不管是反射还是电机都很难。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
光电方式容易被干扰,手指动动波形就大变。

网友:
对电极式,皮肤摩擦/出汗引起的阻抗变化等因素也会带来干扰。肌肉运动产生的电位差会不会影响就不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法有那么值钱么?你说的算法是指“实时采集心电,监测是否有异常心电”么? ...

是否值钱不知道,目前只知道这两家搞出来了。现在大多数都是用在穿戴产品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这种,小公司怎伤得起呢 。

所以告诉你,不要想反射式的嘛。老老实实的去用心电的方式测量吧。我13年10月份就在关注反射式测量心率了,市面上大部分的方案都看过了。到现在为止得到的结果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告诉你,不要想反射式的嘛。老老实实的去用心电的方式测量吧。我13年10月份就在关注反射式测量心率了 ...

心电的方式估计滤波算法也是有点难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心电的方式估计滤波算法也是有点难度吧?

你说反了吧,光反射才难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反了吧,光反射才难做呢

我的意思是相对于反射式的难度会少点,但是心电方式做起来应该也是有点难度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相对于反射式的难度会少点,但是心电方式做起来应该也是有点难度的呢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电方式,就是二楼说的贴电极;光透射或反射方式,是很多运动手表测心率的方式;测动脉压力波的方式,这个 ...

看来做动态测量的开销很大。

网友:
看主要做什么应用了,反射试的一般很少应用于诊断,脉搏跟心率是两码事。反射试的只可以用于测量某段血管内的血流流动状况,不能推断出心脏活动情况。

三楼说的电场传感器不仅对心电敏感对运动伪迹和肌电也很敏感以现有的技术不适合动态分析。中国专利网上有相关专利,传感器做出来成本并不是2K~3K那么高。

  简单的心率失常类疾病产品可以用3个电极(R L N)所得出的心电数据分析。关键做好数据处理和分析。

网友E(2016-05-14):
现在动态心率检测有好的方法了?日常用方便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动态心率检测有好的方法了?日常用方便准确。

喔?是什么方案呢?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搞过,动态心电算法是核心啊,不要考虑发射了,你看看博声,我们以前有用过他们的运动心电

网友(2016-09-07):
运态心率是很难,最近听一哥们公司在用反射式做,静态没有问题,动起来ppg信号就找不出来了,全是运动的信号

网友(2020-01-03):
如果是PPG 运动心率的话, 建议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