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砸了一个某宝买的Fluke15B的熔断器,求大家鉴定

楼主(2015-01-15):
前几天要测量mA档内阻,发现两块表500mA熔断器全挂了,某宝上买了20只,单价1.24元,包邮。
到货后,测量电阻大概在0.8欧~0.9欧左右,我也没敢把这个当正品,只是能不太差就可以了,毕竟原装SIBA 1000V/20kA的短路开断能力我也不是很需要(我使用的极端情况,只要能满足AC380V/5kA的开断能力就可以了,何况大部分烧了这个档位都是测量24V以下的时候,开关电源本身还能限流呢)
熔断器短路测试设备,我可没有,但可以砸开看看具体做工,凭经验猜测一下,只要内部填充了石英砂,不是空气,一般还是可以满足条件的。但似乎正常的石英砂不是这样黄色的,这个好像很一般的沙子,不知道正品的是什么样,烧坏的随机附带的早不知道扔到哪去了。
砸开以后,一根细细的金属丝,估计不是铜丝,因为用打火机烧上1s就会融化。
好吧,我就当他是半个正品好了,用之……正品太贵了,中发fluke专卖40元一只,用不起了

网友:
500mA的那么细正常啊,还能有石英砂,不错了

网友A:
石英砂的作用是散热吗?

网友:
上周买了一个 15B保险丝 38一个 ,楼主的这个竟然这么便宜。 其实加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塞个铜柱进去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英砂的作用是散热吗?

主要是防爆。

网友B:
您是说保险在熔断的时候可能会爆?

楼主:
电阻测试

网友:
我都是用一根细漆包线焊上完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是说保险在熔断的时候可能会爆?

如果有兴趣,直接找几根,加上220V的市电,看看效果。

先做好安全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英砂的作用是散热吗?

熄灭电弧。熔断器开断的时候,是有可能爆炸的,质量不好和开断超过自己能力的短路电流都会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E6%96%AD%E5%99%A8

网友:
引用 楼主:
熄灭电弧。熔断器开断的时候,是有可能爆炸的,质量不好和开断超过自己能力的短路电流都会爆。
http://ww ...

明白了

网友:
保险看做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看起来质量还不错

网友D:
里面有砂都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有砂都不错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虽然砂子质量很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兴趣,直接找几根,加上220V的市电,看看效果。

先做好安全措施。 ...

哦哦,我知道如果是细铜丝短路会爆的,就是没想过能熔断的保险也会爆~~

网友:
价格决定了。。。。

网友E:
我表笔 插电流档,转盘直流电压档,测量60V直流电表笔一下就彭了,现在2个电流档都挂了,两个保险也挂了,不知道换了之后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这类白壳子的保险都是这样的,里面灌沙的。

有好的表笔推荐吗?

网友:
MA级的保险丝,我已经玩坏的5个非原装的保险丝了

网友:
哈哈,我的表上这个也烧断了,缠了点细焊锡丝搭上凑活用

网友F:
在保险丝厂里做了几年,没见过这种颜色的石英砂,石英砂灭弧用,分断能力比普通的要高

网友G:
这说明大家经常在电流当忘记换就测量电压,40元一个的保险丝真的贵,应当向办法避免啊,如果是0.1元一个,那倒是没更好办法了。至少在电流档应当持续发声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表笔 插电流档,转盘直流电压档,测量60V直流电表笔一下就彭了,现在2个电流档都挂了,两个保险也挂了, ...

参见这个帖子第四幅图片,两个不同档次的表,熔断器不一样,玻璃的短路开断能力小,陶瓷的更大。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UT61
这是我以前一个帖子,里面是两种典型小熔断器的pdf,您可以下载后对比一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E6%96%AD%E5%99%A8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说明大家经常在电流当忘记换就测量电压,40元一个的保险丝真的贵,应当向办法避免啊,如果是0.1元一个, ...

看到过一个牌子,好像是华仪还是什么,档位带表笔插孔盖板切换,不拔下电压测试测控上的表笔,电流档拧不过去。
但这种只能避免电压档,表笔插电流孔的问题。无法避免忘记是电流档,直接插上测电压看读数的情况。
您说的电流档持续发声提示是个主意,不过蜂鸣器功耗多少?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保险丝厂里做了几年,没见过这种颜色的石英砂,石英砂灭弧用,分断能力比普通的要高 ...

所以我也没把它当真货,就当它装的是河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到过一个牌子,好像是华仪还是什么,档位带表笔插孔盖板切换,不拔下电压测试测控上的表笔,电流档拧不 ...

相对40元买保险丝我看蜂鸣器或是闪光警示电流档值得考虑,不是从量程控制,是从表笔插入电流档顶上微动开关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对40元买保险丝我看蜂鸣器或是闪光警示电流档值得考虑,不是从量程控制,是从表笔插入电流档顶上微动开 ...

您的意思是插在电流A和mA/uA档,蜂鸣器和LED就闪个不停啊?
问题是这样只能也避免电流档烧掉。电阻档测电压保护还是不行吧?
不知道其他表,我用Fluke117侧过660V/220V/100VA的变压器220V侧,只见表笔尖打火,没烧表

网友:
很多万用表都有换档(电流档)提示或拨挡开关的。也在某宝上买过一原装的熔断器,连邮费25,比起烧几千大洋的表来说还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英砂的作用是散热吗?

防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量电阻不标准啊,不能用手捏着量

测大电阻才不准确,测小电阻无影响

网友I:
测量电阻不准确,没去除接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测量电阻不准确,没去除接触电阻

没关系,第一我用手捏的比较紧,影响不大,如果这个都有显著影响的话,表笔短接就不是0,而是0.几欧了。
第二,这个阻值,不用电桥,测出来的也只能用来参考,计量精度谈不上的。

网友:
要用4线方式测小电阻

网友:
从外形上看就应该是假的了! 我们公司都是找代理要的货!保真

楼主:
mA档串联在一个75W左右的开关电源输入侧,接通电源瞬间导通了一下,副边LED已经发光,但很快就熄灭了,拆下来测试发现500mA熔断器已熔断,砸开外壳,中间那根细细的熔丝已不见。石英砂未见明显烧蚀痕迹,陶瓷管壁内侧无痕迹。这样我感觉已经很好了。
我现在最想的就是找到10A的熔断器的低价替代品。

网友J(2015-02-25):
FLUKE的表好用,但是保险真贵。还有时断的莫名其妙,肯定没超载但就是烧了。坑

楼主:
引用 网友J:
FLUKE的表好用,但是保险真贵。还有时断的莫名其妙,肯定没超载但就是烧了。坑 ...

你确定真的没超载吗?
如果用在没有PFC的开关电源输入侧,有可能因为只有电源电压高于电容电压时向电容充电,使充电电流呈现尖峰状态,所以仍然有可能是短时超载的。或者启动时,电容从0V充电开始的大电流也可能超标
我用15B的mA档测试一个60W左右的开关电源,220给上后,副边LED闪了一下,再就不亮了,后来发现熔断器确实被烧断了

网友:
我的17B也坏了,一直没恢复,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熄灭电弧。熔断器开断的时候,是有可能爆炸的,质量不好和开断超过自己能力的短路电流都会爆。
http://ww ...

受教了,是否过流越大电弧也会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受教了,是否过流越大电弧也会越大?

一般是这样,而且电流大到一定程度以后,电弧将由分散型的多股电弧合并到一起,成为集中型电弧,集中型电弧聚集在一起燃烧,对燃弧端子部分强烈烧蚀。
系统电压对电弧燃烧过程无明显影响,但对电弧熄灭以后是否会出现再次空气间隙被击穿,产生重燃电弧,有重要影响。所以,电流相同的情况下,电压越高,电弧越难分断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说明大家经常在电流当忘记换就测量电压,40元一个的保险丝真的贵,应当向办法避免啊,如果是0.1元一个, ...

安捷伦的万用表就是这样。表笔插在电流测量通道上时,在非电流测量档会报警。

网友:
买了1盒100只,6元,玻璃管的。用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这样,而且电流大到一定程度以后,电弧将由分散型的多股电弧合并到一起,成为集中型电弧,集中型电 ...

听您解答后就明白了高压过流的后果会更严重
再次感谢

网友L:
这个原产的不一样的,原产是用银丝的,所以贵。银丝才会速断。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原产的不一样的,原产是用银丝的,所以贵。银丝才会速断。

原产即使是银的,40元也太贵了。两个方面:1.银现在才6元一克,那么细的金属丝,没多少重的。2.即使那种上kA的熔断器,考虑用料比例,价格也没这么离谱的。
而且,我可以肯定不是银的,或者不是大部分为银的。因为打火机的火苗一触及金属丝,立刻熔掉。铜银熔点相近,烧那么细的铜丝,融化速度可慢多了。

网友M:
为什么电表不设计成选中电流档才能插入表笔至电流插孔,表笔插入后不能转换至其它档,要拔出插头后用者才能选电压或其它档?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电表不设计成选中电流档才能插入表笔至电流插孔,表笔插入后不能转换至其它档,要拔出插头后用者才能 ...

有这种万用表

网友:
117C有换表笔提示音,能稍微好一点

网友N:
楼主你测试保险丝,能不能不要手并联到保险丝上啊。

网友O:
把原装的砸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测试保险丝,能不能不要手并联到保险丝上啊。

问题严重吗?
上面很多人说过了,测试大电阻时,人体电阻会影响测试结果;而这个熔断器电阻是1欧左右,人体电阻影响微乎其微,更主要的是手的夹紧力不够产生的接触电阻及非电桥测试方式引入的误差而已。
而且我这只是大概测试一下,熔断器有多少欧,至于这么敏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把原装的砸开看看

如果有网友愿意提供原装的,我免费做砸开实验并刊登图片供大家观赏。

网友N:
引用 楼主:
问题严重吗?
上面很多人说过了,测试大电阻时,人体电阻会影响测试结果;而这个熔断器电阻是1欧左右,人 ...

楼主,别激动!只是顺提下而已。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电表不设计成选中电流档才能插入表笔至电流插孔,表笔插入后不能转换至其它档,要拔出插头后用者才能 ...

国产有个牌子很喜欢这么设计的。反正不是V也不是U, 好像是M开头的,绿色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楼主,别激动!只是顺提下而已。

我对这张照片谁拍的好奇  第三只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国产有个牌子很喜欢这么设计的。反正不是V也不是U, 好像是M开头的,绿色的。 ...

我的记忆和您一致,但当初不熟悉万用表品牌,不记得了
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华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对这张照片谁拍的好奇  第三只收呢?

当然是朋友了

网友:
私人配置18b

网友:
也算是良心货吧

楼主:
对得起这个价格吧

网友:
这个价格做的已经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