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确实强大

楼主(2015-01-15):
实验室一直有基于MPC8313的光伏逆变器,功能完善,PWM开关频率高达24kHz,当然是国外Danfoss Solar的技术。
最近有空看了看MPC83xx系列,深深感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国内用的人那么少。
powerpc也是基于内核的,比方说mpc83xx系列,全部都是基于e300内核,这点和ARM非常像啊。而且,温度范围-40度~105度,价格也不是很贵。。
当然JTAG仿真器贵是真的。。。
真心感觉电力工业上用powerpc最好不过了。
比方说很多需要发复杂调制PWM的地方,mpc83xx系列也有local bus方便外扩fpga。且处理能力高,方便做各种类型的运算。
可以这么说,片外16位AD + FPGA + MPC83xx能够满足所有的电力变换装置应用。
Danfoss的技术基本就是如此,当然还有一块NXP的协处理器。

飞思卡尔好好推推powerpc啊!!!!不然可惜啦。。。

楼主:
仿真器卖贵也无所谓,有下载器就好很多,最好下载器能够开源搞一个。。。

楼主:
Danfoss的控制部分还使用了redbooot + eCOS,可能是从路由器那边移植过来的,也是超级稳定的东西。
国外的技术,真是觊觎!!

网友:
记得之前苹果电脑用的摩托罗拉的PowerPC CPU

网友:
电力行业确实PPC有的不少
FSL的芯片占有率蛮高的 还有coldfire之类

网友:
确实强大,如果仿真器能够像jlink白菜的话,估计用的人会多点

网友:
关键是小批量和样品人家不高兴睬你

网友:
PowerPC CPU已经开元了

网友A:
其实PowerPC的主导者是IBM。
PS3的CELL处理器就是IBM为SONY定制的。

另外,目前世界上的超级计算机,还能暂时能与X86+GPU结构抗衡一阵子的,就是Power和SPARC架构了

网友:
power pc功能确实强大,但是开发板和仿真器确实贵,希望有合适的机会玩玩

网友B:
仿真器算啥,开发软件才贵!

网友:
这也贵,那也贵,供货还不好,再强大有什么用?
太空还用核电池呢,好多年都不用充电,咋不弄到手机上来玩玩?

网友:
个人芯片也不好搞到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玩意,看起了很高深的样子,
有时间可以捣鼓一下玩玩。 后面也不一定会用到的

网友:
通信,基站,电力上有蛮多用PowerPC的

网友:
光强大有什么用?
现在任何好东西 还行经受市场的认同

网友C:
Freescale的最新QorIQ都从PowerPC换成ARM了。PowerPC十多年前牛的一塌糊涂,现在嘛,呵呵。

网友D:
市场是残酷的,酒香也怕巷子深

网友:
做电力自动化的基本上都是用PPC83XX啊。现在也有用P10XX系列的。

网友:
MPC83XX很早的产品了,通讯上用的多,地段的,现在是P2020/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PowerPC的主导者是IBM。
PS3的CELL处理器就是IBM为SONY定制的。

SPARC不适合做运算密集型操作。SPARC的适用范围是Web服务器,其中巨量的小线程能发挥SPARC的全部潜力。但是跑超算,只能说,16个线程还顶不上一个Core线程。各有所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市场是残酷的,酒香也怕巷子深

PPC未能普及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太贵了。所以厂商很少。PS3是Cell没错,但是PS4和XBOX ONE已经全面转向X86阵营了——用的都是AMD的APU。这是一个历史趋势。现在唯一还在大量用PPC的,估计只有一些特定行业(他们的代码基本都是PPC上面的,移植不了),有高性能计算需求的FPGA(也只有XILINX一家了吧),等等。

网友F:
是驴是马,拿出来溜一下就知道,相信市场的目光是对的

网友:
貌似IBM的好多服务器用的是POWERPC的CPU。

网友:
PowerPC 现在听说的很少啊 !

网友:
用E300内核不如用E500内核,E500强悍多了。还有基于E300内核的POWERPC PCIE速度比不上E500内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驴是马,拿出来溜一下就知道,相信市场的目光是对的

主要是深感现在工业级的芯片arm还不够一个体系。。powerpc发展了那么多年,积淀很深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再好的方案,市场每做好还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算啥,开发软件才贵!

开发有gcc,不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发有gcc,不怕

哦,求链接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求链接相关资料?

eCOS的安装包里面自带的gcc,这个可以用来编译powerpc程序,我就接触过这个。。免费开源。

网友:
POWERPC军工用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eCOS的安装包里面自带的gcc,这个可以用来编译powerpc程序,我就接触过这个。。免费开源。 ...

3Q!我去看下。

网友G:
用过8313,5315,8377,8309的飘过,改点驱动太费劲

网友:
当年10000多的Usb-Tap,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的。

网友:
深深感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国内用的人那么少

好也要说出好在哪里,PPC就是经过长年使用的验证才证明不会出问题,有安全可靠需求的地方自然会使用这颗料,比如电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过8313,5315,8377,8309的飘过,改点驱动太费劲

8309是11年才出来的啊。。。大哥您玩的可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8309是11年才出来的啊。。。大哥您玩的可真快。。。。

3网口,4个can。4个串口都用上了还用上了pci接口和FPGA通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PC未能普及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太贵了。所以厂商很少。PS3是Cell没错,但是PS4和XBOX ONE已经全面转向X86 ...

Xilinx家的FPGA都放弃PPC改ARM了
SUN的8C64T SPARC都在08年开源了,然后将自己也卖了
话说SPARC自Niagara架构起,就专门针对Web server类线程密集型应用了,单线程确实完败给X86

网友E:
引用 网友A:
Xilinx家的FPGA都放弃PPC改ARM了
SUN的8C64T SPARC都在08年开源了,然后将自己也卖了
话说SPARC自Niagara ...

你说的是低端解决方案。高端的Virtex系列还是PPC为主。
SPARC是硬件层多线程,考虑到调度损失,实际性能并不高。类似于Intel的超线程,原理一样。
不过据说SPARC作为WEB服务器并发数量还是相当高的,而且价格低廉。

网友:
jlink是不是准备支持ppc了?转接头都有了啊

网友:
以前用的比较多,但现在大部分厂商不得不推ARM啊。

网友:
从ppc入门,最近几年都不得不转向arm了。

网友:
长见识看···

网友:
强大的东西多了。

网友H:
楼主是来混分的么?还是高端黑?还是初学者?freescale和ibm在ppc已经是下坡路了。mpc玩的是通信外设,而不是pwm和外本地总线。ppc下坡路,本质上由于垄断封闭的的处理器内核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低端解决方案。高端的Virtex系列还是PPC为主。
SPARC是硬件层多线程,考虑到调度损失,实际性能 ...

xilinx高端也没有ppc内核了,根本原因是能效比太低,所以就算是高端fpga还是玩cortexA双核了。virtex5以后的virtex结构fpga不再有ppc了,当然实际上苹果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放弃ppc了,MIP/功耗值不大。
即使是virtex4的440ppc效率也很低,内总线速度太低,而且ise9和edk实在太烂,维护也差,ise9的早期发布版只能称为测试版,综合virtex没几次成功,9.2以后才有改善。
实测效率还不如arm11,只有fpga结构的灵活性在特殊行业如控制领域还有点价值。消费电子和低端市场几乎没价值,中端市场中,嵌入ppc的Virtex的FX也不如LX和SX系列有性价比,所以搞个mip或者ppc单处理器+virtexLX更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来混分的么?还是高端黑?还是初学者?freescale和ibm在ppc已经是下坡路了。mpc玩的是通信外设,而不 ...

mpc83xx系列的local bus外设,我没看见其他厂家有支持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于PWM应用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xilinx高端也没有ppc内核了,根本原因是能效比太低,所以就算是高端fpga还是玩cortexA双核了。virtex5以 ...

您能提供一个MPU,能够实现如下功能么?
1.可以移植操作系统,不需要linux,wince,android,这些都太大了。
2.有外部总线,能够方便与fpga进行通信,没必要用ddr通信,太高端。
3.win下开发工具完善,方便开发人员上手。linux门槛太高,很多人都没法入门就放弃了。

求推荐,如果有,且可靠性高的话,小弟愿意一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提供一个MPU,能够实现如下功能么?
1.可以移植操作系统,不需要linux,wince,android,这些都太大 ...

基本是个嵌入式处理器都满足
太多了,stm32较为低端,价格亲民,中端如arm9系列,atmel的一大把,TI的L137,L138,dsp+arm,如果玩高速,freescale的多核通信dsp,ADI的虎鲨,TI的c6678.
而且没有考虑到特供类的mips,pic32和avr32位,这类小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pc83xx系列的local bus外设,我没看见其他厂家有支持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于PWM应用来说。 ...

外部本地总线多了,不是非要mpc系列就不能用本地总线读写外设。

网友:
自我封闭,只想一个人赚钱的系统,肯定玩不过一群人推动的系统

网友:
军工上用的比较多。基本上都是ppc+vxworks

网友:
引用 网友C:
Freescale的最新QorIQ都从PowerPC换成ARM了。PowerPC十多年前牛的一塌糊涂,现在嘛,呵呵。

是的 这个也跟代理商确认过了;FSL主推ARM了

网友(2022-05-05):
飞思卡尔的powerPC系列不能时候用PE  代码自动生成软件吧?我看PE官方说明只是适合kinetis  coldfire 两个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