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老外的一个非接触式供电及通信的电路,求分析原理

楼主(2015-01-15):
说明:这是一个工厂用的一套板子,老外做的,因为现场无法直接走线通信,用的是两个靠近的线圈来感应通信。有点儿类似IC卡的原理,主机通过线圈感应给从机供电,并且还可以双向通信;不同的是,这个从机要求的功率比较大,不但要维持单片机工作,还要驱动一些继电器线圈。而且主机和从机都没有使用专门的射频芯片,都是单片机IO模拟的调制和解调。现在我手里的从机板子是坏的,只测到主机MCU_IO7偶尔会发出125k频率方波,驱动半桥芯片,在从机线圈能感应出来交流信号,但不知道两个板子之间如何实现双向通信?

编辑,补充从机前端电路图

网友A:
从机控制副线圈的负荷来反馈给主机的

网友B:
主机发送消息比较简单,可以靠频率控制,比如125K代表1,100K代表0,这样来发送数据,接收端靠检测信号频率来接收数据,接收端发送数据可以这样,当发送1时短路接收线圈,0时不短路(仅短路一个波形),接收端短路发送端信号就不一样了,就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C:
负载调制!参看125k的RFID调制和解调电路

网友:
和那种绘图板压感笔一个原理。

网友:
TI有类似的解决方案,BQ51010等一系列。靠的是改变并联在线圈两端的电容的大小来改变反向激励,可以很明显的检测到电流变化,这个有一个通讯协议WPC

网友:
不太懂,同样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控制副线圈的负荷来反馈给主机的

好像确实是这样,刚把从机的电路描出来,从机这边确实有个MOS管可以把波形短接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发送消息比较简单,可以靠频率控制,比如125K代表1,100K代表0,这样来发送数据,接收端靠检测信号频率 ...

好像确实是这样,刚把从机的电路描出来,从机这边确实有个MOS管可以把波形短接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调制!参看125k的RFID调制和解调电路

谢谢你,我找找看看!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种用法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125K

网友:
负载波调制,在RFID,125K,13.56M上面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