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NRF24LE1E网上购买的mprog软件一直识别不了,上传工程

楼主(2015-01-15):
是用12M晶振的原因吗   我看其他人用16M晶振, 我直接用了12M晶振   这里木有16M 就用12M代替了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啊

楼主:
下载成功了  原来是下载线 io口有点弄错了

网友A(2016-01-11):
您好,你用的是什么下载器,多少钱,tb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你用的是什么下载器,多少钱,tb有点贵

我双十一的时候买了一个,特价60

网友A:
请教一下,你这个模块通讯距离调到多少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你这个模块通讯距离调到多少了呀?

早已放弃那个芯片,选择那个做项目是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已放弃那个芯片,选择那个做项目是个错误

为什么?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好用?

不好用,快淘汰了。
建议直接上CC2530.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