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电机控制中两个二极管串联到地的作用是?

楼主(2015-01-15):
如图:

1.3 4 脚 接电机的  电机转动时 4脚是高电平 12 V  3脚是低电平
2.1 2 脚是 电机检测的两个引脚 电机每转动一整圈时   1 2脚会导通 也就是  4脚上的高电平回通过一脚接回单片机,单片机知道转一圈了,停止转动,构成一个闭环检测。

3.2 4 脚的二极管D6应该是防止反向的 只允许4的电位高于2的电位。不让检测端12的电压影响到 4脚

4.对于D1 D5 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我没想明白,求大神指点
  二极管型号IN4007 电机转动时3脚是低电平

网友A:
估计是用于续流,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需要防止自感现象引起的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用于续流,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需要防止自感现象引起的高压。

谢谢你     续流 用一个就行了啊  怎么用了两个呢?  两个作用就是耐压值更大吗 ?

楼主:
顶一顶  求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续流 用一个就行了啊  怎么用了两个呢?  两个作用就是耐压值更大吗 ? ...

一个怎么够,电流、电压都是可正可负的,两个方向都得续流(相当于限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怎么够,电流、电压都是可正可负的,两个方向都得续流(相当于限压)呀。 ...

还是没明白,续流就是给电机断电时提供一个能量消耗的通路解释D5但是D1也不在这个回路里面啊 ,能留个QQ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明白,续流就是给电机断电时提供一个能量消耗的通路解释D5但是D1也不在这个回路里面啊 ,能留个QQ ...

也许我误解了,就当D1是多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我误解了,就当D1是多余的吧。

经过学习发现这个二极管的用法是钳位二极管 用来保护电路的 上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uvDpvT2Yn9fsesAbY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