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步进电机噪音

楼主(2015-01-15):
无意看到的帖子,不知效果如何。http://www.coreforge.com/blog/20 ... cnc-stepper-motors/

网友:
应该有郊,步进本身就有声音的,没有好方法完全去掉

网友:
控制器好坏差得太多了。。。

网友:
带个耳塞效果最好

网友:
斩波启动........

网友:
应该有效,步进电机本身有振动,这样可以起到减震的作用.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压噪声呢,机械噪声可以加缓冲垫,外壳,加润滑油都可以试试

网友:
好点的驱动器能好些吧

网友:
应该能减小点外部的噪音吧,但电机本身运转时的噪音这个办法没效果。

网友A:
看驱动 软件 好的完全无声音

网友B:
如何进行斩波启动啊 ??感觉高达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驱动 软件 好的完全无声音

跟电机也有关系  我用的thb6128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进行斩波启动啊 ??感觉高达上啊

不告诉你!

网友:
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几乎听不到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