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aps开发套件的三种调试方法及一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5-01-15):
转自21IC流氓网站,《【Kinetis实验】+ 开发套件的三种调试方法及一些注意事项》,内容有修改。
此套开发板由二板子组成,一个是核心板,另一块是外围模块板MxDock。此二块板上都有调试接口,核心板上的调试接口是CN1(理论上CN8的EZPORT也可以下载程序,本文不作介绍),外围模块板MxDOCK的调试接口有二个,一个是CN1,另一个是CN4。所以就有了下面三种调试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用usb线连接外围模块板MxDock上的CN4,通过MxDock上自带的MLink(命名来自万利的叫法)来调试。
此种方法中,MLINK是直接给开发板供电的,此方法的关键点,就是在选择仿真器时应选择“CMSIS-DAP Debugger”

第二种方法:是用自己的jlink连接到MxDock上的CN1。由于jlink默认不直接输出5V电源,则没法直接给开发板供电。此时有二种解决方法,一是用jlink命令使  jlink输出5V电源(方法我会单独列出),二是再用另一个USB线连接CN4到另外一个USB口,使之为开发板供电,此时就可以调试及下载了。

第三种调试方法: 用自己的jlink连接到核心板上的CN1。此种方法与第二种方法完全一样,只不过一个是连接到MxDock上,一个是连接到DKK20上。

3.       前面讲到要使用jlink,则必须解决开发开发板供电的问题。如果用MxDock上的CN4为开发板供电,则需要二个usb口,所以可以用jlink为开发板供电,其方法如下:
   step 1: 连接jlink到MxDock的CN1或者DKK20的CN1

   step    2: 打开一个工程,在其option for Target 'xxxxx'菜单中,做如下设置

   step 3: 由于此时,开发板没有供电,所以会出现下面找不到设备的情况:

   step 4:  打开jlink command窗口

   step 5:  并输入power on命令:(如果不想每次这样操作,则输入power on perm命令,则jlink就会默认供电)

则此时jlink开发板就会供电,然后重新检测一下设备,就会发现设备了。

4. 一些注意事项:
  a.  此套板三种调试方法全部使用的是swd接口,由于jtag一些信号没有引出,所以都不支持jtag接口调试。

  b . 如果usb电源功率不够的情况下,可以用上文所述的第二种,第三种调试方法(即用jlink调试,jlink给开发板供电),另外用一条线连接MxDock上的   CN4,同时也为开发板供电。此时由于有二个USB口为开发板供电,则电源功率会提高很多。

  c. 第二种,第三种调试方法只是jlink插入的口不一样,其余完全相同,为什么会多此一举呢? 我个人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MxDOck(在不连接DKK20的情况下)单独当做一个MLINK来使用,可以用来调试,下载其它开发板的芯片。

楼主:
注意选择swd模式,我一开始选择jtag,就不行了

网友A:
我用JTAG没连上后来换swd连上了没仔细看以为板子上有什么设置,原来本来就没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JTAG没连上后来换swd连上了没仔细看以为板子上有什么设置,原来本来就没留出来。 ...

那个接口很像jtag而已

网友:
有些板子虽然留有Jtag接口,但是只支持SW
可能是因为SW没有定义标准的接口吧

网友:
谢谢楼主指导,一直用的SW

网友:
看起啦不错的guide

网友B:
看看maps的三种调试方法 ,常用SW调试 !用的线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maps的三种调试方法 ,常用SW调试 !用的线少

但那个速度,在下大型程序的时候,实在是太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那个速度,在下大型程序的时候,实在是太慢了

SW速度不慢吧,感觉跟Jtag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速度不慢吧,感觉跟Jtag差不多

程序大,满速下载的时候差别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那个速度,在下大型程序的时候,实在是太慢了

还好吧  ,要有点耐心,喝口水的时间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大,满速下载的时候差别就出来了

通常程序小于256K,速度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程序小于256K,速度很快的

主要上次我下的是400多k的超大程序,就察觉到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  ,要有点耐心,喝口水的时间 !

主要平时都习惯秒下的,上次程序太大,就感觉太慢了

网友:
好吧 多谢楼主及时分享

网友:
很好的分享,顶一个

网友(2015-03-17):
引用 楼主:
注意选择swd模式,我一开始选择jtag,就不行了

我用JTAG会锁芯片  后来看了一眼是有复用的引脚

网友D:
万利那板子的接插件,好土,一看就知道是南京华龙买的。。。建议用江宁菲尼克斯产的“高大上”点的接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利那板子的接插件,好土,一看就知道是南京华龙买的。。。建议用江宁菲尼克斯产的“高大上”点的接插件~ ...

华龙买的233
莫名的喜感

网友:
挺好的资料 不错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上次我下的是400多k的超大程序,就察觉到区别了

是的  今天一个坛友就感受到差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大,满速下载的时候差别就出来了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  ,要有点耐心,喝口水的时间 !

下载次数多了一天就喝撑了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万利那板子的接插件,好土,一看就知道是南京华龙买的。。。建议用江宁菲尼克斯产的“高大上”点的接插件~ ...

恩,确实跟开发板的定位有点差距,hoho

网友:
很详细的下载设置讲解  b( ̄▽ ̄)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确实跟开发板的定位有点差距,hoho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升级一下把插件换高级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