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用USBDM调试,怎么老是出现--has encountered a probeem

楼主(2015-01-15):
用的是苏大的板子。

网友A:
点击Details按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Details按钮看看

Error with command: gdb --version
Cannot run program "gdb": Launching fai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Error with command: gdb --version
Cannot run program "gdb": Launching failed

gdb启动失败,eclipse调用gdb调试,gdb应该会连接仿真器,检查一下仿真器参数配置对了吗

楼主:
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对吗?我单独使用USBDM软件下载是成功的。

网友B:
用USBDM调试过苏大给的例程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SBDM调试过苏大给的例程没有 ?

就是他的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他的例子。

USBDM的驱动安装好没有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他的例子。

KDS用的那个版本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KDS用的那个版本的 ?

2.00,USBDM驱动已经安装好了啊。

网友C:
单独能下载,应该驱动什么的应该是可以的
关键是程序都编译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USBDM驱动已经安装好了啊。

我用KDS1.1.1版本的 ,跑苏大的例程,USBDM调试没有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能下载,应该驱动什么的应该是可以的
关键是程序都编译成功了吗

成功的。

网友:
编译日志上怎么说

网友: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换了一个电脑,就好了。原来的电脑时好时坏。

网友(2015-03-01):
引用 网友B:
USBDM的驱动安装好没有 ?

请教USBDM菜单是怎样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