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机求助!!

楼主(2015-01-15):
小弟现初涉及模拟电路,现在遇到一个想不通的问题,求哪位大神可以提供个思路,或者有好的建议什么的;问题如下:

                                现在我们的设备具体工作原理是:当光电传感器被挡住的时候,为低电平,然后单片机接受到低电平后控制第一个继电器打开,第二个继电器处于关闭状态,电机正向转动;
                                                                                        当光电传感器没有挡住时,为高电平,单片机检测到高电平时,第二个继电器打开,第一个处于关闭状态,电机反向转动;

                                        这个我不难理解,现在领导觉得这个设备完全不需要单片机来控制,纯模拟电路就可以解决,这个电路怎么设计我就一团乱麻了.....
                                                        弱弱的问一下可以不用单片机去实现上面的工作原理么?怎么能在当光电传感器被挡住的时候,第一个继电器就能打开,第二个处于关闭状态呢?这个信号我怎么去检测?怎么去控制?不明白....

网友A:
一呢,楼主要把字体改成正常的
二呢,楼主可以参考驱动电动机正反转的H桥电路

网友B:
方法很多,给你说两种,第一,使用非门电路把低电平转换为高电平驱动继电器,第二个通过光电管的通断驱动三极管,让三极管控制继电器

网友:
总之就一个光电,一个电机
光电被挡住,电机正转
光电没挡住,电机反转
我觉得一个继电器就够了,因为继电器有常开点和常闭点,正好控制正转和反转

网友C:
直接用光电开关的常开和常闭点,或者光电开关接继电器上面,用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点分别控制一个电机

网友:
我也觉得一个光电开关加一个继电器就可以解决,不过要根据电机功率注意死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多,给你说两种,第一,使用非门电路把低电平转换为高电平驱动继电器,第二个通过光电管的通断驱动三 ...

方便画个简图吗?我可以参考学习下

网友D:
光耦只是一个电平,那么控制继电器可以有很多办法,MOSFET,三极管,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呢,楼主要把字体改成正常的
二呢,楼主可以参考驱动电动机正反转的H桥电路 ...

继电器控制就晕了,而且再加上光电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光电开关的常开和常闭点,或者光电开关接继电器上面,用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点分别控制一个电机 ...

我也想这样,你那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只是一个电平,那么控制继电器可以有很多办法,MOSFET,三极管,都可以。 ...

是要通过光电传感器去控制继电器吧?我不是很明白,有图吗?

网友E:
你那继电器多大,参数写清楚,光耦不一定能驱动的了,后级加个三极管或者MOS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继电器多大,参数写清楚,光耦不一定能驱动的了,后级加个三极管或者MOS比较好 ...

24V控制继电器,之前用单片机在驱动,现在只是想去掉单片机而已,我不知道电路怎么去设计

网友:
不行可以加去死逻辑电路

网友:
现在领导觉得这个设备完全不需要单片机来控制,纯模拟电路就可以解决,这个电路怎么设计我就一团乱麻了.....
弱弱的问一下可以不用单片机去实现上面的工作原理么?

领导说的完全正确。
借着这个机会补补课,学点东西吧。
单片机没有出世的年代,甚至没有光电传感器,那些设备都在按照要求正常运转着。

网友:
简单的光电传感器加继电器根本不行!正反转好控制!你不加缓冲电路!到时候你们领导会哭的!

网友:
再加缓冲啊 ,续流啊电路什么的

网友:
这个挺简单的,很多人已经给出答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通过光电传感器去控制继电器吧?我不是很明白,有图吗?

大概构思了一下:
光耦输出1,0信号,通过D触发器,可以Q/-Q互斥控制电机正反转,比如Q代表正转,-Q代表反转,
电机可以找颗H桥IC,Q/-Q分别接正反转输入。

水平有限画不好看了,D触发器和H桥都是简略画法,不能拿来直接用的,可以去找个现成IC,看规格书接线。

网友:
电机功率多大?正反转切换要不要时间?正转变为反转时的浪涌电流你知道有多大不?光电传感器有光无光输出变化很快的,电机也要那么快切换转向吗?
如果继电器触点功率远远大于电机功率,并且电机是直流电机的话,那就用一只双转换的继电器,光电开关导通一只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就行。

网友:
楼主在找电压比较器吗?一个运放一个光敏二极管,一个双刀双掷继电器就可以直流电机控制正反转动。交流的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