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的地址分配问题

楼主(2015-01-15):
最近入手step7,因为以前都是弄的s7200,s7200的地址分配是按照模块的地址分,从I0.0 I0.1--  Q0.0 ---   AIW0  --AIW2,AQW0   AQW2这样分配的
但在S7300中,就不一样了,硬件组态完后,就有由系统默认分配了,Q输出寄存器从分配完的I寄存器地址开始排,不是从Q0开始的。
模拟量的从PIW256开始排,请教下,这个可不可以更改。

网友:
为什么要更改?200毕竟点数少,改用300就要按300的方法用了。

网友:
Q也是自动从0.0开始的啊,

楼主:
更改后,在其他的工程里直接可以复制,粘贴。要是默认系统分配,没每个工程都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