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lds 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15):
.bss_start __rel_dyn_start (OVERLAY) : {
                KEEP(*(.__bss_start));
                __bss_base = .;
        }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system.map文件中,有这么一段内容
00020918 B __bss_base
00020918 B __bss_start
00020918 B monitor_flash_len
00020918 D __image_copy_end
00020918 D __rel_dyn_start
这里他们是怎么对应起来的。谢谢了!

楼主:
不要让帖子沉了,我顶

网友A:
lds是分散加载的一个文件,里面的环境变量值是编译时产生的,类似__bss_b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s是分散加载的一个文件,里面的环境变量值是编译时产生的,类似__bss_base

你的意思是,上面的两种情况是没联系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上面的两种情况是没联系的吗?

.map文件是最终各个section和数据的地址表,两者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p文件是最终各个section和数据的地址表,两者有关系

那这里为什么__rel_dyn_start 和 __bss_start相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里为什么__rel_dyn_start 和 __bss_start相等了。

那是这个域的数据是空的,所以地址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