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采购好点的台表和示波器,求推荐

楼主(2015-01-16):
如题所示,目前数字万用表看中了6位半的安捷伦34411A,示波器想要300~500M带宽,隔离四通道,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型号推荐呢?

网友A:
这种型号很多,不知楼主想要什么价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型号很多,不知楼主想要什么价位的

2W左右,最好是大厂出的

网友:
单买个万用表够了,示波器半台的钱都不够!

网友:
300~500M带宽,隔离四通道,好像不好找,隔离通道的50,100M的多。

网友:
又要好一点又是地摊货的价位,永远不可能的啊,预算到10万,一切都简单了

楼主:
大伙不要鄙视嘛,钱是硬伤啊

网友:
看钱多少了

网友:
普源精电的考虑不

网友:
示波器买泰克的,台式万用表买福禄克的。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示波器想要300~500M带宽,隔离四通道”   这个10万能搞定吗?

网友B:
示波器还是安捷伦和泰克的,其他的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

但你的预算可能达不到厂家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还是安捷伦和泰克的,其他的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

但你的预算可能达不到厂家的要求 ...

我用过力科,那玩意性能和价格配得上高端这两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还是安捷伦和泰克的,其他的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

但你的预算可能达不到厂家的要求 ...

我想来想去,性能差点,价格略超标的可能就是Fluke-190-204和泰克TPS2024B,是德的我还找不到。
隔离四通道啊

网友C:
2万预算确实很吃紧啊
300M-500M带宽示波器还要带隔离,这要求和价位国产也困难的,
高带宽隔离四通道示波器很少见,也就是用示波器+差分探头实现了
四根高带宽的差分探头就不止2万了
普源DS4034,350M带宽,四通道,4GS/S采样率,140M存储深度,DPO 256级灰度,价格也远超这个预算了

降低标准的一个方案:
普源DS2072A找能破解的机器,破解成300M的DS2302A+全选件。
配两根25M差分探头,也许总共能控制在万元左右

公司购买要求较严格的就别用这个方案了,需大幅增加预算才行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哥的热心帮助,看来只有提高预算这一条路了,我再向上面要点

网友:
2W的预算找二手商家碰碰运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伙不要鄙视嘛,钱是硬伤啊

有硬伤还要求那么高

网友:
2W 大厂的买不到好的示波器吧  2W 刀差不多了

网友D:
tek MDO3014
可以破解到1Ghz

网友:
隔离的通道是不是 那个地线可以随便放不短路 像万用表的黑线一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万预算确实很吃紧啊
300M-500M带宽示波器还要带隔离,这要求和价位国产也困难的,
高带宽隔离四通道示波器 ...

降低标准的一个方案: 普源DS2072A找能破解的机器,破解成 300M的DS2302A+全选件。 配两根25M差分探头,也许总共能控制在万 元左右

怎么破?
考虑入手一台

网友:
9494这参数,2万预算,哎

网友:
就算预算够也不要买 泰克便宜的 隔离4通道,性能不怎么的,买高一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降低标准的一个方案: 普源DS2072A找能破解的机器,破解成 300M的DS2302A+全选件。 配两根25M差分探头, ...

目前库里有能破解的MSO2072A和DS2072A,破解后最高到300M带宽+全选件
仅限这几台,最新发布的固件版本已经不能破解了,要尽早下手。
具体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tek MDO3014
可以破解到1Ghz

求指导破解方法

网友D:
这个具体我也没有具体操作过。
机器是朋友的,他自己在eeblog找的破解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具体我也没有具体操作过。
机器是朋友的,他自己在eeblog找的破解方法 ...

多谢了   至少知道这个可以破解